[RISC-V MCU 创新应用比赛] 沁恒 CH32V103 解码bmp格式位图并显示到12864

楼主(2021-08-19):
#申请原创#   @21小跑堂
  在 CH32V103 上移植成功 FATFS 文件系统后,就可以对存储卡里的 电子书,图片,音乐 等文件进行读取了
  每种文件都有特定的格式,记录文件的信息
  就拿 BMP 格式的位图来说
  BMP 文件特定区域记录着文件的 宽度、高度、位深 等信息
  BMP 格式文件 编解码相对简单
  我们化繁为简,长话短说
  先上图,要读取内存卡里的 2 张单色位图,并显示在 oled 12864 上

  图片竖向保存,方便按字节顺序直接显示在 oled 屏上

  BMP 格式文件有个信息头,记录文件的各种信息
  前2字节是 “BM” 标识这是一个 BMP 格式的文件
  长话短说,用结构体表示
//BMP头文件结构体
typedef struct
{
  u16 bfType;           // 文件标志.只对'BM' 0x424D ,用来识别BMP位图类型
  u32 bfSize;                // 文件大小,包括这14个字节
  u16 bfReserved1;      // 保留
  u16 bfReserved2;      // 保留
  u32 bfOffBits;        // 从文件开始到位图数据(bitmap data)开始之间的的偏移量,前三个部分的长度之和
}__attribute__((packed)) BITMAPFILEHEADER;      // 固定14个字节
  这开头的14字节就标识了一些文件信息,紧接着又是固定的40字节
//BMP信息头
typedef struct
{
  u32 biSize;                    // 说明BITMAPINFOHEADER结构所需要的字数
  s32 biWidth;          // 说明图象的宽度,以象素为单位
  s32 biHeight;         // 说明图象的高度,以象素为单位
  u16 biPlanes;         // 为目标设备说明位面数,其值将总是被设为1
  u16 biBitCount;       // 说明比特数/象素,其值为1、4、8、16、24、或32
  u32 biCompression;    // 说明图象数据压缩的类型。其值可以是下述值之一:
                            // BI_RGB:没有压缩;
                            // BI_RLE8:每个象素8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压缩格式由2字节组成(重复象素计数和颜色索引);
                            // BI_RLE4:每个象素4比特的RLE压缩编码,压缩格式由2字节组成
                            // BI_BITFIELDS:每个象素的比特由指定的掩码决定。
  u32 biSizeImage;      // 说明图象的大小,以字节为单位。当用BI_RGB格式时,可设置为0
  s32 biXPelsPerMeter;  // 说明水平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s32 biYPelsPerMeter;  // 说明垂直分辨率,用象素/米表示
  u32 biClrUsed;        // 说明位图实际使用的彩色表中的颜色索引数
  u32 biClrImportant;   //  说明对图象显示有重要影响的颜色索引的数目,如果是0,表示都重要。
}__attribute__((packed)) BITMAPINFOHEADER ;        // 固定40个字节
  进一步说明了文件的各种信息,其中重要的就是 文件宽度 biWidth,高度 biHeight,位深 biBitCount,数据偏移 bfOffBits
  紧接着还有一个颜色对照表,文末再说,不影响单色位图解码
  单色位图也有颜色对照表,但是我发现 Win10 系统不会对照表显示,都是显示黑白两色,所以我们不做对照表
  根据数据偏移 bfOffBits 信息,我们可以直接跳转到图像数据区(跳过 54 字节信息表、n 字节颜色对照表)
  f_lseek(&imginfo->FileInfo, imginfo->OffsetByte);
  读取图像信息
  f_read(&imginfo->FileInfo, Buff, 1024, &cout);
  由于我们使用的是 12864 点阵屏,128x64/8 = 1024 为了简要说明,所以直接读取全部图像数据
  接着对读取的数据进行排列和整理,以防止出现错乱和颠倒
  for(i=0;i<128;i++)
  {
    for(j=0;j<8;j++)
    {
      gd_DispBuf[j][i] = ~SWAP(Buff[i*8+j]);
    }
  }
  SWAP 函数用来交换高低位
  这样处理后,gd_DispBuf 的数据就可以直接写到 OLED12864了

  至于位深更高的 16 色图、256 色图,需要用到颜色对照表
  还有 24 位图,就是我们比较常见的 RGB888 也就是 16,777,216 色图了,24 位图就不需要对照表了,直接读数据显示

  16 色图、256 色图涉及的颜色转换表,也用结构体表示:
  // 彩色表
  typedef struct
  {
    u8 rgbBlue;           // 指定蓝色强度
    u8 rgbGreen;          // 指定绿色强度
    u8 rgbRed;            // 指定红色强度
    u8 rgbReserved;       // 保留,设置为0
  }__attribute__((packed)) RGBQUAD;
  16 色图因为只有 16 种颜色,只需要 16 个对照表,也就是 16x4=64 字节的对照表
  256 色图因为有 256 种颜色,需要 256 个对照表,也就是 256x4=1024 字节的对照表
  获取偏移位置后的图像数据后,不能直接显示,要经过对照表处理,转换成 RGB888 数据,才能正常使用

  24 位图转 RGB565 换算如下
(Buff>>3) | ((Buff[i+1]>>2)<<5) | ((Buff[i+2]>>3))<<11
  256 色转 RGB565 换算如下
(imginfo->ColorTab[Buff].rgbBlue>>3) | ((imginfo->ColorTab[Buff].rgbGreen>>2)<<5) | ((imginfo->ColorTab[Buff].rgbRed>>3)<<11)
  16 色转 RGB565 换算如下

(imginfo->ColorTab[Buff>>4].rgbBlue>>3) | ((imginfo->ColorTab[Buff>>4].rgbGreen>>2)<<5) | ((imginfo->ColorTab[Buff>>4].rgbRed>>3)<<11)
(imginfo->ColorTab[Buff&0x0f].rgbBlue>>3) | ((imginfo->ColorTab[Buff&0x0f].rgbGreen>>2)<<5) | ((imginfo->ColorTab[Buff&0x0f].rgbRed>>3)<<11)

楼主:
换算公式里的Buff后面有,没显示全
BMP格式文件图像数据区还有个4字节整数倍的填充规则,也就是一行图像数据不是4字节的整数倍,就会在末尾填充数据到整数倍,需要判断并去除这些填充数据

网友A:
怎么把彩色图文变成黑白色的?

网友B:
这个彩色图片可以?

网友C:
是fatfs自己解析的吗?

网友D:
CH32V103 速度怎么样

够用,特别是小分辨率图像很快

网友D:
解码bmp格式位图占用资源大吗

网友E:
可以使用ch32f307性能可以。

网友F:
BMP 文件是24位彩色吧

BMP 图片有 单色 1位的,有彩色 4位、8位、16位、24位、32位,都可以进行解析

网友G:
可以驱动5V的LCD吗

网友H:
移植成功 FATFS 文件系统教程有吗

网友I:
bmp是怎么解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把彩色图文变成黑白色的?

一般计算成灰度就行 P=0.299×Red+0.587×Green+0.114×Blue
为了计算简单,还可以直接 RGB 分量相加除 3
各有各的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彩色图片可以?

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fatfs自己解析的吗?

fatfs 解析文件系统,获取图片地址,图片解析是另外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码bmp格式位图占用资源大吗

不占用多少资源,边解析边刷新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使用ch32f307性能可以。

可以的,307肯定是更好了,但目前手上只有103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以驱动5V的LCD吗

可以,跟电压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H:
移植成功 FATFS 文件系统教程有吗

沁恒官方有移植好的,可以直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I:
bmp是怎么解析的?

根据文件头获取分辨率,位深,数据偏移,颜色表 等数据,再跳转到数据区进行颜色转换

网友J(2022-10-10):
怎么用12864显示16X32字体

网友K:
怎样把BMP图片保存为24位位图格式

网友L:
BMP格式位图TC语言怎么显示?

网友M:
如何读取BMP文件的部分像素数据并显示

网友N:
将最后的解码数据保存至Buffer或直接输出至显示。

网友O:
OLED12864只能显示单一颜色的像素点,成本低

网友P(2022-12-01):
如何实现bmp文件大小缩放呢?

网友Q:
CH32V103 应该是72Mhz的芯片吧。

网友R:
单片机解码好复杂呢。

网友S:
可以使用jpg格式进行显示的吗?

网友T:
这个bmp格式都是一样的吗?

网友U:
屏幕的刷新速度怎么样

网友V:
需要保持和12864一样大小的吗?

网友W(2024-03-28):
有源码可以参考吗,感谢

网友X:
这个转换过程非常不错的

网友S:
BMP(位图)文件格式是一种无损的图像文件格式,用于存储位图数字图像。你需要理解 BMP 文件的结构,特别是位图数据的位置、颜色格式和大小等信息。

网友Y:
保存最后解码的数据以缓冲或直接输出以显示。

网友S:
在CH32V103上,你需要编写代码来解析BMP文件。这通常包括读取文件头,获取图像尺寸,以及将位图数据转换为可以在液晶显示屏上显示的格式。

网友Z:
CH32V103微控制器应该能够将BMP位图解码并显示在12864液晶显示屏上。

网友AA:
需要编写代码实现对BMP文件的解析和数据转换。可以使用C语言或其他编程语言来实现这一功能。在代码中,需要读取BMP文件的各个部分,提取出位图数据,并根据12864液晶屏的显示特性进行数据转换。

网友AB:
一旦位图数据被处理并转换为适合12864显示的格式,你需要编写代码将数据发送到LCD控制器。这通常涉及到使用特定的指令集和通信协议,如SPI、I2C或并行接口。

网友AC:
通过 SPI、I2C 或并行接口将解码后的图像数据发送到 128x64 的 OLED 或 LCD 显示屏。

网友AD:
根据BMP的信息头中的位深度和其他参数,解码像素数据。
对于简单的256色BMP,你需要将索引转换为调色板中的RGB值。

网友AE:
沁恒CH32V103可能需要使用特定的库或API来与LCD通信。

网友K:
BMP解码和LCD显示可能都是资源密集型的任务,特别是在资源有限的MCU上。

网友AF:
BMP格式通常包含文件头、信息头和像素数据。你需要理解这些部分的结构以正确解析图像。
对于简单的256色BMP,你可能只需要关注调色板信息和像素数据。

网友AG:
找到一个适用于CH32V103的bmp图像解码算法。这个算法需要能够处理bmp格式的图像文件,并将其转换为12864液晶屏可以显示的格式。

网友R:
将bmp图像解码后的数据通过编写的液晶屏驱动程序发送到屏幕上,实现图像的显示。

网友AH:
如果BMP文件存储在外部存储器(如SD卡或闪存)上,你需要编写代码来读取文件内容。
将读取的数据解析为文件头、信息头和像素数据。

网友AI:
在CH32V103上成功移植了FATFS文件系统。这样您才能从存储卡中读取bmp图片文件。

网友AJ:
需要将转换后的数据通过CH32V103的SPI接口发送到12864液晶屏上进行显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设置好CH32V103的SPI接口参数,确保数据能够正确地传输到液晶屏上。

网友AK:
BMP文件的数据可能需要转换为适合12864显示的格式。12864是一种典型的液晶显示屏,具有特定的宽高比和显示分辨率。你可能需要将BMP图像的数据进行旋转、缩放或裁剪,以确保它适合显示在12864上。

网友AL:
可以通过观察12864液晶屏上的显示效果来判断解码和显示是否成功。如果显示效果符合预期,那么就可以认为解码和显示过程已经完成。

网友AM:
解析 BMP 文件头,获取图像的宽、高、颜色深度等参数。然后将位图数据转换为适合你的显示模块的颜色格式(通常是单色或16位色)。

网友AN:
BMP文件是一种位图图像文件格式,其结构包括位图文件头、位图信息头和位图数据等部分。为了在12864液晶屏上显示,需要提取出位图数据并按照一定的规则进行转换。

网友AO:
这个应该是提前存储好的相关点位进行显示的

网友AP(2024-07-08):
bmp格式位图tc语言如何显示?

网友AQ:
将最后解码的数据保存到缓冲区或直接输出到显示器。

网友AR:
如何将bmp图片保存为24位位图格式,

网友AS(2024-10-07):
如何显示bmp格式位图tc语言?

网友AT(2024-11-07):
保存最后解码的数据用于缓冲或直接输出用于显示。,

网友AU:
如何从bmp文件中读取一些像素数据并显示出来

网友AV:
屏幕的刷新速度是多少?

网友AW(2025-02-11):
oled 4只能显示单一颜色的像素,这是低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