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哪位大神给讲讲两电容串联后电压会升高了?

楼主(2021-08-19):
如果两个电容串联,上面电容的负端和下面电容的正端相连电荷应该中和呀,为什么电压会升高了,还有那个自举电容,为什么电压会升高了,不要用比喻的方式例如求涨船高,站在山峰上的比喻解释,虽然很形象但本质是什么,不要看下图了那图就随便搞了一张,大家最好能从电势能,电位,电场,电荷的角度去解释

网友A:
两个电容就能自举  那厉害了

网友B:
电容两端电压没升高 也没降低

网友C:
没有均压电阻,这么高的电压容易有问题呀!

网友B:
楼主,你的a点,没有用电源符号,是指两个电容的电压吗是325还是接了325v的电压。还是说两个充了电的电容突然串联,进行升压。

网友D:
两个电容都储了电,那就相当于 电源串联,倍压整流能倍压就是如此。

网友E:
电容串联,耐压倒是高了,但不可能会升压啊

网友F:
楼主,从最基本的东西出发,从电荷、电场力出发,可以探寻本质,

楼主:
不要看图了,那图就是随便找了个,懂的大神讲讲从电势,电荷,电荷力的角度讲讲自举电容升压的原理

网友G:
电容就像两个电池串联起来,电压会升高。只不不过自举电容需要电路来断续充电,保证电容两端电压,防止放电过大电压过低。

网友H:
什么电容不电容的,电池也是个电容,容纳的有电荷就是电容,所以你就当两节干电池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