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镊子LCR表又失败,帮忙参谋怎么改

楼主(2021-08-19):
我就像上面这位网友说的一样,这个LCR的电路可能就是他说的1年都搞不定的电路,大家帮帮忙,我不懂电路,程序也写的也很差,发别的地方没人气,也没人帮忙,看这里还有点人,帮忙参谋参谋应该怎么改,电路最好在现有电路基础做减法,放大什么的去掉也行,电路简单能用就好。

程序写一个频率的还行,搞成100HZ、1KHZ、10KHZ、100KHZ四个频率的就出问题了,100HZ测电容有问题,不能自动切换到应该的档位,跳动也大,别的3个频率还行,搞不懂哪里问题,相位暂时没校准,放大后相移比较大,特别放大倍数大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放大电路去掉?
现在搞的100KHZ还行,反而100HZ有问题。

目前电路档位(100KHZ以下能用)

这四个频率的采样率应该设置多少合适??

自动量程如何写才好? ?

电路

程序

实物

视频 频率切换失败演示,可以看到用4个频率测104电容出现问题,测电阻没问题。

前几天搞的单个100KHZ频率主量程还行,我是不是应该只搞一个频率的得了?

网友A:
看了下,显示速度比优酷的视频有进步。我搞的一个量程,主要是100nf以内,主要是复制电容箱,我有高精度电容箱。仪表这玩意主要是校准,看了你的电阻精度还有挖掘潜力,我的是三位有效数字(第四位跳)。电容电感精度比电阻低。主要是复数计算和求平均。不过考虑我用的是stm32f103,基本都是调用复数库。显示屏,少刷,一秒刷3次够用了,我用oled,刷屏时间很占资源。做仪表量力而行,做好很烧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下,显示速度比优酷的视频有进步。我搞的一个量程,主要是100nf以内,主要是复制电容箱,我有高精度电 ...

前些日子做的这个改成单电源只用一个ADC口不用来回切换省很多时间,还改进了自动量程程序,别的地方还不行,不知道这电路方案到底行不行,看别人做的镊子LCR视频很火,于是也想自己试试,发现距离做到人家那样还很远,自己闭门造车不太行,有错误也不知道哪里有错误。我这也没别的表对比,只有一些电阻电容,能做到能用就不错了,主要练练写程序和画电路板,要是这电路能用就画个板子试试,现在还不知道是程序有问题还是电路有问题

楼主:
没人给说说么,我感觉100HZ测电容有问题可能是和模拟开关有关,测电容时候U1A的1脚波形不是正弦波,是一个类似包络检波那样的波形
手动切换量程还行,自动切换有的没办法切到应该的档位,这个不知道怎么改。。

程序改了下别的错误,只能先这样了。。

还是先搞一搞显示别的参数和校准什么的了,放大后造成的相移不知道程序矫正相位后能不能用,要是不能用就把放大电路砍掉

网友B:
你这个是系统级别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

网友C:
楼主喜欢动手消磨时间,可以考虑发展一下木工爱好,初期用纯手动工具就够了,斧、刨、凿、钳、锤、磨……有一些基本工具之后,要啥都能自己造。
然后家用自己搞定,慢慢地服务周边,生活不愁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系统级别的问题,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

原来是这样,我实在是搞不懂为啥会这样,那个用来平衡的运放U1A在测电容的时候波形变形很厉害,导致ADC满度就不能测出真实的数值了,只有平衡点附近的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喜欢动手消磨时间,可以考虑发展一下木工爱好,初期用纯手动工具就够了,斧、刨、凿、钳、锤、磨……有 ...

我感觉我做手工也不行,不管做什么都很丑,我17-19岁时候喜欢做音箱,大大小小的做了好几个,最大的2米高双15寸喇叭两个人抬都吃力,一只音箱光成本就1千元,那时候上班有工资所以有钱折腾,现在处理都没地方处理。。

相对来说电子零件比较便宜,一年300多元玩玩不影响生活。

其实我喜欢金属类的,感觉农村学学电焊搞机电维修也许还能混口饭吃

网友D:
PCB打样有5元包邮的,也有免费包邮的,真心建议你尝试一下。
可以给你节约很多时间和精力,也能大幅减少出错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PCB打样有5元包邮的,也有免费包邮的,真心建议你尝试一下。
可以给你节约很多时间和精力,也能大幅减少出 ...

关键是不知道这电路能用不能用,而且业余DIY一般也就做一个,还可能要随时改动,做个板子回来用不上啊,我到现在学着画过两次实际电路的板子了,都在吃灰根本用不上,不知道画个洞洞板或者覆铜板能不能通过审核,要是能通过审核免费做几块,那样就不用在铁皮上焊电路了

@chongdongchen :业余DIY也就做一个,有画板子的时间飞线也焊出来了,但是现在免费,虽然用不上也打样了两次实际电路的板子,这次做这个制作就是为了练练画板子,只是我感觉CD4052用5V电源导通电阻太高而且我这MCP6022就几片所以还没画,可能要改成我这零件数量比较多的方案再画个板子,不然做回来一点用没有只能磨掉多可惜,我这连洞洞 板和覆铜板都没有
打样就是一个验证的过程,数量大于5块就正常收费了,没用的丢垃圾桶,比做洞洞板要强多了吧!

网友E:
我的天,楼主确实是高手!但是仪表这么接线绕来绕去,这太不准了,干扰因数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天,楼主确实是高手!但是仪表这么接线绕来绕去,这太不准了,干扰因数太多了。; ...

要是评比谁做的丑谁做的不好我能拿奖。。

电路比较简单,线基本上都是电源或者控制模拟开关的,但是干扰确实很大,模拟和数字部分的电源没分开,分开的话显示数字会稳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路图不能下载,一直报尚未登彔,可是早已登录。电路图看不清楚。你必须先确定电路没错,否则程序白写了。 ...

搞不懂为啥不能下载。。
我不懂理论不知道电路有错没错,只是感觉模拟开关电源电压低了,导通电阻300多欧,我这没有低压低导通电阻的模拟开关,正在做一个2号实验机,改成+-5V电源的,去掉多档位放大部分,再做一个试试。
程序比较简单就是输出正弦波和ADC采个电压都是通用的。

网友A: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是闭门造车呢?过程很艰辛。
在软件方面:
1,首先,你用的语言是汇编语言,基本把自己堵死。
2.软件方面要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例如软件流程图,单片机处理各个子模块,你是如何分配计算资源的。如果你能表达,会有很多人会给你分享他们的经验。
在硬件方面:
1,你有好几个关于交流信号的电子制作,我看过,有一定功底,翻了很多资料。
2,同样需要描述你的问题,硬件方面也有很多术语,你有示波器,需要你自己描述下信号波形。模拟论坛因为几个术语,读书人的斯文都不要了,大打出手,你都看过。
3,你是一个非常乐于共享的人,分享自己的硬件设计思路,自己证明自己是对的,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有点像写论文。有的人看了有所收获,会感激你,会在关键时,拿自己的心得回报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觉得自己是闭门造车呢?过程很艰辛。
在软件方面:
1,首先,你用的语言是汇编语言,基本把自己堵死 ...

我感觉我主要是靠试错法所以比较麻烦要不断试直到能正常运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描绘。。
软件我不知道怎么画流程图,这个制作大体流程是输出SPWM定时器同步触发ADC采样,开定时器后再设置一个SYSTICK定时器中断,采样率1M采集1000点就设置1毫秒中断一次,进中断先切换上下臂的CD4053模拟开关和放大档位,再用DFT计算实部虚部,100次的结果累加平均,计算阻抗和显示LCD都在出了中断后,自动量程是用没累加平均前的只是DFT后的实部虚部计算出Z, Z=1000是平衡点,当前设置小于900档位减,超过3000档位加,因为当前放大倍数都是3倍。 程序还需要加各档位幅度相位校准和开路短路匹配校准,这个部分还没写。资源方面RAM几乎用光,FLASH用了16K,IO口也紧张没地方放按键,打算把SWD口放按键,但是有没办法调试了,扩展IO还要加电路,但是盒子做的小也没地方加了,我这只有STM32F030F4P6,两次加起来买了100片,现在单片机这么贵这些没用完不可能买别的资源多的。

硬件实在不知道怎么描绘,我这示波器没探头,同轴线做的短路居然有振荡。。 主要想用小信号测量二极管不导通,放大根据100KHZ时候设置的,100欧姆档位DUT短路,调整R6阻值使U1A自动平衡运放输出不失真,别的就没什么调的了,100HZ和1KHZ开Q1和Q2衰减,10KHZ只开Q1。
本来想做个单锂电池供电的,但是我这没有3.3V的模拟开关、LCD、电源芯片,只能先验证下方案行不行。
不打算买这些,只能改成去年+-5V的电源方案的试试了,我这NE5532和TL084比较多,模拟开关只有CD4053和CD4052,电路也不比这个复杂。

虽然我喜欢分享,但是不会描述也比较尴尬,别人想帮我也不知道我遇到什么问题从什么地方帮。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网的糸统改版后不稳定,这几天你这个pdf一直无 法下载,手机版无 法換页只能下一页,如果有十页,必须 ...

https://github.com/yjmwxwx/stm32asm/blob/master/gcm0/LCR/kicad/lcr.pdf

这代码和电路图都传到了GITHUB上,国内没法下载,你那应该能下载。叶春勇的帖子也看过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我主要是靠试错法所以比较麻烦要不断试直到能正常运行,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用语言来描绘。。
软件我不 ...

在软件方面,我的调试步骤(回忆):
1,先调通数据采集,调通oled
2,把数据上传,用matlab研究算法,和数据稳定性。你的100hz数据可以上传出来看看。
3,matlab程序,c语言化,是pc机上的c程序子函数。返回一个复数
4,PC机的c程序,移植到单片机上。
这种数字信号处理,在单片机上调到何年马月,基本都是PC机上调,看着我的过程繁琐,实际dft得到阻抗半天搞定。
在硬件方面
1,字符液晶扔掉,换oled,i2c占用两个io。0.96的oled不贵且不需要背光
2,把用于字符液晶扩展io改成控制档位。扩展io搞慢速io正合适
3,搜国产模拟开关,我记的是rs开头,导通电阻很小,也可改成干簧管继电器
4,把串口腾出来,发数据,用于数据稳定性分析。你的原理图io基本用光,调试还不累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软件方面,我的调试步骤(回忆):
1,先调通数据采集,调通oled
2,把数据上传,用matlab研究算法,和数据 ...

谢谢你的经验,你这方法比较正规,我玩了很多年单片机居然还没用过串口,最多也就用调试器读出数据,MATLAB我还不会用,那个应该能通过串口直接采集数据搞算法仿真吧,那样调试就容易了,我这电脑跑这程序很卡,打印个图什么用的是OCTAVE,功能没MATLAB那么多。
软件方面我觉得难点就是数值计算,我程序里面都是定点数,我自己写的复数除法函数也不好,比较麻烦还容易溢出,只保留4位十进制有效数字,在就是那些电容和别的参数的计算,量程比较宽也容易溢出,这些东西用C语言根本都不用去关心,一行公式就搞定,不知道别人定点数计算都是怎么搞的,要是有现成的参考下就容易了。

硬件方面不打算为这个制作买新元器件,我这制作失败问题主要在硬件上,模拟开关导通电阻300多欧,别的地方还可以,但是在U1A那里就会有问题,在就是后面单个运放倍数过大,100KHZ时候也有问题。正在做一个+-5V供电的版本,把后面多档放大也去掉。

我可能也知道正规方法应该怎么搞,用MATLAB软件仿真算法、用C语言写程序、画个PCB,但是搞不懂为啥我对学这些兴趣不大。

100HZ只用JLINK读出过上臂采样的数据,测电容时候没读过下臂只用示波器看过,现在这制作已经放一边去了,正在焊提高电压版本的等焊好再采个看看。

采100HZ时候采样率是100KHZ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经验,你这方法比较正规,我玩了很多年单片机居然还没用过串口,最多也就用调试器读出数据,MATL ...

你只发了一个数据,还要分析数据的稳定性,这是自动量程的基础。
自动量程,大致是个状态机,参考做电梯。
在技术上你基本上选最难的道路,现在我也看见你也不想改变自己。就这样吧,慢慢摸索。
定点数,翻翻51的老汇编代码,再把gnu gcc编译器的软件浮点代码研究研究,这些都是死东西。不代表你的技术水准。
软件优化,采用热点分析。
你的软件效率关键是dft和刷屏。
至于100个复数求平均跟1000个数据dft差太远。就跟电路板降低成本,单片机30元,你去节省一个电阻1分钱,是没效果的。单片机换了,一下成本就下去了。你把复数除法搞得完美,基本没用,节省的时间,能让你搞2000个数据的dft吗,不能。
你的技术路线我都走过,代码量上去,汇编你根本抗不住。那是无数个夜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发了一个数据,还要分析数据的稳定性,这是自动量程的基础。
自动量程,大致是个状态机,参考做电梯 ...

自动量程只要把Z右移几位就行了,能判断应该切到哪个档位就行了。

业余玩玩DIY汇编够用了,就是折腾消磨时间,就算能做成功对我也没什么用,别人都开上汽车到达目的地了,我这还在陷在沼泽地。

网友A:
跟人打交道的代码长着呢 ,就是慢慢堆。慢慢改善吧。硬件方面,也没什么好聊的,都是别人折腾过的。软件方面还能跟你说说,估计你也没搞个长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人打交道的代码长着呢 ,就是慢慢堆。慢慢改善吧。硬件方面,也没什么好聊的,都是别人折腾过的。软件方 ...

我大概2016年才单片机入门,断断续续到现在学了好几年,没写过很长的代码,也没怎么看过别人写的代码,没什么经验,都是自己摸索着搞。

网友G:
【系统供电】在选定 LCD 模块 +5V 和 MCU +3.3V 为电源电压的情况下,系统需要至少两个电源。
因此建议 MCU 也选 +5V 的,这样可以简化电路、降低成本,包括:
① 稳压电路。
② 电平接口电路。
在 DIY 的情况,这个不是大问题,所以只做为一个建议。

比较重大的问题在于放大电路的供电路上。
由于需要无直流偏置的正弦信号,因此模拟电路需要正负电源。
因此模拟电路供电应该有且仅有:
① VCC: +1.65V(原理图中的 +3.3V)
② AGND: 0V (原理图中的 GNDREF +1.65V,GNDREF1 不应该有)
③ VEE: -1.65V (原理图中的 GND)
而原理图中的放大电路包括了:+3.3V、GNDREF、GND 之外还有 +5V。
至少接 Q1、Q2 和 C5 的 GND 应该是 GNDREF 。

网友G:
建议电路重新画一下,遵循下列简单的规则:
① 电源电压从上往下,电压高的在上,低的在下。
② 信号流向从上往下或从左向右
③ 使用约定成谷的节点命名,如 VCC、VEE、VDD,AGND, DGND 等。
④ 电气连接线保持简洁,尽量避免 Z 形的画线。
VCC : 模拟电路正电源。
VEE : 模拟电路负电源。
VDD : 数字电路电源。
AGND : 模拟电路地。
DGND : 数字电路地。

AGND 和 DGND 在电源电路处合并为一点 GND 。
否则也可能会带来其它一些无法理解的问题(地线干扰)。

这些简单的规则能减少电路中的错误,也便于阅图和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G:
【系统供电】在选定 LCD 模块 +5V 和 MCU +3.3V 为电源电压的情况下,系统需要至少两个电源。
因此建议 MCU ...

他硬件不想动,软件界面两年了基本没变,他是发布项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他硬件不想动,软件界面两年了基本没变,他是发布项目的。

问题是供电电路错了,器件选择可以就这样,但电源、地的连接不动是不会成功的。

另外,如果是作为项目发布,或许还有更专业的要求。
比如相对于模拟开关,固态继电器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还有串并转换电路与 LCD 模块的数据连接,有点看不明白,
如果高四位确实用不着的话,不应悬空,应该接地或电源……

当然这些都只能算一块玉上的瑕疵,不是最重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系统供电】在选定 LCD 模块 +5V 和 MCU +3.3V 为电源电压的情况下,系统需要至少两个电源。
因此建议 MCU ...

本来想做成3.3V电源的,但是我这没有低压差电源芯片、模拟开关、LCD,没办法只能用5V的了,只能用我现有零件验证下做成3.3V的行不行,要是买上面这三样应该能改成3.3V的。

原理图我画的也不好,没什么经验,GNDREF实际就是+1.65V,要是标+1.6V可能更好,电源部分我感觉应该没问题,要不然不可能波形正常测电阻也没问题,只是测电容时候U1A波形太差导致切换到合适档位高一个档位的时候ADC满度。

上图GNDREF实际就是1.6V

我电路不懂,参考了俄版URLC的电路

下面网址是URLC的全部资料
https://disk.yandex.ru/d/zQT3_Sykjl5SrQ

下面网址的.doc文件里面有URLC的电路图,我以前没做过单电源的放大电路也不懂电路怎么设计,所以参考的他的设计

https://disk.yandex.ru/i/UxooklGWscD7Pw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电路重新画一下,遵循下列简单的规则:
① 电源电压从上往下,电压高的在上,低的在下。
② 信号流向从 ...

我主要画原理图画的不好,由于缺乏电路知识不知道这些名词代表电路里面的什么,不知道有什么书是讲这方面的?

+-5V版本的电路已经焊起来了,等重新画的电路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硬件不想动,软件界面两年了基本没变,他是发布项目的。

不是不想动,是得用我现有的零件改不能买新的元器件,没钱折腾。
现在问题主要在硬件上,测电容U1A波形很差

也不算什么项目吧,就是搞个小实验看看这方案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供电电路错了,器件选择可以就这样,但电源、地的连接不动是不会成功的。

另外,如果是作为项目发 ...

还是我画的原理图不好,可能让别人无法理解。。。实际电路是能正常工作的。

LCD那是单片机SPI口驱动74HC595,1602是工作在4线模式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不想动,是得用我现有的零件改不能买新的元器件,没钱折腾。
现在问题主要在硬件上,测电容U1A波形很 ...

你买的stm32f030f4p6 不是有100个吗。单片机是3.3V的。以后你的器件肯定要跟着3.3V走的。

补个链接:
国产润石的模拟开关,找导通电阻低的。
http://www.run-ic.com/corpro/turnoff/mnkg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主要画原理图画的不好,由于缺乏电路知识不知道这些名词代表电路里面的什么,不知道有什么书是讲这方面 ...

所谓约定成俗其实是 e 文单词的缩写。

以前的模拟电路,包括运放,都是由三极管来做的。
三极管的发射极 e 文叫 Emitter,集电极 e 文叫 Collector 。
正电源供给很多个 Collector,所以就叫 VCC;
负电源供给很多个 Emitter, 所以就叫 VEE。

模拟 e 文叫 Analog ,数字 e 文叫 Digital 。
所以模拟地就叫 AGND,数字地就叫 DGND。

其它的还有:
VREF - Reference(参考)
D - Data(数据)
Q - Output(输出,O -> Q)
CLK - Clock(时钟)
RST - Reset(复位)
CLR - Clear(清零)
……

要是 e 文不熟悉,节点就标中文或拼音也没啥问题,只要不导致歧义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stm32f030f4p6 不是有100个吗。单片机是3.3V的。以后你的器件肯定要跟着3.3V走的。

补个链接:

100片连烧带用只剩下可能30多片了,我这NE5532 和TL084各30多片,1602差不多还有15个,CD4052和53也得有个有差不多20片,先得把库存去了才能买新的。
谢谢你帮我查资料,现实情况是真的不能买零件了,今年已经花了300元了,做这个制作不是主线,我打算把钱用在买电机控制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学会这个以后可以干维修,做仪表太费钱,我这什么基准都没有,也没别的表比对,最多只能做到定性判断,精度什么的根本谈不上。

我在农村而且是个家里蹲我也没交通工具不能到镇上拿快递,能到我们这的快递都贵,所以我买一次电子元器件最少也要买100元的,要不然邮费不合算,不可能为了缺一种零件就去买。

+-5V的已经做好了,去掉了后面的多档位放大,只有一个10倍放大扩展一下档位就行,等测试下看看和低电压的有什么区别。

我看别人UT622拆解图片用的模拟开关是HCT4052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0片连烧带用只剩下可能30多片了,我这NE5532 和TL084各30多片,1602差不多还有15个,CD4052和53也得有 ...

只是给你参考而已,买元器件,跟着单片机走。
现在很多国产运放轨至轨运放,高速运放都还行的。价格非常好,我自己买过,实测的。
你用的单片机都是stm32f030f4p6,这些器件跟锂电池搭配使用非常好。
电源电路两个锂电池+一个3.3V和一个-3.3V稳压器,电源电路基本就搞定了,电路简洁,噪音还低。
你的电源电路设计的太复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所谓约定成俗其实是 e 文单词的缩写。

以前的模拟电路,包括运放,都是由三极管来做的。

E文是我第一门不拿书上课的课程。。。所以我写程序都是拼音,电路实在不知道怎么标注,看来以后也得用拼音。

谢谢你给我打赏,但是我这帖子不好也没什么价值,以前别的网站发帖别人看我家穷也给我打赏,我尽量能给他们发回去的都发回去了,没用户名的的打赏给别人发的一些好帖子了,我现在零件做个应该没问题,只是做不了3.3V的。

你看别的论坛有人可怜我给我打赏100多,但是我一分钱没要
https://bbs.pediy.com/thread-249776.htm

只是在21IC这以前发的贴可能算是好别人加上站方一共给我打赏37被我转到我的支付宝了,感觉收这钱心不安,要是确实能帮到别人才有资格收钱。

@yjmwxwx :已收到。
@Jack315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95540&page=1#pid9237230 这帖子里给你发回去了,没收到么?
@yjmwxwx :好吧,既然是这样就退回来吧。
@Jack315 :我不可能要别人东西的,别人要给我东西比向我要东西还难。我现在是一点上进心都没有,产量什么的根本不关心,有赚钱的机会我都不愿意要,天上掉馅饼我都不会去接,只是玩的心态,偶然碰到要兴趣就玩玩,我也搞不清楚自己兴趣在哪里
@yjmwxwx :不要有心理负担,没什么应该不应该的。这个¥在你那里能发挥作用,在我这里什么用都没有……收着吧。另外,偶的帖子《六西格玛设计(DFSS)案例 —— 三角波发生器》https://bbs.21ic.com/icview-1709808-1-1.html 里的方法也可以帮你提高你家田里的产量,只是不知道你兴趣主要在哪里。
@Jack315 :但是这不是我应该得的,我又没帮你什么不应该拿你¥,没帮别人就拿别人的会让我感到不舒服,我性格比较怪愿意帮别人而不愿意别人帮我。
俺这钱包里的¥对俺来说没用的,又不多,不妨就收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是给你参考而已,买元器件,跟着单片机走。
现在很多国产运放轨至轨运放,高速运放都还行的。价格非常 ...

嗯 谢谢你了,等去去库存再考虑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你了,等去去库存再考虑买。

你在家种地,种过啥经济作物?
我以前去山东拉过一车山药,还有苹果,我有货车驾驶证,那边平原地区,土地的面积好大。吃个早餐,包子挺大的。
还有一年江苏东台西瓜价格好,拉过10车西瓜,有时价格不好,(农民)农场主承包的大的,搞不好还要赔钱。
你搞多大的土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家种地,种过啥经济作物?
我以前去山东拉过一车山药,还有苹果,我有货车驾驶证,那边平原地区,土 ...

没种经济作物,我家种了7亩粮田,玉米和小麦两季,虽然不赚钱但是成本低风险小劳动也少,村里种大姜的多,但那成本高还需要人精心管理,价格非常不稳定,前几天邻居卖姜窖里面的才1.8元每斤,今天听说又落了4毛,这价格已经赔钱了。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 谢谢你了,等去去库存再考虑买。

这类东西,时序不是非常重要,运算才是核心,所以将汇编转换为C是必经之路,单片机C编这样的程序,用到的关键词比汇编还少,有汇编能力的入门非常轻松。关键是大段的运算根本就不需要你再去关心,只需要注意到变量的范围就成。
硬件环境实在太差了,现在动不动就有免费打样的,10X10cm  双面板都不要钱,好好画一个板子,付一个运费就好,多做几个测试点,这样你做起来事半功倍。有双踪以上的示波器,结合硬件实际调试,应该不算太难,只需要会分析就成,关于数据和调试的问题,不会PC模拟不要紧,采集连续数据后,串口留出来上传分析就很容易知道问题在哪。
关于自动量程,常规的做法是一个时间惯量比较大的滑动滤波器,定义到上下限,根据阀值切换就是了。由于惯量大,所以偶然的波动是不会引起量程乱跳的。
小叶貌似做过类似的东西,我看了看他给了你不少很好的建议,多参考一下小叶的意见吧。这种低电压设备,TL什么的就不要考虑了,性能实在够呛。
关于显示屏,看你已经完成了正常的显示输出,才占用了3条IO,就不需要改了,只需要注意,像1602这样的显示屏,不需要太频繁是刷新,数据改变的时候,才刷新就好,占用的资源就会少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类东西,时序不是非常重要,运算才是核心,所以将汇编转换为C是必经之路,单片机C编这样的程序,用到的 ...

确实,要是用C写根本不用去关心怎么计算的,用汇编写还要小心溢出搞起来比较麻烦,我要是专业搞电子的肯定学学C,业余玩玩汇编还能应付。
现在问题就是出在硬件选择不对上,但是又不能买合适的元器件,只能改成高电压版本的,没做板子就是感觉电路有问题,我都是确定电路没问题了才做板子。

自动量程不知道别人怎么搞的,看商品表基本上看不出档位切换。

叶春勇的建议很好,但是我有个问题,干什么都是跟着兴趣走,可能走了歪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种经济作物,我家种了7亩粮田,玉米和小麦两季,虽然不赚钱但是成本低风险小劳动也少,村里种大姜的多 ...

说不定人家前面就回本了,现在兑现利润。
主要是大户,大户要回款,价格就下去了。我去拉西瓜时,一般大户的种植的品质都挺好的,玩的大,有那个技术。人家价格偏高的。
还有中间人,我拉一车,中间人有800-1200介绍费。一般睡中间人家里,农民和中间人是什么规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不定人家前面就回本了,现在兑现利润。
主要是大户,大户要回款,价格就下去了。我去拉西瓜时,一般大 ...

得能长期**的才能赚钱,新入行赔一年就不想再种了。

种经济作物也得有本钱,我是个啃老的家里蹲根本没能力搞,要想靠种地赚钱比上班难的多,赚那点钱对我也没什么用,我又不要老婆孩子,也就吃个饭,一年1000元吃饭足够了,关键是在农村蹲着看不到有路可走,周围都是老年人,用不了十年感觉这个村子就要没人了,土地肯定会被夺走,到时候可能住都没地方住。

网友G:
引用 楼主:
本来想做成3.3V电源的,但是我这没有低压差电源芯片、模拟开关、LCD,没办法只能用5V的了,只能用我现有 ...

资料看了一点。档位是用可编程放大器 (PGA -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资料看了一点。档位是用可编程放大器 (PGA -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来实现的。 ...

嗯 是的,他这个成本比较高,两个ADC同步采集,我做这个只用1个ADC口但是要来回切换实现同步采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是的,他这个成本比较高,两个ADC同步采集,我做这个只用1个ADC口但是要来回切换实现同步采集
...

原理图中用模拟开关构成的电路,参考设计中是用可编程放大器来现的。

这是可编程放大器 MCP6S2X 的数据手册:

STM32 的 ADC 有多个通道,在需要对多个节点进行 ADC 时可以在 MCU 内部进行切换。
意思是原理图中的模拟开关是不需要的,因为在可编程放大器和 MCU 内部都有了。

网友G:
另外,SPWM 的输出和 ADC 的输入都要有良好设计的滤波器。
原理图中有这样的滤波器,但不知道是否都能满足要求。

DIY 的情况下或许没大问题。
如果是有一定精确度要求的话,这两个滤波器就要仔细检查了。

网友I:
感觉楼主这个人有点怪异(不要介意),另外感觉叶春勇和JACK315这两个人好热心,妥妥的好人啊

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想法。相互尊重一点,这个世界还是很美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理图中用模拟开关构成的电路,参考设计中是用可编程放大器来现的。

这是可编程放大器 MCP6S2X 的数据 ...

可编程放大器比较贵吧,当然直接买可编程放大器比较好。我原理图里面一共三个模拟开关,U1A接的那个CD4052不能用PGA来代替,参考设计里面是用了两个仪表放大器和两个PGA来两路同步采集,我原理图里面是用一个CD4053来切换参考电阻和测量的DUT,一个模拟开关来回切换省了一路放大电路,这部分是抄袭网友XJW01电桥的设计。
1M采样率时候用模拟开关切换1毫秒采集1000点,上下臂一共需要2毫秒,一秒能更新500次,采样在打开后就不停止,一边计算DFT一边采样,速度比较快,STM32的ADC通道之间采集切换比较慢,一个通道切换到另一个要过一段时间才能正常采样。

从速度上考虑,这个想法是有道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另外,SPWM 的输出和 ADC 的输入都要有良好设计的滤波器。
原理图中有这样的滤波器,但不知道是否都能满足 ...

SPWM输出波形肯定不好。。100KHZ时候是20点,振幅27

10KHZ时候是200点,振幅27
1KHZ时候是200点,振幅279
100HZ时候是1000点,振幅559
滤波器过滤的不好也是造成U1A在测电容时候波形差的一个重要原因
100K和10K采样率用的1MHZ,1K和100HZ采样率100KHZ,采样率设置低了更新数据很慢,搞不懂设置多少采样率合适。
搞这制作主要想成本低电路简单,实际可能不如俄版那个去掉自动平衡运放的那种,有个U1A平衡运放频率高了的时候校准麻烦,每个档位都要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感觉楼主这个人有点怪异(不要介意),另外感觉叶春勇和JACK315这两个人好热心,妥妥的好人啊   ...

是很怪吧,也可以说是异类,村里人都问我妈我是不是精神不好,我从来不介意别人说我什么,有人说那是有人气,没人回帖那才难过呢。
以前热心的R2D2网友经常回我帖子,指出我的缺点,我要照他说的做可能都找到工作了,但是那么多热心网友的话我不听,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是的感谢叶春勇和JACK315两位热心网友,以及上面各位网友回帖,你们说的都对,我要时照着做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SPWM输出波形肯定不好。。100KHZ时候是20点,振幅27

10KHZ时候是200点,振幅27

采样率在理论上一个周期有 2 个点就行。
工程上,需要 8~10 个点,而且应该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越多点数越好。

条件指的是速度,涉及 MCU 时钟频率、最高允许的采集率
以及数据计算所需的时间和更新速度要求等。

根据设计要求,实现这个功能的方案有很多种。这是所谓的设计约束问题。
比如 DIY 学习用,可以只有一个量程,用两个 ADC 通道采集上臂和下臂电压;
专业产品则需要全量程,同时为保证精度和测量速度,可能需要相对复杂的方案,
成本也会比较高。具体要根据市场(客户)要求而定。

个人觉得量程做到常用的就行。比如电阻就不要考虑 1 欧以下和 1 兆欧以上的量程。
精度和速度也不必刻意追求很高。价格则在自己的预算范围内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采样率在理论上一个周期有 2 个点就行。
工程上,需要 8~10 个点,而且应该是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越多点 ...

哦 明白了。

重新做了一个去掉了后面多档位放大,只加一个10倍放大,这样档位就是从10欧到1M十倍关系的5个档位,测常用元件也够用了,电路已经焊好了,还没画原理图和改程序。

网友G:
推荐一个滤波器的设计工具:
滤波器设计向导
https://tools.analog.com/cn/filterwizard/

SPWM 输出端的滤波器应该是一个带通,目的是滤除直流和 PWM 开关频率以上的所有频率。
带通可以由一个低通加一个高通组成。

ADC 输入端的滤波器是一个低通,目的是滤除正弦信号频率以上的所有频率的噪声。
低通滤波器的输出要额外再加一个 RC 低通网络,然后是一个放大器把直流偏置加回来,最后才进 ADC 。

设计工具给出的电路形式可以直接用,只要把运放都换成手头上有的 MCP6022 即可,目测应该没问题。

滤波器和放大电路的电源全部用 3.3V 和 1.65V。模拟开关在 3.3V 的时候应该也能正常工作的。

滤波器设计如果有问题,到时再讨论。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一个滤波器的设计工具:
滤波器设计向导
https://tools.analog.com/cn/filterwizard/

谢谢你,这个网址非常好,已经收藏了。

MCP6022 我还剩下5片,做好的那个暂时先不修改了已经放到一边去了,另外新焊接了个用+-5V电源,运放用NE5532和TL084的,先试试什么效果再做改动。

我焊这电路时候遇到个问题,LM1117 3.3和LM2596共用一个电源居然输出4.5V,但是从一个报废出租车对讲机上拆了个LM1117换上却正常输出3.3V,是不是可能我买的是假货,受到LM2596干扰就不能正常工作了?
还发现上次做的那个画原理图的时候少画了一个电阻,就是下面这个PDF里面的R36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这个网址非常好,已经收藏了。

LM1117 有可调、1.8V、2.5V、3.3V 和 5V 这几种,貌似没有 4.5V 的。
因此这个 LM1117 可能是坏的,或者是可调的。试验一下应该就能知道。

不建议使用开关电源,因为可能会有噪声干扰的问题。
如果一定要用,注意电感要用磁路封闭的那种。

不建议放大电路用 +5V / -5V,建议用 +3.3V / -3.3V ,
因为进入 ADC 的电压超出范围就有可能损坏 MCU 。
如果一定要用 +5V / -5V 的方案,
一定要确保进入 ADC 的电压在规定的范围内(0V~3.3V)。

楼主:
引用 网友G:
LM1117 有可调、1.8V、2.5V、3.3V 和 5V 这几种,貌似没有 4.5V 的。
因此这个 LM1117 可能是坏的,或者 ...

我买的可能是假货,只给单片机供电都很热,焊上大面积铁皮才不那么热了。

我这零件比较适合做+-5V的,5V供电应该不会超单片机范围,只是以前买的假LM2596故障烧过单片机,这次买的是拆机的,不会出现自己 短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LM1117 有可调、1.8V、2.5V、3.3V 和 5V 这几种,貌似没有 4.5V 的。
因此这个 LM1117 可能是坏的,或者 ...

后面偏置电路有错误,又重新改了下,这下测试总算能用了, 焊的时候没仔细看芯片型号,把CD4053和52焊反了。。又重新拆了焊,搞到早上4点才焊好。。

还是有问题,测104电容虚部不断变小,得差不多半分多钟才能稳下来,搞不懂哪里问题,切换不同频率也一样

网友G:
引用 楼主:
后面偏置电路有错误,又重新改了下,这下测试总算能用了, 焊的时候没仔细看芯片型号,把CD4053和52焊反 ...

查找问题会比较困难。
从视频里看到有一台万用表,其它的仪器估计没有了。

做设计的方法一般是把整个系统分解成各个小单元,
然后逐个设计、打样、测试,以验证符合设计要求。
这个过程适用于硬件和软件的开发。

如果 LZ 想要做成功,用一个万用表也许也能搞定。

希望能先得到下列信息:
① 万用表的完整型号。除了万用表,是否还有其他仪器设备,包括自制的?
② LCD 表上的读数的含义是什么?
③ 原理图中的 SW1 和 SW2 的功能是什么?视频中操作的是哪个按钮?

提示:
整个测试过程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尤其是在缺乏相应的仪器的情况下。

建议:
抽时间学习下 C 语言。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功。
会了 C 语言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C 语言的唯一缺点是相比汇编而言可能会需要更多的程序存储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找问题会比较困难。
从视频里看到有一台万用表,其它的仪器估计没有了。

是啊找哪里有问题比较麻烦。

我的万用表是UT33D,还有一台20M示波器HONGHUA 5020,去过也自制过一个LCR表,但是感觉自制的不靠谱。

第一行的4是代表频率,1=100HZ、2=1KHZ、3=10KHZ、4=100KHZ
-00.22是电阻,-17.43是电抗
第二行00是档位0=10欧姆、1=100欧姆、2=1K欧、3=10K欧、4=100K欧、5=1M欧

按键两个程序里只用了一个,SW2频率加

我有CBB的102电容,测CBB电容读数没有慢慢减小,就是测瓷片电容有这现象,测电阻也不变小。

学C关键是没地方用啊,我10年前跟着那个10天学会单片机教程就是学的C语言,后来多年不用都忘的差不多了。

网友J:
你先看懂原理图再说把

我也是抄别人的电路,不懂哪里有问题

网友G:
进入 ST 的官网主页后在右上角找到 English 点开然后选中文。
在搜索栏里输入 STM32F030F4P6,双击所用的 MCU 。
在菜单里选工具和软件。要下载的应该是STM32CubeIDE。其他的不清楚是否用得上。
先试试看能不能搞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G:
进入 ST 的官网主页后在右上角找到 English 点开然后选中文。
在搜索栏里输入 STM32F030F4P6,双击所用的 M ...

他应该是使用开源工具,一步一步调的。我今天把stlink+openocd+arm-none-eabi-gcc搞起来了,汇编直接编调试方便些。估计是这么来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他应该是使用开源工具,一步一步调的。我今天把stlink+openocd+arm-none-eabi-gcc搞起来了,汇编直接编调 ...

整个系统工作起来了,测量结果也基本正常的,但不稳定。
现在暂时还无法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或者兼而有之。
或许要先测下波形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示波器有点出乎猜想。虽然只是 20M的,依然能助力不少……

C 语言的书有空先看起来。

示波器150元买的,没示波器肯定做不了东西。

C语言我也能写点简单程序,但是不熟悉得先查语法怎么用,我一开始买STM32正点原子开发板也跟着他教程学过,感觉工具太麻烦了,学着学着不知道怎么就走了歪路搞起了汇编。。

我是正好相反,我是闲着把身体闲坏了,要是天天忙反而身体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整个系统工作起来了,测量结果也基本正常的,但不稳定。
现在暂时还无法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或者兼 ...

他的电阻档是正常的,硬件大概率是调通的。
主要问题是软件,现在的软件规模,他不仅要解决人机界面软件框架问题,还需要去用定点去解决一些基本运算问题。涉及定点数的溢出,定点数正则。一些细节问题,什么都是从零开始,总体来说一个不小心,不知道错哪,要查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进入 ST 的官网主页后在右上角找到 English 点开然后选中文。
在搜索栏里输入 STM32F030F4P6,双击所用的 M ...

不想用他这些工具,太麻烦了,我这电脑也走了歪路,装的LINUX系统,装这些软件得装到虚拟机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10片stm32f030f4p6,今天用转接板搞了一个最小系统
stlink+openocd+gdb可以调试c语言

JLINK比较好用,可以直接用GDB调试,GDB是源码级调试,我用的是机器级调试,更不好用,以后要是搞复杂的我会学学怎么用,套路我也知道,但是现在用不到啊,现在写的都是一些简单程序,不需要搞操作系统什么的。

我写程序就下面三个窗口

EMACS编辑器

ARM-NONE-EABI编译

JLINK自带命令行调试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整个系统工作起来了,测量结果也基本正常的,但不稳定。
现在暂时还无法确定是硬件还是软件的问题,或者兼 ...

是的软硬件都有问题,软件问题主要是切换频率后,采的数据可能有点问题,因为设置好频率后ADC采样和DMA都是连续采集不停,切换两个通道时机不对会导致采集的数据出现偏差,但是问题不是太大。

我虽然有示波器,但是没探头,同轴线就算和地线短路居然还有振荡,测不了小信号,还不如直接ADC采个波形真实

网友A:
引用 楼主:
JLINK比较好用,可以直接用GDB调试,GDB是源码级调试,我用的是机器级调试,更不好用,以后要是搞复杂的 ...

我把你的makefile改了
CC = arm-none-eabi-gcc
AS = arm-none-eabi-as
LD = arm-none-eabi-ld
OBJCOPY = arm-none-eabi-objcopy

all:main.elf
        $(OBJCOPY) -O binary main.elf  main.hex

main.elf : startup_stm32f030.s system_stm32f0xx.c main.c
        $(CC) --specs=nano.specs --specs=nosys.specs -mcpu=cortex-m0plus -mthumb -T stm32f030f4p6.ld -g -o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
搞了个最小C文件项目

你的stm32.ld,我不能用,内存大小,flash大小都没有,堆栈啥都没有得改。从stm32的库里改了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把你的makefile改了
搞了个最小C文件项目

玩玩这套工具也有好处,以后可以很容易转到开源平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的电阻档是正常的,硬件大概率是调通的。
主要问题是软件,现在的软件规模,他不仅要解决人机界面软件 ...

100HZ时候采样率100KHZ测的 104电容的波形,档位是10K档,可以很明显看出下臂波形不正常,可能问题就出在这里。
上臂波形

下臂波形严重变形

这个数据直接用电脑上计算器计算的阻抗是351−15440i ,应该比较接近104电容

上面这个是只开一路采集没有来回切换,来回切换可能切换比较快造成数据有一些偏差。
单片机上程序计算的,实际我那个阻抗计算程序也很差,慢不说还容易溢出只保留4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0HZ时候采样率100KHZ测的 104电容的波形,档位是10K档,可以很明显看出下臂波形不正常,可能问题就出在 ...

【重要】测量时小心不要造成电路短路,以免把电路搞坏了。

① 重复视频中测量电容的过程,同时用万用表检查各个电源电压,看是否有变化。
② 能不能把上、下臂的波形数据导出,然后放上来看看?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0HZ时候采样率100KHZ测的 104电容的波形,档位是10K档,可以很明显看出下臂波形不正常,可能问题就出在 ...

从波形来看,硬件几乎肯定是有问题了。

我现在在看 MCU 的资料,然后会把电路重新画一遍,以便能正确理解你的思路,方便找出问题所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玩玩这套工具也有好处,以后可以很容易转到开源平台。

现在这个东西,意法半导体有图形硬件配置软件一下搞定的。我的双采就是靠官方的配置工具搞的,很快搞好。你的配置代码,看了半天就搞了10几行,哎。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想用他这些工具,太麻烦了,我这电脑也走了歪路,装的LINUX系统,装这些软件得装到虚拟机里面。
...

说的有问题,微软的win10有linux子系统,现在无缝兼容了。有时间可以玩玩,ubuntu ,debian我都装过,arm-none-eabi-gcc sdcc都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要】测量时小心不要造成电路短路,以免把电路搞坏了。

① 重复视频中测量电容的过程,同时用万用表检 ...

电源应该没问题,因为上臂波形正常,下臂波形变形厉害,两路信号用的同一个放大器,搞不懂那个自平衡运放怎么输出变形那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G:
从波形来看,硬件几乎肯定是有问题了。

我现在在看 MCU 的资料,然后会把电路重新画一遍,以便能正确理 ...

是的就是硬件问题,谢谢你浪费时间帮我找错误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个东西,意法半导体有图形硬件配置软件一下搞定的。我的双采就是靠官方的配置工具搞的,很快搞好。 ...

感谢你想带带我走上正规,但是我写的程序太不行了,标注几乎没有,寄存器名称就是地址,看我这程序还不如看从固件反汇编的程序。

我这程序要是想用C写应该也能写出来,只是要查查语法比较麻烦,我现在真的没兴趣学学用C语言怎么写,我这套路搞了好几年了,写个简单小程序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有问题,微软的win10有linux子系统,现在无缝兼容了。有时间可以玩玩,ubuntu ,debian我都装过,arm- ...

说的也是,但是我用电脑也就看看网页,WINDOWS上的程序基本都不用了,省心不会中毒什么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电源应该没问题,因为上臂波形正常,下臂波形变形厉害,两路信号用的同一个放大器,搞不懂那个自平衡运放 ...

检查电路第一个是检查电源,这是基本常识。
如果做电器维修,这个操作也是第一步。
如果电源不正常,电路基本就没正常的可能。

+3.3V 和 +5V 只量一次就行了,只要电路没问题应该就是正常的。
顺便说一下,+3.3V 输出端最好加个电解大电容,比如 100uF 或以上的。

比较不确定的是 -5V 的开关电源。这个电源按说要用示波器看的。现在就拿万用表看吧。
在电路工作的时候,如果读数也在缓慢的下降,这个电源就有问题了。
如果是读数有跳动,但基本稳定在 -5V,就暂时认为是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的也是,但是我用电脑也就看看网页,WINDOWS上的程序基本都不用了,省心不会中毒什么的。 ...

这个中毒问题,对头,对头,你继续折腾。找到问题就好。我有几个问题:
1、你的spwm是定时器1的第三通道+DMA,没错吧
2、你的adc是定时器1的第四通道触发的吗?你的电压和电流,分时采集的,但是要同步的,也只能用定时器1了,找后面周期的相同相位点来采集数据。3、你这个软件结构,为什么adc要变采样率,都用1M。我以前搜博士论文人家是定采样率+抽取处理弄的。我自己搞的电桥,采样率低了,副参数就差。采样率上去了,副参数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检查电路第一个是检查电源,这是基本常识。
如果做电器维修,这个操作也是第一步。
如果电源不正常,电路 ...

按照你说的三个电源都测了,没有跌落现象。

搞不懂为什么测CBB读数不会慢慢降低,这问题真是比较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毒问题,对头,对头,你继续折腾。找到问题就好。我有几个问题:
1、你的spwm是定时器1的第三通道+D ...

我是白羊座,山羊不就经常走悬崖峭壁不好走的路。
1、是定时器1的第三个通道。
2 、是TIM3触发ADC采样的,用定时器1开启定时器3来同步,然后开SYSTICK定时器,定时采集1000点用的时间中断进去切换上下臂模拟开关和计算DFT。

具体寄存器数据描述得看寄存器手册,我写的时候也得一边写一边看手册

@tim3chushihua:
        ldr r3, = 0x40000400 [url=home.php?mod=space&uid=72445]@[/url] tim3_cr1
        ldr r2, = 0
        str r2, [r3, # 0x28] @ psc
        ldr r2, = 27
        str r2, [r3, # 0x2c] @ ARR
        movs r2, # 0x20
        str r2, [r3, # 0x04] @ TRGO
        movs r2, # 0x06
        str r2, [r3, # 0x08]
        movs r2, # 0x8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毒问题,对头,对头,你继续折腾。找到问题就好。我有几个问题:
1、你的spwm是定时器1的第三通道+D ...

这网站还贴不了代码,就是截图的这个部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按照你说的三个电源都测了,没有跌落现象。

搞不懂为什么测CBB读数不会慢慢降低,这问题真是比较怪 ...

好,暂且认为电源都是正常的。

等我生新画好原理图再来分析波形异常的问题。

波形数据能导出来吗?这个数据对分析应该会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暂且认为电源都是正常的。

等我生新画好原理图再来分析波形异常的问题。

麻烦你了

下面这个文件是上面贴图波形的数据文件,是测104电容时候的上臂和下臂,下臂是参考电阻,上臂是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中毒问题,对头,对头,你继续折腾。找到问题就好。我有几个问题:
1、你的spwm是定时器1的第三通道+D ...

我寄存器设置也有些问题,比如ADC本来该14M时钟,我设置的28M,看着好像没什么区别就没改,肯定不如官方工具配置的正确

网友K:
推来推去很啰嗦的,打赏给你就应该收下,少是少了点,但我i2c钱包只有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以等万一某天你发财了再拿一小部分去赞助有需要的人,如果永远发不了财也没关系。
反正我6元也提出不了,也不够买半包烟,就拱手送你,印个PCB买个7805什么的都可以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麻烦你了

下面这个文件是上面贴图波形的数据文件,是测104电容时候的上臂和下臂,下臂是参考电阻,上臂 ...

数据很贴心,放到 MATLAB 里一下就全出来了。

正弦波的频率和采集频率分别是多少?

网友G:
这是根据数据画的波形图:

电容上的波形是个比较完美的正弦;
电阻上的波形异常了。
算了一个“正常”的波形进行对比,可以看出问题出在软件上的可能性比较大。
因为硬件基本是一个线性电路,而失真是非线性的。

问题应该是数据采集时间的“同步”问题。先自己查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推来推去很啰嗦的,打赏给你就应该收下,少是少了点,但我i2c钱包只有这么多。
如果你觉得不好意思,可以等 ...

我不喜欢要别人东西啊,我这帖子要确实好还行,但我是来求助的,应该我给别人打赏才对,怎么搞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数据很贴心,放到 MATLAB 里一下就全出来了。

正弦波的频率和采集频率分别是多少? ...

正弦波是100HZ,采样率是100KHZ

网友G:
如果示波器能用就好了。

因为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如果也是这样失真的,就表示是硬件的问题;
如果也是完美的正弦波形,就表示是软件的问题。
现在只能根据“常理”来推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根据数据画的波形图:

看了你这个图很清楚了,只能自己先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了,我也比较困惑,这两波形都是一个程序采集的,只是分别切换在电容和电阻上。示波器测也是波形不好,但是由于我是用同轴线代替探头的,短路都碰到金属物体自己就开始振荡,没办法确定是波形不好还是示波器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示波器能用就好了。

因为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如果也是这样失真的,就表示是硬件的问题;

刚才我用我的示波器测的下,测的是U1A的1脚

波形

我没示波器探头,没办法判断是线的问题还是真的波形不好,黑色胶带缠绕的就是我的示波器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示波器能用就好了。

因为用示波器看到的波形如果也是这样失真的,就表示是硬件的问题;

楼上这个是100HZ频率的10K欧档测104电容时候的波形,下面这个是测10K电阻的波形,都是平衡点附近的阻抗

网友G:
引用 楼主:
刚才我用我的示波器测的下,测的是U1A的1脚

能不能重新来个波形的照片:

① 将波形拉开,使得示波器上有 1~2 个完整的正弦波。
② 将镜头垂直于示波器的屏幕,并让屏幕(波形)尽可能占居整个画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看了你这个图很清楚了,只能自己先看看程序哪里有问题了,我也比较困惑,这两波形都是一个程序采集的,只 ...

查软件的方法是把每次采样的时间记录下来。

然后看时间时隔是否是按预期等间隔的、间隔时间是否正好是采样周期。
如果是这样的话,软件的问题就基本可以排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重新来个波形的照片:

① 将波形拉开,使得示波器上有 1~2 个完整的正弦波。

我刚才把线焊到R3和R4之间测的波形, 我再焊回去试试,那个波形不好调大了来回晃动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能不能重新来个波形的照片:

① 将波形拉开,使得示波器上有 1~2 个完整的正弦波。

拉开测了下

测104电容时候U1A 1脚波形

测10K电阻时候 U1A 1脚波形

怎么都变得很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软件的方法是把每次采样的时间记录下来。

然后看时间时隔是否是按预期等间隔的、间隔时间是否正好是采 ...

我感觉还是硬件问题,软件同步采样虽然也有些问题但是不是很大,只是影响一点相位,要是同步出问题不可能测的电容值和实际差不太多

也是有道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拉开测了下

测104电容时候U1A 1脚波形

波形变粗是因为示波器的同步不稳定。

看起来波形真的有问题。我来图形处理一下,再比较看看……

网友G:
不对,不(完全)是示波器的同步问题。
看起来像是电路有高频振荡。

继续把波形拉开,看看能不能看到里面有没有高频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对,不(完全)是示波器的同步问题。
看起来像是电路有高频振荡。

这个粗的里面就是高频信号,但是这个高频信号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这示波器探头就算和地线夹子夹在一块碰到金属就有高频振荡信号,手摸也有,还不如直接ADC测的准确,我这示波器同轴线可能自己振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对,不(完全)是示波器的同步问题。
看起来像是电路有高频振荡。

搞不懂是什么问题,U1A前面信号都没问题,过了U1A波形就变的很差,可能也不是示波器问题,那个干扰没这么大振幅,关键搞不懂这高频从哪里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粗的里面就是高频信号,但是这个高频信号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我这示波器探头就算和地线夹子夹在一块碰 ...

不应该是探头的问题。

因为看到有纯净的波形。

网友G:
这个波形与根据数据画出来的波形基本吻合:

先重点分析电路部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搞不懂是什么问题,U1A前面信号都没问题,过了U1A波形就变的很差,可能也不是示波器问题,那个干扰没这么 ...

放大器和滤波器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变成振荡器。

内部大量的导线导致的各种相互耦合有可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首先要检查电路本身会不会导致这个问题。

需要静下心来花时间分析电路了……今天大家都早点休息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波形与根据数据画出来的波形基本吻合:

等明天另外用运放焊个电路代替U1A功能,去掉模拟开关,再看看波形怎么样,现在可以确定主要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大器和滤波器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变成振荡器。

内部大量的导线导致的各种相互耦合有可能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

嗯 明天单独做个U1A功能的小模块调试试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嗯 明天单独做个U1A功能的小模块调试试试

如果电路分析下来有问题就先改电路。
没问题的话表明可能需要做 PCB 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电路分析下来有问题就先改电路。
没问题的话表明可能需要做 PCB 板了。 ...

这个月两次免费还没用呢,我看先学着画个板子好像比较好,毕竟做实验的这个电路线太乱测都不容易测。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月两次免费还没用呢,我看先学着画个板子好像比较好,毕竟做实验的这个电路线太乱测都不容易测。 ...

画板子的时候注意放一些测试点(焊盘)。
比如,电源、地以及关键节点,方便实验的时候测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拉开测了下

测104电容时候U1A 1脚波形

你这个运放需要补偿,你的示波器,能显示细的正弦波,说明示波器,还没报废。还是表达问题,自己有示波器,不贴波形。费了一堆口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寄存器设置也有些问题,比如ADC本来该14M时钟,我设置的28M,看着好像没什么区别就没改,肯定不如官方 ...

我用配置工具看了一下,stm32f030内部单独给adc搞了个内部rc晶振,你能调成28M?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画板子的时候注意放一些测试点(焊盘)。
比如,电源、地以及关键节点,方便实验的时候测试用。 ...

我画板子也没什么经验,一共才画过两次实际电路的,我画的能正常运行就算是运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运放需要补偿,你的示波器,能显示细的正弦波,说明示波器,还没报废。还是表达问题,自己有示波器 ...

一开始没拍照片,我还是不会表达,别人问我什么我才会说。

U1A 100HZ波形特别差,反而频率高的时候没那么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配置工具看了一下,stm32f030内部单独给adc搞了个内部rc晶振,你能调成28M?

我没用RC的那个,用的从APB那过来的,这地方应该改成14M的比较好,14M和28M有区别的,ADC工作在连续模式非触发模式的时候最高大概能到2M采样率,我试过,采集100KHZ一个周期采集20点,14M只能采10个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没用RC的那个,用的从APB那过来的,这地方应该改成14M的比较好

你的分时采集,我大概搞清楚了。
今天折腾那些开源工具,做一个c裸奔的最小项目,也算熟悉下030这个片子。你也好好休息,明天把自激解决了。
这个高速运放自激频率都是好几兆,你的模拟示波器看的很清楚。好几兆的的频率,超过adc带宽,你发的数据,就是自激波形的低频轮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分时采集,我大概搞清楚了。
今天折腾那些开源工具,做一个c裸奔的最小项目,也算熟悉下030这个片子 ...

关键我不懂电路啊,完全是盲区,只会抄袭别人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分时采集,我大概搞清楚了。
今天折腾那些开源工具,做一个c裸奔的最小项目,也算熟悉下030这个片子 ...

断开R3和R4之间,测U1A 1脚是一个高频波形,示波器0.5微秒档大概三个格子,断开MCU电源这个波形消失

网友G:
这个电路没抄得好,主要有几个方面:
① 电源及相关的滤波电路,导致电源和信号的性能变差;
② 上臂和下臂通过模拟开关切换共用一个输出放大器,
这可能是导致测量不稳定的原因。
③ 上述两个情况,再加上没有 PCB 板,可能是导致高频振荡的原因。
④ DUT 两端的 TVS 二极管被省略了,导致不能用于测量电感。
因为在接入瞬间,电感两端会产生高压打坏芯片。

因此,这个电路得重新抄。
原来的设计比较专业。所使用的方案也比较合理。
其中用到了仪表放大器和可编程放大器。
这些电路也可以用单独的运放和模拟开关来构建,
只是性能会差一点,但应该能满足 LZ 的目标。

LZ 能不能清点一下自己的存货,要根据你手上现有的器件来重新抄。
包括:
① 集成电路的型号数量。
② 三极管、场效应管、二极管的型号和数量。
③ 各类电阻、电容、电感的参数和数量。
前两个先晒出来,最后一个慢慢整。

在公司上班的工程师可以向厂商免费申请样品的。
LZ 如果能接受这类赞助,相信有很多网友帮忙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断开R3和R4之间,测U1A 1脚是一个高频波形,示波器0.5微秒档大概三个格子,断开MCU电源这个波形消失

你现在运放是mcp6022吗?接了多大的采样电阻?mcp6022上datasheet上100k的电阻需要并联一个5.6pf的电容。
这个东西涉及布线,注意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没抄得好,主要有几个方面:
① 电源及相关的滤波电路,导致电源和信号的性能变差;
② 上臂和下臂 ...

他那电路确实电源滤波搞的比较好,我抄的时候把很多东西都省了,看样子要把该加的加上去。

我器件比较多的是STM32F030F4P6、NE5532、TL084、CD4052、CD4053、LM2596、LM317、LM1117 3.3、7805
三极管比较多的是 BC547、SS8050、SS8550、MOS管50N03、IRF2804多其他的没有,二极管1N5819、1N5822多,1N4007和1N4148没几个了。
电阻100、1K、10K、20K、100K的多当时每种买了1000个,其他的阻值的没有,电容102、104、105贴片、106贴片的多,别容值都是只有几个的,电解电容没大量买过也没几个了,但是可以到报废电路板上拆,电感47uh的好像有10个别的没有。

我感觉我现有的零件够用了,业余DIY搞的能用就行,精度没什么要求。

现在这电路是断开MCU电源没干扰了,接上MCU电源,MCU不执行程序只要通电就有这个高频干扰,整个电路通电1秒多这个干扰波形才出来,我先另外搭个运放电路看看干扰是从那根线串进来的,尽量在现有基础是改改这样比较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运放是mcp6022吗?接了多大的采样电阻?mcp6022上datasheet上100k的电阻需要并联一个5.6pf的电容。 ...

现在是NE5532,就是从MCU出来的干扰,程序在第一条指令停下也有干扰,只要MCU通电大概1秒多就出现这个高频波形,断开MCU电源马上就没有这个高频干扰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他那电路确实电源滤波搞的比较好,我抄的时候把很多东西都省了,看样子要把该加的加上去。

我器件比较多 ...

下来抄 2 个版本出来:
① 一个版本是性能比较好的,以后可以做 PCB 板用。
② 另一个版本用现有元件做,可以考虑不做 PCB 板。
电路中噪声比较大,也可能会有高频振荡,希望能正常工作。
这个版本由于没有 TVS 管,注意不能用来测电感。

两个版本都会有 4 个档位。

网友G:
串并转换器 74HC959 还有没有?
由于 MCU 管脚有点少,可能需要进行输出口扩展。
这样的话可以配 3 个按钮。
如果没有的话,可能只能配 1 个按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是NE5532,就是从MCU出来的干扰,程序在第一条指令停下也有干扰,只要MCU通电大概1秒多就出现这个高 ...

我以前发的帖,也是正弦波没事,一旦信号发生器搞成方波和三角波,就触发自激。
ne5532那个采样电阻并个电容,滤一下。电容值慢慢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来抄 2 个版本出来:
① 一个版本是性能比较好的,以后可以做 PCB 板用。
② 另一个版本用现有元件做, ...

我考虑先找找具体哪里原因造成的,这样再抄可以避免犯同样错误
我刚才重新用运放做了个实验电路,然后从现有的电路引出正弦信号和电源,发现没有那个高频震荡,但是没有高频振荡测电容依然还是那个波形,我再试试把正弦信号加滤波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串并转换器 74HC959 还有没有?
由于 MCU 管脚有点少,可能需要进行输出口扩展。
这样的话可以配 3 个按钮 ...

74HC595还有10多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考虑先找找具体哪里原因造成的,这样再抄可以避免犯同样错误
我刚才重新用运放做了个实验电路,然后从 ...

这个非线性失真的异常波可能也是因为切换上、下臂造成的。
其它的方面恐怕比较难以解释这个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发的帖,也是正弦波没事,一旦信号发生器搞成方波和三角波,就触发自激。
ne5532那个采样电阻并个 ...

原因可能找到了,就是运放的问题,正弦波没问题,别的波形包含高频成分,高频造成运放相移,就不能闭环来自动平衡了,波形就变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非线性失真的异常波可能也是因为切换上、下臂造成的。
其它的方面恐怕比较难以解释这个现象。 ...

还是正弦波信号不纯的问题,我搭了个电路,多加了几个电容滤波,波形明显变好很多。
重新搭建代替原来电路 U1A功能的部分

从原来电路引出正弦波信号和电源

还是100HZ测的104电容,还是测的下边运放的1脚,波形好很多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还是正弦波信号不纯的问题,我搭了个电路,多加了几个电容滤波,波形明显变好很多。
重新搭建代替原来电 ...

好!
再试试测量电容的情况如何。

另外,SPWM 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
再试试测量电容的情况如何。

这个波形就是测的电容,测电阻应该会更好

输出100HZ正弦波时候SPWM开关频率是100KHZ,输出SPWM定时器用的正弦波数据是:振幅559,1000点

@yjmwxwx :好的
@Jack315 :等吃中午饭后再搞,需要把外挂的电路去掉,改改原来电路的滤波部分后再做测试
能不能再像视频里一样测下电容,看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波形就是测的电容,测电阻应该会更好

输出100HZ正弦波时候SPWM开关频率是100KHZ,输出SPWM定时器用 ...

我已经生成spwm波形了DMA模式,pwm1,用你的程序里的100khz测试的。timer1输入频率48Mhz,分频=15,pwm周期=16

把你的spwm波形,用示波器,拍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生成spwm波形了DMA模式,pwm1,用你的程序里的100khz测试的。timer1输入频率48Mhz,分频=15,pwm周 ...

看了你的帖子我才仔细看了看我那100KHZ的正弦表,原来也有问题,我的TIM1设置的56MHZ,20点振幅27,但是正弦表里面的振幅才14。。
本来应该是 14,18,21,24,26,27,26,24,21,18,14,9,6,3,1,0,1,3,6,9

我程序里面却是 0x7,0x9,0xb,0xd,0xe,0xe,0xe,0xd,0xb,0x9,0x7,0x5,0x3,0x1,0x0,0x0,0x0,0x1,0x3,0x5

可能是以前用的正弦表直接拿过来,没仔细检查,怪不得我100KHZ时候输出振幅那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
再试试测量电容的情况如何。

胡乱改了改滤波电路,但是波形没有外挂电路那样好,只是比原来的强一些,测104电容还是读数变小,但是测有的电容读数非常稳定几乎一个字都不动,软件问题不会测不同电容有不同表现,还是那个U1A运放原因,感觉NE5532好像还不如MCP6022

@yjmwxwx :收到
@Jack315 :除了焊到电路上的还有5片
mcp6022 手上还有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已经生成spwm波形了DMA模式,pwm1,用你的程序里的100khz测试的。timer1输入频率48Mhz,分频=15,pwm周 ...

你是让我用示波器测测吗,但是我的示波器没探头测不了高频方波,测不出你这示波器的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
再试试测量电容的情况如何。

那滤波电路我胡乱改的也不能用又改回来了,我拍了个视频,100KHZ测102CBB电容的,除了相位有些偏差四位有效数字基本不跳动,应该还是硬件方面的问题大,软件方面就是频率切换的时候由于是连续采集,重新初始化ADC的DMA容易导致数据出错。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滤波电路我胡乱改的也不能用又改回来了,我拍了个视频,100KHZ测102CBB电容的,除了相位有些偏差四位有 ...

这个效果还不错的。

我现在在做电路仿真,就是在电脑上做没有实物的试验,会花一些时间。

网友G:
原版 SPWM 信号的带通滤波器的原理图:

相应的波特图:

原版的指标:
"频率为100Hz、1kHz、10kHz、93kHz、187kHz的测试信号,幅度为1V、0.3V。"
这个滤波器的设计有点功力的。

从波特图上推测,SPWM 信号的开关频率在 3.4MHz(衰减 40dB)以上。
单片机实现这个开关频率有难度吗?开关频率最高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滤波电路我胡乱改的也不能用又改回来了,我拍了个视频,100KHZ测102CBB电容的,除了相位有些偏差四位有 ...

我打板回来就是这个效果,搭测试电路测电阻一般都是100.x,用pcb是100.0x,电容电感比电阻要差一些。电路调好,搞个pcb。地线铺好,应该还有进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版 SPWM 信号的带通滤波器的原理图:

麻烦你了,现在就缺少理论支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那么设计。

3.4MHz开关应该没难度,最高几十兆吧,我没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板回来就是这个效果,搭测试电路测电阻一般都是100.x,用pcb是100.0x,电容电感比电阻要差一些。电路 ...

电路和程序都有些问题,要是只做100KHZ的还行,按理说频率越高应该越不好,但是现在却反过来了,反而100HZ很多问题,可能滤波电路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路和程序都有些问题,要是只做100KHZ的还行,按理说频率越高应该越不好,但是现在却反过来了,反而100H ...

100hz要干净的波形,电容挺大的。100hz主要是大电容和电感,重点发展esr,矿石收音机论坛的esr表是指针式,还得查表。
ESR表维修的时候秒杀电解电容,用途还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hz要干净的波形,电容挺大的。100hz主要是大电容和电感,重点发展esr,矿石收音机论坛的esr表是指针式 ...

还是我技术不行,看人家视频做的挺好用的,感觉自己应该也行,实际做就遇到一些细节问题处理不好,现在搞的电路也有问题程序也有问题,电路问题是滤波搞的不好,程序主要是DMA是连续模式,频繁切换频率容易DMA传输出错,采集100HZ和1KHZ用的是100KHZ采样率,要和1M采样时候一样的数据量就更新的慢,自动量程的程序也有问题,有的阻值切不到合适的档位,问题很多,还没思路怎么解决。到现在做的还不如去年那个,去年那个虽然慢最起码能用,量程范围内基本都能自动切换到合适档位。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麻烦你了,现在就缺少理论支撑,不知道为什么人家要那么设计。

3.4MHz开关应该没难度,最高几十兆吧,我 ...

最高开关频率应该可以根据 MCU 不同的配置算出来。
只是这款 MCU 以前没用过,内部结构还有点复杂的。
要把手册看过来得花时间……

既然开关频率最高可以达到几十兆赫兹,现在把指标这样定:
① 开关频率:> 10 MHz
② 测量(正弦)信号频率:100Hz ~ 200KHz (在这个范围内分档)

200KHz 这个指标又涉及到采样频率。
如果测量信号频率为 f, 采样频率最好在 (8~10) * f 以上,越高越好。
采样频率最高能做到多少?能做到 >= 2MHz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最高开关频率应该可以根据 MCU 不同的配置算出来。
只是这款 MCU 以前没用过,内部结构还有点复杂的。
要 ...

比如我现在定时器时钟是56MHZ,ARR寄存器里面最少是1,那频率应该是56000000/2=28MHZ,这个我也不知道算的对不对,反正不是最高14MHZ就是28MHZ。

我现在用的这个最高应该能到2M采样率,但是不能工作在定时器触发模式,必须ADC自己连续模式才能到这个采样率。

网友G:
引用 楼主:
比如我现在定时器时钟是56MHZ,ARR寄存器里面最少是1,那频率应该是56000000/2=28MHZ,这个我也不知道算 ...

这样的话,前面的滤波器的指标就先这样定了。
即通频带频率范围为(测量信号频率):100Hz ~ 200KHz 。
只要能保证 SPWM 的开关频率在 10MHz 以上就行。

至于实际测量信号频率能到多高,通过软件来确定。

硬件的问题猜测可能就在这个滤波器上。
明天来仿真现在用的滤波器,看看结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样的话,前面的滤波器的指标就先这样定了。
即通频带频率范围为(测量信号频率):100Hz ~ 200KHz 。
...

开关频率高了一个周期点数就少了

@Jack315 :可能我不懂正规术语怎么说吧,比如生成一个正弦查找表,27是振幅,20是点数,生成的正弦波频率就是56000000 \ ((27+1)*20)。其中56000000是定时器时钟,27是定时器重载寄存器值,20是正弦表点数
点错了 貌似反了,应该是一个周期的点数多了。 点数 = 信号周期 * 开关频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我技术不行,看人家视频做的挺好用的,感觉自己应该也行,实际做就遇到一些细节问题处理不好,现在搞 ...

你的程序我翻手册累死,所以就自己按自己思路去搞了。以后要是做点简单东西,你的裸奔代码很精简,我的c语言裸奔,啥事没干1kb flash没了。
你连续模式能用继续搞,不一定是问题。

同感,翻手册确定够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打板回来就是这个效果,搭测试电路测电阻一般都是100.x,用pcb是100.0x,电容电感比电阻要差一些。电路 ...

不得不佩服人家DIY的电桥效果真的是好,XJW01十年前DIY的STC单片机的电桥用的都是常用零件却做的很好,他那个还是全开源的,看过别人贴的视频,读数非常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程序我翻手册累死,所以就自己按自己思路去搞了。以后要是做点简单东西,你的裸奔代码很精简,我的c ...

是啊,看手册很累人,有的地方还让人看不懂,看了半天可能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对。
搞点简单东西汇编够用了,C语言主要初始化时候很多代码用户看不到,向寄存器写东西之类的汇编和C代码长度没什么区别。

现在就是切换不同频率容易DMA传输出错就停下了,看了半天手册没看到那里能复位DMA,别的型号的有这设置,这个型号好像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上次的电感表或者电容表,若有多的测试OK的成品或样品,弄两片给楼主玩玩。先从单纯的着手,复杂的LCR ...

我感觉我现在还在爬就想着要怎么跑,发现自己根本没那能力,我主要是通过做东西来学习,遇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学到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F:
您上次的电感表或者电容表,若有多的测试OK的成品或样品,弄两片给楼主玩玩。先从单纯的着手,复杂的LCR ...

我这有XJW01设计的100K电桥po解版固件,但是我这没他那些零件。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373788-1-1.html

固件

第一个直接显示密码,第二个输入错误密码绕开验证

@Jack315 :我运放部分和模拟开关部分就抄袭这个图的
貌似土豪版的样子。不过还是很有参考价值,尤其是上、下臂公用一路电路的方法,证实了实际上是可行的。这个比原版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关频率高了一个周期点数就少了

N = 20 是一个周期的点数,是固定的。
MCU 够用的话,正弦表的点数应尽可能多。
一个圆周最基本的点有 4 个,所以正弦表的点数应该是 4 的倍数。

P = 27 不是振幅,实际上是 PWM 开关频率的分频数。
定时器时钟频率 F = 56 MHz,则开关频率为:
f = F / (P + 1)

取 P = 1,得开关频率的最大值为:
fmax = 56 / (1 + 1) = 28 MHz
如果 F 能提高,fmax 还能更高,只是我们用不到了。

建议 P 值取 3,则 PWM 开关频率为:
f = 56 / (3 + 1) = 14 MHz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没关系的,即使是高手对于生疏的也要花点工夫去熟悉。
你跟举重选手一样,第一举高标,若没成功,则第 ...

他搜索的电桥的资料比我多,下了功夫。我主要是能看懂学院派的思路。我的电桥的设计目标是“精度高”,准确度不高(不校准)。我需要100nf,我就测一下我的电容箱,电容箱显示101,我就1.8kg电容中去挑101的。用来传递基准。
电路设计也是国家电容基准标准里的1khz频率的单频电桥。我以前干过仪表校验,知道仪表的门门道道。
他主要是折腾,按俄罗斯电桥照抄应该早就搞好了。虽然没开源,固件是公开的。他搞这个电桥目的不明确,就是要搞dsp电桥。

俄罗斯版的 2 路放大看样子有点重复了,不过比较完美的样子。 LZ 这把折腾能学到的东西真的不少。所以偶也来凑热闹了。

网友G:
波形失真是由于加入了两个三极管开关导致的。这是仿真结果:

二极管和三极管本身是非线性器件。
由二极管和三极管构成的开关电路可以理解成是对逻辑电平而言的开关。
与模拟开关或机械开关是有差别的。

首先按下图进行修改,然后用 100KHz 的正弦信号来测个电容,看看效果如何:

打 X 的都去掉,下面 3 个电容接 -5V,另外一个电阻接地不变。

另:
还有个关于 SPWM 开关频率的帖子在审核,出来后看一下。
这个试验结果如果有改善(波形正常),后面再给出整个电路修改的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波形失真是由于加入了两个三极管开关导致的。这是仿真结果:

麻烦你帮忙仿真了,一开始只有100KHZ时候焊过下面你改的这种电路,但是100HZ时候时候就不能用了,正弦表点数太多而振幅低失真也很厉害,正弦表里面会存在很多重复的值,波形出来很难看,100HZ正弦波时候SPWM开关频率才100KHZ,100KHZ正弦波时候SPWM开关2MHZ。

频率低正弦表振幅高的时候输出的正弦波振幅也高,但是最好4个频率在不用模拟开关情况下输出振幅差不多,虽然可以设置正弦表来实现,但是失真太大。

@yjmwxwx :好的
@Jack315 :稍等,我现做个你改的电路
100 Hz 的信号也被滤波电路滤掉了。适合你的滤波电路搞好了。先等你这个实验的结果。主要是想验证电路的其它部分都是能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没关系的,即使是高手对于生疏的也要花点工夫去熟悉。
你跟举重选手一样,第一举高标,若没成功,则第 ...

我要软硬件一块学,举不起来也要举,我喜欢迎难而上,不会遇到困难就退缩。

虽然搞出来不好用,但是慢慢优化想办法修改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他搜索的电桥的资料比我多,下了功夫。我主要是能看懂学院派的思路。我的电桥的设计目标是“精度高”,准 ...

主要就是折腾,闲着没事找个事情做,捎带学学画电路板。

@Jack315 :好的,这个月快结束了,没几天时间了
画电路板的时候也上坛子来,到时候再给你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波形失真是由于加入了两个三极管开关导致的。这是仿真结果:

断开了原来滤波电路,在电路外焊了个你设计的通过电线焊到原来电路,100KHZ能正常测电容。

@Jack315 :谢谢 ,麻烦你了
上午要做工,等空了把原理图画出来给你。估计要到下午或晚上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断开了原来滤波电路,在电路外焊了个你设计的通过电线焊到原来电路,100KHZ能正常测电容。

波形里还有高频振荡吗(线条变粗)?

网友G:
波形都正常(纯净的正弦波)了吗?拍个波形的图片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波形里还有高频振荡吗(线条变粗)?

测量位置R4 和R3之间

测量位置U1A 1脚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量位置R4 和R3之间

这个图片拍得好,波形对头了。现在再修改下电路。

【电源】

4.99K 的电阻用两个 10K 的并联。
每个电源的输入和输出都要放一小一大两个电容。
输出端的电容不要比输入端的小。
输出端的大电容根据电源电流定,电流越大尽可能放大的电容。
两个二极管是防止电池极性接反的。其实只用一个就行了。
9V 接一个二极管,再分别到 +5V 和 + 3.3V 的电源。

VBAT: 电池电压 +9V
VCC: +5V
VREF: +2.5V
VDD/VDDA: +3.3V

【SPWM 滤波器】

这是抄原版的,根据你手上的元件修改了参数值。
如果有哪个元件找不到再改。
这个滤波器换上后 100Hz 应该也可以了。
无论改后结果如何,都上个波形图来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测量位置R4 和R3之间

莫阿论坛里有人讨论这个dsp电桥,他的信号源是方波转正弦波。我也是用这个思路。不过我会计算滤波器,直接一路多反馈带通,正弦波比较纯净。
他说这段话,我现在能理解,的确有实战经验。

@叶春勇 :XJW 用的 DDS 才是做专业 LCR 表的正解。
@Jack315 :是的,这个信号源是个坑。不处理好,问题很多。这是spwm的问题。只能慢慢调,最后取舍了。
用方波滤波的方式对单个频率点可以的,对多个频率点的时候有点不合适。

网友G:
这是滤波器的波特图:

用了这个滤波器后,正弦信号的幅度会比原来大很多。

SPWM 的开关频率要改。等我和那个帖子出来后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图片拍得好,波形对头了。现在再修改下电路。

这么改得重新做个电路,等于把原来电路全部推倒,后面的放大也要改。

是的,所以等我完整的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滤波器的波特图:

改动的太多得另外焊个电路,不做外壳应该也焊的比较快,那我先焊个电源部分的和运放部分的。

@Jack315 :好的
@yjmwxwx :慢慢来,不急。我也得花一点时间的。
@Jack315 :我才焊了一个7805。。。 焊实物没那么快
@yjmwxwx :滤波器先等等,有可能还要改的。需要算一下 SPWM 的开关频率。
@Jack315 :这就开始焊,虽说快,但是估计也得不少时间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莫阿论坛里有人讨论这个dsp电桥,他的信号源是方波转正弦波。我也是用这个思路。不过我会计算滤波器,直 ...

确实窄带带通滤波可能比较好,SPWM方式波形比较差。

要是能做个程序控制平衡的就好了,就不用依靠模拟电路了,直接两路方波,控制一路相位和振幅,高阻抗采集然后进入混频器就出来窄带正弦波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测量位置R4 和R3之间

下面图中的小突突就是 SPWM 开关脉冲的残余:

滤波器就是要把这些小突突都滤干净,从而得到一个纯净的正弦波。
如果滤得不干净,ADC 过后就会造成误差。

这个误差在软件里也是可以处理的。只是不知道对你来说难度会有多大。
因为你的程序存储器容量比较有限。

网友G:
引用 楼主:
确实窄带带通滤波可能比较好,SPWM方式波形比较差。

要是能做个程序控制平衡的就好了,就不用依靠模拟电 ...

用方波也是一个方案,测量的是 (RC / RL) 回路的时间常数,计算量也不小。
如果 DUT 是电阻,就是简单的分压。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下面图中的小突突就是 SPWM 开关脉冲的残余:

滤波器就是要把这些小突突都滤干净,从而得到一个纯净的正 ...

软件可控制范围太小,点数振幅都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方波也是一个方案,测量的是 (RC / RL) 回路的时间常数,计算量也不小。
如果 DUT 是电阻,就是简单的 ...

我这有SI5351能产生高频信号,能输出三路高频方波,还能控制相位,那个最高能输出300多M方波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这有SI5351能产生高频信号,能输出三路高频方波,还能控制相位,那个最高能输出300多M方波 ...

总是有惊喜

是个好东东,先留着,不能大材小用了。
MCU 应该能搞定的,现在在算 SPMW 的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总是有惊喜

是个好东东,先留着,不能大材小用了。

电源和单片机焊好,等别的地方的电路图,还有LCD还按原来的焊吗,等下午再搞

@Jack315 :不着急,慢慢来。
后面的电路也要进行仿真正确后才能给电路,争取能一下子搞定。毕竟一遍遍地焊电路挺折腾人的,而且这个技能也不需要再练习了,二姨家也没几个人能干你这样的活。先琢磨下 SPWM 开关频率和正弦表数据点的问题。100Hz 正弦信号时的问题还是比较伤脑筋的。
LCD 的串并转换电路有可能会有变动,先等等。

网友G:
引用 楼主:
开关频率高了一个周期点数就少了

审核的帖子还没出来,重新发一下……

F = 56 MHz 是时钟频率。
N = 20 是正弦数据表数据点数。
P = 27 不是振幅,实际上是时钟的分频数 (P + 1)。

SPWM 的开关频率为: fpwm = F / (P + 1)
正弦信号的频率为:fsin = fpwm / N
下面是新的内容……

这是重新设计的滤波器波特图:

这意味着 SPWM 的开关频率不能小于 4MHz,即:
fpwm = F/(p+1) >= 4MHz
求得 p <= 56 / 4 - 1 = 13

要得到指定频率的正弦信号,只能改变正弦数据表的大小 N 。
下表是计算的结果:

100Hz 需要 40000 个正弦表的数据点,看起来有点难度了。
173 楼的波形,时间轴是不是 1 us/div 档?

@叶春勇
能帮忙检查上面这个表计算是不是有错误?
比如看下 SPWM 的频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审核的帖子还没出来,重新发一下……

F = 56 MHz 是时钟频率。

我已经写了个根据sin表生成spicie的pwl信号源,可以用于滤波器的初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审核的帖子还没出来,重新发一下……

F = 56 MHz 是时钟频率。

这单片机官方资料只有16K FLASH,虽然后面还有16K但是好像官方不保证好坏,表太大了放不开。

我现在表不是很大固件都16K了,程序里面还没有计算电容、电感、相位、校准什么的程序。
RAM只有4K 也已经占满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单片机官方资料只有16K FLASH,虽然后面还有16K但是好像官方不保证好坏,表太大了放不开。

我现在表不 ...

试试另外的 16K 能不能用,或者有多少能用。
如果有 10K 以上,那么再尝试修改滤波器的设计,
使得开关频率的要求变成 fpwm >= 1 MHz
看看这样软件上是不是就成了。

不过修改滤波器的设计也有难度的。
要硬件,软件两边都成了才行。
不然的话,可能最低只能做到 10KHz,甚至是几十K。
不知道这样是否能达到你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试试另外的 16K 能不能用,或者有多少能用。
如果有 10K 以上,那么再尝试修改滤波器的设计,
使得开关频 ...

另外16K能用。
原来做的都有100K啊,精度要求不高能用就好

原来滤波电路100K时候的波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另外16K能用。
原来做的都有100K啊,精度要求不高能用就好

可能我没说清楚……
想知道的是另外 16K Flash 能不能用?
如果能用的话,有多少 Flash 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可能我没说清楚……
想知道的是另外 16K Flash 能不能用?
如果能用的话,有多少 Flash 能用? ...

应该都能用,程序代码部分大概6K足够了,26K可以放各种查询表,但是不可能全都放正弦表,还有别的表

网友G:
引用 楼主:
应该都能用,程序代码部分大概6K足够了,26K可以放各种查询表,但是不可能全都放正弦表,还有别的表 ...

估计一下放正弦表的空间有多少?

先估计下可用的空间是多少?
然后根据自己的判断,乘以一个安全系数,比如 0.8 或 0.9,得出用于放正弦表的空间。

根据这个数据,看能不能再调整一下滤波器的幅频特性曲线,
使得 100Hz 这一档也能正常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一下放正弦表的空间有多少?

先估计下可用的空间是多少?

空间估计最多16K吧,代码6K DFT查询表、校准表什么的10K。

收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只发了一个数据,还要分析数据的稳定性,这是自动量程的基础。
自动量程,大致是个状态机,参考做电梯 ...

我那复数除法容易溢出而且还只保留4位,下午想了想别的方式计算,不知道行不行

shangbi_r = 200
shangbi_i = -100
xiabi_r = 20
xiabi_i= 30
shangbi_jiaodu = atan2(shangbi_i,shangbi_r)*180/3.1415927
xiabi_jiaodu = atan2(xiabi_i,xiabi_r)*180/3.1415927
shangbi_z = sqrt(shangbi_r ^ 2 + shangbi_i ^ 2)
xiabi_z = sqrt(xiabi_r ^ 2 + xiabi_i ^ 2)
z = shangbi_z / xiabi_z
z_jiaodu = shangbi_jiaodu - xiabi_jiaodu
z_r = z * cosd(z_jiaodu)
z_i = z * sind(z_jiaodu)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审核的帖子还没出来,重新发一下……

F = 56 MHz 是时钟频率。

他的spwm,分析了程序,如下图: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他的spwm,分析了程序,如下图:

所以 100Hz 时候,PWM 开关信号就滤不干净了。
要重新设计滤波器,在 PWM 开关信号频率为 1MHz 的时候衰减 40dB 以上。
PWM 开关信号频率要设置成不小于 1MHz 。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那复数除法容易溢出而且还只保留4位,下午想了想别的方式计算,不知道行不行

方法1:复数相除(a+bi)/(c+di),以前写过测试程序,用64位累加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complex.h>
int32_t a[2]={1234567,1234567};
int32_t b[2]={312345,932323};
int32_t t[2]={0,0};

void cdiv(int32_t *a,int32_t *b,int32_t *result)
{
    int64_t D=(int64_t)b[0]*(int64_t)b[0]+(int64_t)b[1]*(int64_t)b[1];
    int64_t N0=(int64_t)a[0]*(int64_t)b[0]+(int64_t)a[1]*(int64_t)b[1];
    int64_t N1=(int64_t)a[1]*(int64_t)b[0]-(int64_t)a[0]*(int64_t)b[1];
    result[0]=N0*1000/D;
    result[1]=N1*1000/D;
    printf("%I64d,%I64d,%I64d\n",N0,N1,D);

}
int main()
{
    double complex A=a[0]+a[1]*I;
    double complex B=b[0]+b[1]*I;
    cdiv(a,b,t);
    printf("%d,%di\n",t[0],t[1]);
    printf("%lf,%lfi\n",creal(A/B),cimag(A/B));

    return 0;
}
方法2:你给出的方法复数的指数形式,后来没折腾了,用c数学库解决了。主要是我用了沃尔什变换,比dft快很多,节省了时间。
有√(a^2+b^2),这个a^2+b^2也是要考虑溢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1:复数相除(a+bi)/(c+di),以前写过测试程序,用64位累加
方法2:你给出的方法复数的指数形式,后来 ...

感觉这方法适合单片机,只需要计算一个整数除法就行了,其他的那些计算都有快速计算的方法,不用算除法。这些程序以后校准程序也用的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觉这方法适合单片机,只需要计算一个整数除法就行了,其他的那些计算都有快速计算的方法,不用算除法。 ...

你涨价前,要是买几片stm32f103c8t6就好,那个时候才几块钱。这个单片机能双采。
如果有stm32f103v系列,就有dac。那个时候都不贵。
这个算法用c语言复数库很容易算,且计算量跟1000个数的dft计算量相比很小,不是首先优化的目标。
你是非要用stm32f030,我是没办法。dsp电桥本来就是电路比较精简,被你搞的硬件特复杂,还要分时采集。
等以后stm32降价了,别再一个单片机上吊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涨价前,要是买几片stm32f103c8t6就好,那个时候才几块钱。这个单片机能双采。
如果有stm32f103v系列, ...

我主要是一边玩一边学东西,当时我买STM32F030F4P6时候才两元多一片,要是买C8T6就不能买这么多了,做一些简单东西用不到那么强的功能,再说我主要没钱折腾,我要一个月有2000元工资我也不会去这么算计。
我想改那复数除法是因为那个写的太差了,想换个别的计算方式试试,你说是复数的指数形式我才百度搜搜才知道中学时候数学就讲了,比较尴尬我上初一时候就被班主任放弃了没学过这些东西。。

降价我也没钱玩,2元多感觉还行,再贵就心疼了,毕竟我是玩,这个只有投入不可能有回报,而我还在啃老不可能拿太多钱玩这些没用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涨价前,要是买几片stm32f103c8t6就好,那个时候才几块钱。这个单片机能双采。
如果有stm32f103v系列, ...

其实我最早买的就是STM32F103C8T6,大概买了10片,我的两个JINLI OB就是这芯片焊的,我这现在还有几片STM32F100C8T6,103C8T6可能也能找出片来,但是没转接板数量少不值得玩,稍不注意烧了没代替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最早买的就是STM32F103C8T6,大概买了10片,我的两个JINLI OB就是这芯片焊的,我这现在还有几片STM ...

开源的daplink弄了没,这个据说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源的daplink弄了没,这个据说不错

没做过那个

网友A:
你这个月,免费的两次机会,把电路模块化了。
那个可调增益放大器,可以模块化,说不定以后能用上。把电源接口留出,单片机接口留出,这样就有成本低的pga

网友G:
【俄版的滤波器】
修改元件参数后的电路没这个好。

原理图:

用 2 个 10K 并联代替 5.1K 的电阻;
用 3 个 1K 串联或 3 个 10K 并联代替 3K 的电阻;
用 3 个 10K 串联或 3 个 100K 并联代替 33K 的电阻;
运放用 NE5532 。
参数有一点差异影响不大。

波特图:

按这个原理图做一个滤波器,然后按下列方法做个实验:
① 电源使用最新的方案:+5V、+2.5V 和 +3.3V 。
② MCU 出来的 SPWM 信号接滤波器的输入,滤波器的输出不接任何负载。
③ 按 186 楼的计算方法分别生成 100Hz、1KHz、10KHz 和 100KHz 的正弦信号。
根据可用的 FLASH 容量,尽可能提高 PWM 的开关频率,最好都能在 1MHz 以上。
④ 对每个正弦波频率,用示波器观察滤波器的运放输出端。
⑤ 如果输出波形因幅度过大而出现削顶失真的时候,
用 2 个 10K 电阻对 MCU 出来的信号分压后再输入到滤波器。
这个时候滤波器输入端的 5.1K 电阻要拿掉。
对每个正弦信号做实验时,滤波器的电路要保持不变。

拍下照片上传,每个正弦频率 1 张,共 4 张。
说明每个波形图的时间轴和幅度轴的设置(每格的大小),
以便从波形图上能读出波形的参数。
另外,再说明下每个波形图,计算的 PWM 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月,免费的两次机会,把电路模块化了。
那个可调增益放大器,可以模块化,说不定以后能用上。把电 ...

打算把两次机会做成转接板,别的电路都能飞线做出来,我做了4次板子两次实际电路的一点没用上,就转接板用上了,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俄版的滤波器】
修改元件参数后的电路没这个好。

SPWM方案失败了,除非窄带带通滤波,现在虽然看起来波形很好,但是过了自平衡运放波形都会变得很差,一个滤波器满足4个频率不太行。
别人用的是DAC,SPWM点数多了定时器设置的重载数位数很少会有很多重复的,波形出来会很难看,100HZ用SPWM高频开关真的不行,我以前试验过,重载寄存器111,5000点波形都都看到明显变形了。

我想试试别的方案,正在焊电路,想用单片机直接输出两路正弦波,用程序调整其中一路的相位和振幅,这方案要是行就好了。100KHZ时候移相分辨率可能不行,分辨率只能差不多1度不知道行不行,感觉10KHZ应该是能行,先试试等失败了再试验你说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SPWM方案失败了,除非窄带带通滤波,现在虽然看起来波形很好,但是过了自平衡运放波形都会变得很差,一个 ...

好的。
这个滤波器如果不行,还可以尝试有源(用运放做的)滤波器。
幅频特性可以更容易控制。只是你手上阻容器件不全,
能不能设计出满足要求的滤波器还说不好。需要的时候再讨论。

你有带 DAC 的单片机?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
这个滤波器如果不行,还可以尝试有源(用运放做的)滤波器。
幅频特性可以更容易控制。只是你手上 ...

方案很多不着急慢慢试验,上午焊了个通过单片机PWM调整正弦波振幅的电路,好像也不太行,调倒是能调,就是不知道实际用行不行,要是能用程序调相位和振幅就好了。。

我有两片STM32F100C8T6但是没转接板焊不了,数量太少也不值得玩啊,我是为了通过做试验来学东西,最后成败无所谓关键是过程。

网友G:
STM32F100C8T6 能用就好了。这个做那个简单的版本比较合适。

其实除了学习外,成功也是要的。
建议先做个比较简单的,比如谐振法测 LC 的方案。
就是把电容或电感与测量电路一起构一个振荡器。
只要测量出信号的频率就可以算出 DUT 的值。
硬件和软件都特别简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方案很多不着急慢慢试验,上午焊了个通过单片机PWM调整正弦波振幅的电路,好像也不太行,调倒是能调,就是 ...

闲鱼有stm32febkc6t6,我问了4.3元,电子元件没事往闲鱼上搜搜,有的拆机件价格还行,多赌一点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STM32F100C8T6 能用就好了。这个做那个简单的版本比较合适。

其实除了学习外,成功也是要的。

我试验失败了,想试试186楼数据生成正弦表也失败了,100K那个可能和方波差不多了,要是有DAC应该能行。

LC振荡的我模拟电路不行也不知道怎么做,打算还是把现在方案收收尾,勉强能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闲鱼有stm32febkc6t6,我问了4.3元,电子元件没事往闲鱼上搜搜,有的拆机件价格还行,多赌一点就是了 ...

感谢你和Jack315两位网友了,浪费很多时间来指导我想带带我。
我一年也网购不几次,闲鱼都没用过,手机几乎不用,就是拿来拍个照就关机了。现在玩的已经没方向了,想想几年后没路可走,很难静下心来学东西了,学了也没什么用,尽量玩省钱的了,打算这个硬件就这样了,软件再搞搞勉强能用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你和Jack315两位网友了,浪费很多时间来指导我想带带我。
我一年也网购不几次,闲鱼都没 ...

相互学习,你的spwm技术路线我都没深究,我不太敢深究仪表,太烧钱了。仪表里有太多擦屁股技术,一个比一个烧钱。你基本把个030芯片用到极致,不太复杂的项目,裸奔时可参考你的裸奔代码。
看你的制作都是交流激励的一些电子制作,软件还是要点东西的。
信号处理,还有个平台,就是stm32+声卡芯片,这个也可以研究。剩下就是fpga+高速adc。现在电视机,收音机都没啥好研究,就一芯片,还是老一辈人玩电子快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互学习,你的spwm技术路线我都没深究,我不太敢深究仪表,太烧钱了。仪表里有太多擦屁股技术,一个比一 ...

我做仪表主要为了通过做来学一些基本知识,实际最多也就能做个能大概测量下的东西谈不上精度什么的,做之前我连三角函数都不懂什么东西,通过做最起码学了一些基础知识,以前不懂这些的时候想学电机控制,看FOC什么感觉根本看不懂,学了这些后很容易就看懂原理了。
做交流激励的一些电子制作是因为几年前那时候看我们那做小装载机的厂子招做电控的,于是我就到网上搜索了很多装载机电控的东西,又看了力士乐一个讲液压比例阀的手册,在里面看到要通过LVDT测位置和电磁铁闭环控制,于是就网上找了LVDT的大量资料,并且做实物搞试验,但是后来工作没找成,我们这小厂子也不可能做一套自己的控制器。 后来又看到我们这搞金属检测仪器的招人,于是就网上看一些金属累试验机的视频,看到那个探伤仪和LVDT原理看着差不多,又网上查了不少资料知道探头什么结构了,就做了个简单试验装置去找工作结果失败了,找工作虽然失败了期间偶然看过一本数字信号处理的书,一边看书一边实践学会了一些简单东西,后来又看到XJW那个LCR表设计,发现很容易就能用书里面的一些东西做,又一边看书一边做用了一些书里面的东西,再后来想做测土壤湿度的,也是查了大量资料,那个和LCR表差不多就是加个混频器。

今年看我们那做缝纫机配件的也招电控的就又想学学电机控制,先搞了个位置检测的,几乎都是用上面学的东西程序都不用动,又看了看SVPWM,搞了个小电机闭环试验,后来又买了个轿车上助力方向的电机,用小电机时候没做电流检测只用个灯泡限制电流,大电机就不行了,要学怎么测电流,网上搜了下发现磁通门的比较先进,又和自己以前做的那套东西差不多,只是需要6%方波激励,测二次谐波,还要个线圈闭环补偿磁场,这个还没做成功被干农活打断了,后来两个多月都没捡起来,前些日子矿坛有个叫“闻太师”的网友在我帖子里回贴要想和我合作搞个LCR表,我一开始也没想做,感觉里面一些原理都懂了,又看到网上有个人做的镊子LCR视频很火,于是才想也搞个试试,后来搞了现在这个方案,但是那网友好像也不愿意和我合作了,实际我做的动力也不是很大,本来今年目标是学着伺服电机和液压伺服阀控制器这两个东西的,我们者搞机械的多,做小装载机和微型农机的厂子不少,我想学学一些控制机械的技术没准还能用到,就算不能用来找个工作也可以自己做一些务农用到的机器来省力,测量类的前面基本了解了一些,现在想学自动控制类的,发现自动控制好像也和前面学的东西也相通。

我其实也不是爱好玩电子,我只是喜欢搞DIY,机械的太贵买不起才先学学电子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做仪表主要为了通过做来学一些基本知识,实际最多也就能做个能大概测量下的东西谈不上精度什么的,做之 ...

位置检测比较合适的是霍尔传感器。
如果能接受赞助的话,应该能帮你搞些元件给你。
你自己学得不少了,了不起的。
事实上还可能给你找个工作,只是不在你家。
如果能出来工作个几年再回去、家里的农活也没问题的话,不防考虑一下。
……有想法的话,私信我。

现在的 LCR 表还有个机会继续做下去,就是自己做个 DAC。
这是 DAC 的资料:

自制 DAC 比起 ADC 来要相对容易一些。
一个 DAC 使用的元件:
① 74HC595, 数量 1 。
② NE5532, 数量 1 。
③ 100K 电阻, 数量 25 。
自制 DAC 的关键是要尽可能使得 25 个电阻值一致。

有了 DAC 后,硬件上应该可以不需要滤波器了,软件上应该也基本没有额外的负担。
可以继续现在的方案,也可以选其他比较简单的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位置检测比较合适的是霍尔传感器。
如果能接受赞助的话,应该能帮你搞些元件给你。
你自己学得不少了,了 ...

发了回复通不过,只能截图了

下面这个是我去年做的LCR,勉强能用没问题。
https://bbs.21ic.com/icview-3038336-1-1.html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发了回复通不过,只能截图了

公司老板是我的朋友。
所以只要能谈妥让你来,就应该不会赶你走。
年龄、学历都没那么讲究的,只要你自己争气就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做仪表主要为了通过做来学一些基本知识,实际最多也就能做个能大概测量下的东西谈不上精度什么的,做之 ...

伺服电机,工控方面,一个位置控制,一个力矩控制,一个速度控制,三个环
液压伺服,以前在电厂,汽轮机的主调节阀门就是一个液压控制的阀门,控制系统叫deh。
工控上一般都是用控制器。自己开发,原理性的东西能搞出来,搞好很难。
一般做成套设备的,这种工作一般要求你会用控制器,设定参数。就这点事。

网友A:
引用 网友G:
公司老板是我的朋友。
所以只要能谈妥让你来,就应该不会赶你走。
年龄、学历都没那么讲究的,只要你自己 ...

有路子赶紧介绍,人家不会让你失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公司老板是我的朋友。
所以只要能谈妥让你来,就应该不会赶你走。
年龄、学历都没那么讲究的,只要你自己 ...

谢谢你了,我真的离不开老家,一个从来都没离开家生活过的人而且还是在家蹲着快14年几乎很少出门的人,不可能去别的城市找工作,最多也就到本地找个工作,而且我没有上进心只是玩的心态,这种心态上班是不可能的。

目前来说还是农村比较长久,现在农村很缺劳动力,就算以后实现规模化也要需要人的,走一步看一步应该能混个饭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工控方面,一个位置控制,一个力矩控制,一个速度控制,三个环
液压伺服,以前在电厂,汽轮机的 ...

嗯 确实是这样,自己做确实做不精最多也就能用,学学也有好处,就算用不到坏了自己也可以修,自己搞DIY用不到很高的响应速度和闭环精度,自己玩玩还是可以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你了,我真的离不开老家,一个从来都没离开家生活过的人而且还是在家蹲着快14年几乎很少出门的人,不 ...

凡事都有可能的……这个事由你自己决定。

除了正常完成公司的工作外,还可以当作一个学习的机会。
这个机会对你长期有效。啥时候有想法了就私信我。

另:
要出来工作,在家先把 C 语言学一下。
一般公司里不玩汇编语言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路子赶紧介绍,人家不会让你失望的。

我真的不行的,一个在家蹲这么多年的人怎么可能出去工作,我是一点上进心都没有,你看以前那么多网友给我那么多好的建议,都这么多年了我不还是在家蹲着,就算我能克服心理障碍我妈这关也过不了,我出去到农田浇一天地她都恨不得跟着我。

楼主:
引用 网友G:
凡事都有可能的……这个事由你自己决定。

除了正常完成公司的工作外,还可以当作一个学习的机会。

再次感谢你想帮助我了,我是实在不可能出去找工作。

网友G:
原理性 DAC 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原理性 DAC 仿真:

这样子搞就太复杂了,现在感觉电路就够复杂的了,本来想做个简单电路的结果越搞越复杂,这个月快结束了,这个月两次免费打样还没用,得赶快画个板子,我画板子没经验感觉电路复杂了画板子也好麻烦,还不如飞线来的快,时间紧不能讲画的好不好了,只要能用就行。

我画板子比飞线还慢,一上午就画了一半还画的不好,自己试一试才知道画板子也不容易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搞就太复杂了,现在感觉电路就够复杂的了,本来想做个简单电路的结果越搞越复杂,这个月快结束了, ...

【建议】
将电路分成几个模块,每个模块一个 PCB:
① 电源模块: +5V / +2.5V, +3.3V
② 显示模块:HC595 + LCD1602
③ 单片机模块:各种型号的 MCU
④ 模拟电路模块:可再按电路功能细分
……
有了这些模块后,以后可以按“积木”的方式拼出守整的电路。
虽然有自找麻烦的感觉,但对以后的实践会方便很多。
而且也能积累画 PCB 的经验。

画 PCB 时要注意数字电路和模拟电路的供电
(VDD/DGND 一对,VCC/AGND 一对)要尽可能地分开走。
最后再在系统供电电路(稳压电源)处合并。

每个集成电路的电源脚和地脚应就近并联一个 103 或 104 的电容。
模拟集成电路还应并联一个 1u 或 10u 的电容。

先就这些。

网友G:
尽可能多做些测试节点。
就是在要测量电压或看波形的电路节点上,放一个焊盘。

地线上可以多放一些测试点,因为很多测试都要接地线,
比如同时用示波器看波形和用万用表量电压。

电流的测试点是把走线切断,并在切断处放两个焊盘,
方便测试完成后连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子搞就太复杂了,现在感觉电路就够复杂的了,本来想做个简单电路的结果越搞越复杂,这个月快结束了, ...

别画大板,多攒模块,能模块化的都模块化。你自己不是说转接板能用上吗?把程控放大器能模块化的都模块化了,以后好玩别的制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建议】
将电路分成几个模块,每个模块一个 PCB:
① 电源模块: +5V / +2.5V, +3.3V

你的建议不错,但是这画电路板太难了,比飞线难多了,一天时间就画了这一个简单电路,还画的非常不好。
感觉有转接板足够我用的了,除了贴片的都能飞线解决,还是飞线比较灵活,以后多画点各种封装的转接板,还是感觉那个实用,这个先这样了,反正免费做回来看看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尽可能多做些测试节点。
就是在要测量电压或看波形的电路节点上,放一个焊盘。

不会画啊。。怎么连都连不过去,图省事搞了很多飞线,回来还要用电线连起来,倒也有好处,能方便调试,但是可能根本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画大板,多攒模块,能模块化的都模块化。你自己不是说转接板能用上吗?把程控放大器能模块化的都模块化 ...

这个先这样了,做个试试,以后只画转接板,做个大板子还不如给我个覆铜板有用,这画板太折磨人了,比写程序还麻烦。

我画的实在是太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先这样了,做个试试,以后只画转接板,做个大板子还不如给我个覆铜板有用,这画板太折磨人了,比写程 ...

我的总结,画用量不大的板子,还是分若干模块,这个跟量产的电子产品不一样的。
比如正负电源板模块,搞精细点,滤滤波,防短路。烧了不连累单片机。
运放板模块板,能差分,能同相,能反相,或把模拟开关集成起来,搞程控。再把输出电压搞点保护,板烧了不连累单片机。
还有你经常用的spwm信号发生器,搞成模块化,滤波搞好,或能切换,防短路,不连累单片机。
搞模块,可以搞得复杂,还不累。以后制作的啥,还能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总结,画用量不大的板子,还是分若干模块,这个跟量产的电子产品不一样的。
比如正负电源板模块,搞 ...

我感觉还是转接板对我帮助大,去年焊贴片的NE602因为没转接板焊起来太麻烦了,而且还不结实,弄坏好几片,前几天焊MCP6022用上了转接版,太好用了,焊盘结实焊了拆拆了焊也不掉。

模块感觉也用不到,我前年买了1000米特氟龙细电线,焊什么直接飞线很灵活,只要有转接板就能焊,飞线调试也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总结,画用量不大的板子,还是分若干模块,这个跟量产的电子产品不一样的。
比如正负电源板模块,搞 ...

https://bbs.21ic.com/icview-2834952-1-1.html

我就是看了上边帖子里的视频后买的特氟龙线和自制了一个热剥线工具,真的很好用,人家造导弹的都能飞线,我做的简单东西飞线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A:
飞线我买,老外搞频谱分析仪,效率着呢,都是模块。研究了一下贼简单,用无线电芯片内部的rssi功能搞定,什么高上大的东西都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线我买,老外搞频谱分析仪,效率着呢,都是模块。研究了一下贼简单,用无线电芯片内部的rssi功能搞定,什 ...

贴片元件适合做你说的模块板,因为都比较小做出来面积也小,我这很多零件都是直插的,做成模块面积很大还不如直接电阻连接引脚做出来小。

等我这直插的都用完也买贴片的做几个模块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愚公移山,恒者事成。

这是天赋,有的人天生做东西精细漂亮。

我这人比较粗心,从小做制作就丑,学习也不好倒数5名以内,不适合搞精细的东西。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的建议不错,但是这画电路板太难了,比飞线难多了,一天时间就画了这一个简单电路,还画的非常不好。
...

图中显示的开关电源电路中的电感不合适,
因为磁路不闭合,会有很多干扰。
如果是正式产品,这样的设计是不合格的。

所谓磁路闭合是指磁芯形成一个闭合回路。
下面图中的电感打 X 的是磁路不闭合的,
打 ?的表示判断不了。

磁路不闭合的电感主要用于电流较小的场合,如滤波器,
或者整个电路板有金属屏蔽的场合。

自己 DIY 一般没问题。
这个开关电源的频率为 150KHz。
正弦信号只要不选 150KHz 或其整数倍的频率,基本也问题不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不会画啊。。怎么连都连不过去,图省事搞了很多飞线,回来还要用电线连起来,倒也有好处,能方便调试,但 ...

这个板如果是双面板应该不用飞线。
单面板则基本要用飞线的。

下图是 PCB 上做测试点的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图中显示的开关电源电路中的电感不合适,
因为磁路不闭合,会有很多干扰。
如果是正式产品,这样的设计是 ...

这开关电源问题多多,我发现电源用变压器时候,刚插电电压上升的慢,这LM2596就自己短路了,有的就不短路。。 我也不想用这芯片,但是这个搞出个负电压电路比较简单,我这的运放好像推荐最低正负5V供电。

我感觉我搞DIY真的是不行啊,程序凑合、电路凑合、画电路板还是凑合起来的,这三样都有问题的组装一块能工作就不错了。

你贴的图让我开眼界了,原来还有这么多的种类,电感我只买过1次47uH的30个电感,外形类似打叉的4号,实在不行只能用铁皮包起来了,感觉买电感不如买点磁环自己绕。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板如果是双面板应该不用飞线。
单面板则基本要用飞线的。

画板实在是太难了,特别是画双面,我另一面不画当作地线了这样能少画个地线,电源线也飞线又少画个电源线,就是要飞几根线,这电路板子有点大,打算把中间剪开叠起来还能小点,我实在是太粗心了,画完了没怎么检查就发文件去打样了,下面这半连个地线焊盘都没有,就更不用说添加测试点这种技巧了。

这画板子不练习永远都学不会,借着厂家免费多练练,我上个月月底画了两个,这个月月底怎么操作输出文件就有些生疏了,这个月画了一个上面的电路图,还画了一个转接板,赶在月底前发给厂家审核通过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画板实在是太难了,特别是画双面,我另一面不画当作地线了这样能少画个地线,电源线也飞线又少画个电源线 ...

自己手工焊的电路板特别不适合用大面积的地线(敷铜)。
因为大面积的敷铜是一个良好散热器,焊接的时候焊锡会不容易化开的。

画双面板的时候,元器件的摆放比较关键。
有时候线走不通,把元件转 180°,或者两个元件对调一下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开关电源问题多多,我发现电源用变压器时候,刚插电电压上升的慢,这LM2596就自己短路了,有的就不短路 ...

你手上的两款运放最低确实都是正负 5V 的。
开关电源水也是比较深的,或者说也是一个坑。
开关电源的好处是效率比较高,
比如 24V 的电池要输出 5V、9V/12V 的电源要输出 3.3V,用开关电源比较合适。
缺点就是有比较强的开关干扰。
玩音响功放的也有类似的问题。

建议买一台实验室用的电源。实验室最基本的仪器你就缺这个了。
或者如果预算有限,下次再买点 7905 这类负电源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手工焊的电路板特别不适合用大面积的地线(敷铜)。
因为大面积的敷铜是一个良好散热器,焊接的时候焊 ...

地线不知道怎么布合适,怕搞细了不能用就直接把一整面都当地线了,焊接不怕我有大烙铁,我2018年底才买的936焊台,以前的几年都用这个大烙铁焊,就连STM32也用这个焊过。。

画板子实在是没经验,也没怎么看过别人画的,以前搞飞线完全随意放置根本不用考录线能不能过去,现在画电路板就不行了,太难了。

@Jack315 :看样子得找本书学学这方面的东西了
这类应用,一般只要电源和地线用 1mm ~ 2mm 左右的线宽就行了。具体看 PCB 板上可用的空间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手上的两款运放最低确实都是正负 5V 的。
开关电源水也是比较深的,或者说也是一个坑。
开关电源的好处 ...

这LM2595 2576真的是个坑,我2016年第一次出去找工作就毁在这电源芯片上,招工的让我拿着他们的板子自己写个LCD驱动显示厂名,我就是用LM2576给板子供电,莫名其妙就失效了,12V直接通到板子上把液晶屏烧了,找工作的事也就砸了,驱动本来问问别人或者打电话给厂家要个程序改改很容易就能做出来,但是我非要自己到网上搜索,结果搜到的不能用,也没逻辑分析仪器什么的,都快调出来了结果烧了。。 我那时候还年轻还有机会也一心想出去找个工作,无奈老天爷就是给安排这**,现在岁数大了连这个心都没了。

电源也有,还是可调的,就是一个变压器,留了好几个抽头,也能输出正负电压,7905也买过几个,后来又买结果粗心看错型号了,买成7809了,还买了30个。。 用7905还得3根线给电路板供电比较麻烦,现在虽然干扰大两根线就行了,这开关电源芯片真的很坑,真的还好些,假的不一定什么时候就挂了,还连累单片机。

这么强悍,不得不服哈。

网友L:
我建议楼主你做软件好一点, 不用买零件,节约开支。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建议楼主你做软件好一点, 不用买零件,节约开支。

我也感觉我应该适合搞软件,2019年初差点转软件,当时打算先把LINUX内核搞懂,再想向上学应用软件和手机上的软件,感觉那个比硬件简单多了,也不需要啥数学和钱买很多零件,但是后来想了想就算我学会了也没地方用啊,我以前学了个修单片机固件的技能就没地方用。
做实物没准还有可能用到,最起码东西坏了还有希望自己修修,只要自己做过同种类型的东西应该都能修,我大概从10年前接触这些东西,到现在可能花了得有3000多元了,要是放弃那不是都白花了,我这库存零件估计都价值600多,还不算我电脑、网费的钱,这个我会一直玩下去的,一年也不多花,300元左右不影响生活,直到没钱上网为止,那时候只够吃饭的了就不能玩别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地线不知道怎么布合适,怕搞细了不能用就直接把一整面都当地线了,焊接不怕我有大烙铁,我2018年底才买的 ...

PCB 设计资料供参考:

这是针对电磁兼容方面的 PCB 设计,是繁体中文的。
大一点的公司都会有 PCB 设计规范这类文档,
设计 PCB 时都要遵循这样的规范。
小一点的公司则全凭设计人员的经验和功力。

另外,坛了里也有许多这方面的资料。
用诸如 “PCB 布线”、“电路板布线” 或 “PCB Layout" 这类关键词找需要的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PCB 设计资料供参考:

这本书先收藏了,现在我连线路还没布通。。什么东西不多练练也学不会,只自己闭门练也不行,还是得看看人家的书。

网友G(2022-07-24):
问题主要在信号源。

【硬件】
信号源的低通滤波器仿真结果:

这里假设 LCR 表的最大工作频率为 10 KHz。
SPWM 载波的频率应该设置在 1 MHz 以上,最好在 1.6 MHz 以上。
如果最大工作频率超过 10 KHz,滤波器中的电阻、电容元件值要修改。

滤波器的改动如图所示:

C1 如果留着会导致低频的时候输出幅度的下降。

注:
控制正确的时候,SPWM 信号里是没有直流分量的,所以可以不接 C1 。
如果担心 SPWM 信号里有直流分量而留着 C1 ,则电容值越大越好。
这时,不能用有极性的电解电容,因为上面的电压有正有负。
而低频端的输出幅度会被一定程度的衰减。

另外有个比较细小的问题:

如果使用了两个等效的参考地,在被测元件上可能会出现直流偏压。
但一般来说应该问题不大。

【软件】

SPWM 中涉及正弦信号和载波(脉冲)信号。
在载波信号频率固定的情况下,可以同时调整正弦信号输出的幅度和频率。
下面两个图说明如何调节输出幅度:

在输出最大幅度的情况下,脉冲宽度从 0% 变化到 100%。

如果脉冲宽度变化不顶格,比如说从 20% 变化到 80%,
上、下对称增加和减少变化比例,就可以衰减正弦波的幅度而保持直流电平为零不变。

在载波频率固定不变的情况下,
正弦信号一个周期内的脉冲数多,输出的正弦信号频率就低;
正弦信号一个周期内的脉冲数少,输出的正弦信号频率就高。
这是调节输出正弦信号频率的方法。

归纳一下:
输出正弦波的频率和幅度都可以直接在软件里调整。
低通滤波器保证正弦信号的频率都能通过,但要把载波信号全部滤除掉。
所以载波信号的频率要保证高于 1.6 MHz 以上。

在高频的时候,用示波器看信号源(U1B 7 脚)的输出。
如果看到的是纯净的正弦波,就表示软、硬件修改成功了。
否则如果看到的是类似下图的波形,或者其它不正常的波形,就表示还有问题……再讨论:

网友M:
楼主这精神值得学习,另外能换个干净整洁点的焊接台吗?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问题主要在信号源。

【硬件】

100HZ时候三个三极管全部打开,1KHZ、10KHZ只打开Q5、100KHZ、200KHZ全部关掉
这是几个月前最后改进的一次,几个开关电容主要用在低频的时候,配合调整正弦表数据把100HZ、1KHZ、10KHZ、100KHZ、200KHZ的输出振幅调的基本差不多,在后面单片机ADC不满度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大信号来降低难度。

U1A的1脚输出波形已经没问题了,当时出测到很差的那个波形主要是自动平衡运放自己振荡了,通过修改R15和C7抑制高频时候的放大倍数就不振荡了,R13这个10K电阻不加也容易振荡,另外三个R11、R12、R14是为了平衡加上去的。

几个月前最后一次改进就是上面的样子,虽然也改成了单锂电池供电,由于是正负5V供电电路做不了太小,软件部分多档位多频率参数显示有些问题,校准程序也没写,当时用的单片机的资源也比较紧张,特别是IO口不够用,最近买了几十片LQFP48的,但还是没买小显示器和小锂电池还是做不了人家那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这精神值得学习,另外能换个干净整洁点的焊接台吗?哈哈哈

对比我屋里别的地方这里算干净的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100HZ时候三个三极管全部打开,1KHZ、10KHZ只打开Q5、100KHZ、200KHZ全部关掉
这是几个月前最后改进 ...

DUT 接了四个二极管有点意思了,只是 1N4148 不一定起能作用。如果是专门防 ESD 的器件就好了。

工作频率不建议做到这么高,会遇到比较难搞的问题的。
一般 DIY 做到 10KHz~20KHz 就差不多了,再往上就是另外一回事。
有更好的单片机、运放,还要有更细心的设计和测试才能做到 100KHz 甚至更高。

做到 100KHz 以上非常具有挑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G:
DUT 接了四个二极管有点意思了,只是 1N4148 不一定起能作用。

如果是专门防 ESD 的器件就好了。

我也是抄别人电路但是没合适的就放了几只1N4148,要是放的话放在四个10K电阻后面应该会好点。但如果误测带220V电压的大电容肯定扛不住,这点就不如把LCR表简化做的那个ESR表好,那个随便测带电电容,还能给电容放电,就是测量范围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DUT 接了四个二极管有点意思了,只是 1N4148 不一定起能作用。如果是专门防 ESD 的器件就好了。

工作频率 ...

确实是这样,主要是那个自动平衡运放的问题,频率低即使不做校准和补偿都可以,频率高就不同了,测不同大小的DUT相位会差的不一样,不容易补偿,频率高的只当作一个扩展就行了,通过做表我发现做出来不难,要做准做稳定确实不容易,到现在我也就只做到了勉强能测的程度

网友M:
引用 楼主:
对比我屋里别的地方这里算干净的了

好吧,我只能说,你淫了......

网友N:
老弟,你焊的电路也太炸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N:
老弟,你焊的电路也太炸了吧

免费PCB不可能长久,还是自己焊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