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新闻]
测评:NuMaker-M032BTAI 蓝牙单片机尝鲜玩

楼主:
#申请原创#@21小跑堂近日参加新唐活动,获得了最新蓝牙单片机M032BT系列的开发板首发体验活动。非常开心,感谢新唐。
以下是厂家提供的手册上的图片,跟M032BT开发板的外观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刚收到板子没有开发资料,无从下手,默认的程序也没看到有蓝牙信号,以为板子有问题或者手机有问题呢。
今天收到了官方提供的开发资料,烧录后发现还是不行,竟然报错了。
In Hard Fault Handler
r0  = 0x0
r1  = 0xf5
r2  = 0x40061000
r3  = 0x3e
r12 = 0xffffffff
lr  = 0x4a69
pc  = 0x3548
psr = 0x21000015
我粗略看了一下程序,觉得没毛病啊。而且DEBUG除错操作发现进入了
    /* Initialize RF PHY */
    RF_Init();
产生的错误,而产生这个错误是在BLE.lib的,我就急不可耐的给新唐技术通过官网的渠道发了咨询。
然后才认真的看芯片的技术手册和BLE操作的相关说明文档,然后对照程序一步一步的看,发现了问题所在。新唐的BLE.lib是绝对没问题的。
是我错以为这是新唐针对M032BT的例子了,原来不是,是针对M031BT的,我被下面三行代码迷惑了
#define _CHIP_M031BT                    0
#define _CHIP_M032BT                    1
#define _CHIP_SELECTION_                _CHIP_M031BT
以为厂家提供的代码已经在第二行设置为1了,没想到第三行才是坑。
需要修改成
#define _CHIP_M031BT                    0
#define _CHIP_M032BT                    1
#define _CHIP_SELECTION_                _CHIP_M032BT
根据技术手册,蓝牙模块是挂载在SPI0内部端口的
而该端口的初始化如下所示,如果默认是M031BT,则编译对应的M031BT的管脚,而这两个型号的内部管脚是不同的地址。因此需要做如上修改。

修改后,保存,重新编译烧录
串口打印消息:
----------------------------------
  BLE demo: LED control start...
----------------------------------
BLE device address from UID: c0:00:b5:a1:47:09

Advertising...
这个时候打开手机蓝牙,发现已经可以看到我使用的这个工程的名字了:Nuvoton_LED
安装新唐提供的APK软件,扫描,然后找到上面的蓝牙信号名字,单击连接,然后就可以控制LED的开关了。

在连接和开关断开的时候串口还打印出了相关信息
Disconnected, ID:0, Reason:0x13
Advertising...
Status=0, Connected to 78:77:f6:7d:a1:08
Connection updated
Status: 0, Interval: 6, Latency: 0, Supervision Timeout: 500
Connection updated
Status: 0, Interval: 39, Latency: 0, Supervision Timeout: 500
结合厂家提供的测试例程,可以看出通过蓝牙进行数据收发非常简单,这大大降低了基于蓝牙的单片机应用开发难度,非常完美的一款具备蓝牙收发功能的单片机。
奉上该例程的main.c以供欣赏。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0.9
* $Revision: 01 $
* @brief
*           Demonstrate BLE operation.
*           Includes the basic initialization and the loop for kernel(BLE) operations.
* @note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f_phy.h"
#include "porting_flash.h"
#include "porting_misc.h"
#include "porting_spi.h"
#include "mcu_definition.h"

#pragma push
//#pragma Otime
#pragma Ospace

/*!
   \brief Initial necessary peripheral on MCU.
*/
void SYS_Init(void)
{
    int8_t irqno;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 Init System Clock                                                                                       */
    /*---------------------------------------------------------------------------------------------------------*/

#if (_USE_MCU_CLK_==MCU_CLK_SOURCE_HXT) //HXT
    GPIO_SetMode(PF, (BIT2 | BIT3), GPIO_MODE_INPUT);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CLK_PWRCTL_HIRC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CLK_STATUS_HIRCSTB_Msk);
#else                                   //HIRC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endif

    /* Set both PCLK0 and PCLK1 as HCLK/PCLK_DIV */
#if (PCLK_DIV==4)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4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4;
#elif (PCLK_DIV==2)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2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2;  //48/2=24MHz
#elif (PCLK_DIV==1)
    CLK->PCLKDIV = CLK_PCLKDIV_APB0DIV_DIV1 | CLK_PCLKDIV_APB1DIV_DIV1;
#endif //(PCLK_DIV==4)

    //debug print use UART0
    /* Select HIRC as the clock source of UART0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0SEL_HIRC, CLK_CLKDIV0_UART0(1));

    /* Enable UART peripheral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PA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PA.0 and TXD=PA.1 */
    SYS->GPA_MFPL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0MFP_Msk | SYS_GPA_MFPL_PA1MFP_Msk)) |
                    (SYS_GPA_MFPL_PA0MFP_UART0_RXD | SYS_GPA_MFPL_PA1MFP_UART0_TXD);

    /* Set only BLE interrupt with the highest priority to make sure RF can handle event in time */
    for (irqno = BOD_IRQn; irqno <= RTC_IRQn; irqno++)
    {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irqno, 1);
    }
#if (_CHIP_SELECTION_ == _CHIP_M031BT)
    NVIC_SetPriority(GPIO_PCPDPEPF_IRQn, 0);
#elif (_CHIP_SELECTION_ == _CHIP_M032BT)
    NVIC_SetPriority(EINT135_IRQn, 0);
#endif

    /* Update System Core Clock */
    /* User can use SystemCoreClockUpdate() to calculate SystemCoreClock and CyclesPerUs automatically.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void RF_Open(void)
{
    /* Wait RF PHY stable */
    CLK_SysTickDelay(200000);          // MUST wait for stable voltage( >= 1.8V) after power-up

    /* Initialize GPIO reset pin */
    MCU_GpioResetInit();

    /* Do Gpio Reset */
    MCU_GpioReset();
    CLK_SysTickDelay(50000);

    /* SPI IO remapping */
    RF_SpiIoMapping();

    /* initial SPI PDMA */
    SPI_PDMA_Init();

    /* Initialize RF PHY */
    RF_Init();
}

/*!
   \brief main loop for initialization and BLE kernel
*/
int main(void)
{
    extern void BleApp_Main(void);
    extern void BleApp_Init(void);
    extern BleStackStatus Set_BleAddr(void);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Open UART0 for debug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Enable the BLE RF PHY */
    RF_Open();

    printf("----------------------------------\n");
    printf("  BLE demo: LED control start...\n");
    printf("----------------------------------\n");

    /* Set BLE device address */
    Set_BleAddr();

    /* Initial BLE App */
    BleApp_Init();

    while (1)
    {
        /* Run BLE kernel, the task priority is LL > Host */
        if (Ble_Kernel_Root() == BLESTACK_STATUS_FREE)
        {
            BleApp_Main();

            /* System enter Power Down mode & wait interrupt event. */
            System_PowerDown();
        }
    }
}
#pragma pop

楼主(2021-08-19):
原因:厂家提供的程序的宏定义,修改了一半就扔过来了,让大伙以为改好了呢,哈哈,剩下一半是考验我们是不是水货呢。

网友A:
哈哈哈哈,这个提供的资料文件名字也没改过来,看来是做的比较着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这个提供的资料文件名字也没改过来,看来是做的比较着急

是的,看日期是刚弄的,哈哈,厂家的工程师估计也刚调试好M031BT的,就给改了一半扔来了。

网友B:
请问新塘带蓝牙功能的芯片只有这个型号吗?还有没别的带蓝牙型号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新塘带蓝牙功能的芯片只有这个型号吗?还有没别的带蓝牙型号芯片?

一共两个型号:M031BT和M032BT系列,每个都有3个不同封装的芯片。

楼主(2021-10-22):
准备继续玩这个板子,有空了。

网友C:
期待高版主后续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高版主后续分享

后续做了手机APP跟BLE蓝牙模块通信。
https://bbs.21ic.com/icview-3173112-1-1.html

网友D(2021-12-09):
感觉这个版主涉猎的东西很多,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版主涉猎的东西很多,
高手

哈哈,谢谢支持。。。。。。。。。。

网友E:
还没接触过蓝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没接触过蓝牙,学习了,

也可以买个蓝牙串口模块学习

网友F:
不错,学习下,期待楼主继续跟新

网友G(2022-01-25):
强!!学了了,感觉不错

网友H:
看来刚推出不久啊,官方的测试还不够
东西看着还是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