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激光电视,有人买过吗

楼主(2021-08-19):
家用,不知道到底好用不好用

@zlf1208 :投影机不适合公司的主要原因是投影对环境的要求所致,办公场合下不宜过于黑暗,而投影需要在足够暗的环境下效果才好。过去公司购买投影是因为实体大屏显示的成本极其高昂,所以才不得不用投影。
@zlf1208 :准确讲不能叫“标清”,标清指320线老电视的分辨率。投影1080p高清还是没问题的,最佳观看距离下的清晰度也足够,毕竟4K视频的尺寸太大,在线看的话带宽开销很可观,离线看也很麻烦。看4K视频,俺觉得还是27寸广色域4K显示器近距观看最佳,远距离看4K大屏感觉并不会比1080p强很多。当然,老眼昏花了,目力远不及年轻时也有关系。
所谓激光电视实际就是一投影机,由于器件制造的原因,分辨率无法做高,只能是标清的水平,已经落后于时代了,现在一般的公司里都不买投影机了,直接买大屏的液晶或LED电视了

网友A:
这么说吧,由你看电视的频度、习惯等决定。如果你主要看电视台播出的节目,建议购买大屏液晶而非投影,不论激光投影还是常规投影。如果你只是专门用来看某些高清视频,比如大场面的电影、电视剧之类,且你的客厅足够大,那投影才有价值,感觉确实不错。150寸投影下看大片,那感觉比液晶电视强多了,尤其是看立体电影时。三年多前,为了看俄罗斯世界杯俺买了DLP高清投影,亲身体会。不过,投影的效果要好,需要在全黑环境下,所以投影不适合一般随机短时看电视节目,你得做好准备,象进电影院那样才是投影的正确用法。跟去电影院比,家庭投影最大的好处是可以“葛优躺”,想暂停时可以随时暂停。
需要提醒的是,真正值得投影观看的节目其实不多。俺的投影一年用不了几次,也就用来看看大片、世界杯之类,平时追剧还是在俺的24寸电脑屏上看。需要看电视台节目时,俺用40寸的LCD电视。

网友B:
为什么不建议你买激光电视?看完这篇你就知道了
科技小桔灯
发布时间: 20-10-2017:12

激光电视是电视市场近几年的新兴产物,厂商们一路打着“大屏”、“护眼”等噱头,吸引了部分年轻用户的追捧。然而,冲动消费的背后,却是满满的差评声音,让人不得不开始质疑这类产品的质量。

那么,激光电视究竟好不好用?下面请跟着笔者一起来看看激光电视的真实“内幕”吧。

激光电视“护眼”质疑

从本质上来看,激光电视是采用激光作为光源的一类超短焦投影设备。而激光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单一方向性,如果不小心直视到激光源光束,大量的光能则会在瞬间聚中于视网膜上,给眼睛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性损伤。

同时,激光电视的发射波长达到455±5nm,有害蓝光峰值又高又尖,甚至达到了LED电视的4倍。所以,激光电视运行时,人眼会一直接收到高强度的蓝光伤害,极其容易诱发近视、白内障、眼球浑浊等眼睛疾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虽然激光电视的屏幕是通过漫反射将光源折射出去,但是依旧会有部分的光线会直射入人眼,而激光波段本身偏窄,看久了眼睛则会出现疲劳干涩等症状。更重要的是,激光电视将大量的光源折射出去后,屏幕的亮度也会随着降低,增加了眼睛观看的不适感。

所以,激光电视的“护眼”噱头是十分虚假的,而且不仅无法达到护眼功能,甚至存在无数的安全隐患,消费者一定要谨慎购买。

激光电视画质落后

其实,抛开护眼这一点来说,激光电视在画面质感上也是毫无优势可言。

单纯从分辨率这一点上来看,激光电视就早被液晶电视狂甩几条街。早在前两年,液晶电视就已经推出8K超高清画质技术,如今的8K画质技术也已全面成熟,给用户带来超高的观看体验。

而现市面上的激光电视却还徘徊于“假4K高清”技术中,虽然电视的参数数值能达到4K的水平,但是其实际画面质感最多就跟普通千元液晶电视画面相持平,观看体验实在差。要想等激光电视再推出8K画质电视,恐怕再等一年也无法实现了。

激光电视连普通的4K液晶电视画面质感都无法同步,就更别说和量子点技术、MINI LED技术之间的差距了,简直就是赤裸裸实锤。

“无屏”捆绑消费

激光电视之前一直打着“无屏”卖点,让用户觉得激光电视携带安装方便。

而真实情况却是:如果不安装抗光幕布,那么在白天看激光电视时,电视画面就会发白模糊,必须把所有窗帘都拉上才能看清。所以很多人还是不得不再购置抗光幕布。

某宝上一块100吋抗光幕布的价格约在3000-6000元之间,这是买完电视后必须再花的另一笔多余费用。我们平常买万元级别的液晶大屏电视,大部分的钱就是实实在在花在液晶屏幕上,钱花得也十分值得的。而花了几万块买一台激光电视后,还得再多余花几千的钱买“屏幕”,这不摆明了是被厂商“割韭菜”嘛。

激光电视的厂商们铺天盖地的宣传营销产品,但差评的实际使用体验却”一文不值“,实在太令人失望。不管是从护眼角度、画面质感还是性价比上来看,激光电视都无法和液晶电视相比拟,想要撼动液晶电视在市场的地位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毕竟,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

举报/反馈

作者最新**扫地机器人哪一款香?UONI由利V980 Plus偷懒玩出新花招
618每天5元买机皇、小米/苹果用户还有特殊福利!一加是真的狠
满足你游戏需求的不一定是游戏机,也有可能是魅族18 Pro

相关**初学摄影:让动态范围与直方图,开启准确曝光的“任督二脉”

[url=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9259659270568807127%22%7D&n_type=1&p_from=4]小巧插件为照片添加冲光效果 烘托拍摄氛围

[url=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8958486848031112632%22%7D&n_type=1&p_from=4]预算50元真能买到好耳机?是的我真没忽悠你

[url=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10013500699253342821%22%7D&n_type=1&p_from=4]华为海思新突破!美韩垄断要结束了

[url=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8611872722120370233%22%7D&n_type=1&p_from=4]奥维云网:海信激光电视75L9FL位列中国畅销电视销售额top1

设为首页
© Baidu 使用百度前必读 意见反馈 京ICP证030173号
京公网安备11000002000001号

百度首页

为什么不建议你买激光电视?看完这篇你就知道了
科技小桔灯
发布时间: 20-10-2017:12

激光电视是电视市场近几年的新兴产物,厂商们一路打着“大屏”、“护眼”等噱头,吸引了部分年轻用户的追捧。然而,冲动消费的背后,却是满满的差评声音,让人不得不开始质疑这类产品的质量。

那么,激光电视究竟好不好用?下面请跟着笔者一起来看看激光电视的真实“内幕”吧。

激光电视“护眼”质疑

从本质上来看,激光电视是采用激光作为光源的一类超短焦投影设备。而激光本身就具备极强的单一方向性,如果不小心直视到激光源光束,大量的光能则会在瞬间聚中于视网膜上,给眼睛造成不可逆的永久性损伤。

同时,激光电视的发射波长达到455±5nm,有害蓝光峰值又高又尖,甚至达到了LED电视的4倍。所以,激光电视运行时,人眼会一直接收到高强度的蓝光伤害,极其容易诱发近视、白内障、眼球浑浊等眼睛疾病,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虽然激光电视的屏幕是通过漫反射将光源折射出去,但是依旧会有部分的光线会直射入人眼,而激光波段本身偏窄,看久了眼睛则会出现疲劳干涩等症状。更重要的是,激光电视将大量的光源折射出去后,屏幕的亮度也会随着降低,增加了眼睛观看的不适感。

所以,激光电视的“护眼”噱头是十分虚假的,而且不仅无法达到护眼功能,甚至存在无数的安全隐患,消费者一定要谨慎购买。

激光电视画质落后

其实,抛开护眼这一点来说,激光电视在画面质感上也是毫无优势可言。

单纯从分辨率这一点上来看,激光电视就早被液晶电视狂甩几条街。早在前两年,液晶电视就已经推出8K超高清画质技术,如今的8K画质技术也已全面成熟,给用户带来超高的观看体验。

而现市面上的激光电视却还徘徊于“假4K高清”技术中,虽然电视的参数数值能达到4K的水平,但是其实际画面质感最多就跟普通千元液晶电视画面相持平,观看体验实在差。要想等激光电视再推出8K画质电视,恐怕再等一年也无法实现了。

激光电视连普通的4K液晶电视画面质感都无法同步,就更别说和量子点技术、MINI LED技术之间的差距了,简直就是赤裸裸实锤。

“无屏”捆绑消费

激光电视之前一直打着“无屏”卖点,让用户觉得激光电视携带安装方便。

而真实情况却是:如果不安装抗光幕布,那么在白天看激光电视时,电视画面就会发白模糊,必须把所有窗帘都拉上才能看清。所以很多人还是不得不再购置抗光幕布。

某宝上一块100吋抗光幕布的价格约在3000-6000元之间,这是买完电视后必须再花的另一笔多余费用。我们平常买万元级别的液晶大屏电视,大部分的钱就是实实在在花在液晶屏幕上,钱花得也十分值得的。而花了几万块买一台激光电视后,还得再多余花几千的钱买“屏幕”,这不摆明了是被厂商“割韭菜”嘛。

激光电视的厂商们铺天盖地的宣传营销产品,但差评的实际使用体验却”一文不值“,实在太令人失望。不管是从护眼角度、画面质感还是性价比上来看,激光电视都无法和液晶电视相比拟,想要撼动液晶电视在市场的地位就更是无稽之谈了。毕竟,群众的眼睛永远是雪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