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LCD5110显示屏的驱动

楼主(2021-08-19):
LCD5110显示屏是一款基于SPI接口的显示屏,其工作电压为3.3V,正常显示时工作电流200uA以下,适用于电池供电的便携式移动设备。
LCD5110满屏可显示30个字符,相当于LCD1602来讲,其速度是LCD1602的40倍,占用的I/O引脚则比LCD1602少。
在使用中,LCD5110显示屏与开发板的连接关系如下:
SCE ---RB7
RESET---RC0
DC  ---RC5
SDIN ---RC4
SCLK ---RC6
LED ---RC1
在MCC中的引脚配置如图1所示,相应的引脚命名如图2所示。
图1 引脚配置
图2 引脚命名
用于在驱动程序设计中需用到延时函数,故启用的了系统的延时功能,其配置如图3所示。
图3 配置延时功能
LCD5510显示屏的初始化函数为:
void LCD5510_Init(void)
{
__delay_ms(800);
RST_SetLow();
__delay_us(2);
RST_SetHigh();
LCD_write_cmd(0x21);
LCD_write_cmd(0x06);
LCD_write_cmd(0x13);
LCD_write_cmd(0xc8);
LCD_write_cmd(0x20);
LCD_write_cmd(0x0c);
LCD_write_cmd(Y_Page_Addr);
LCD_write_cmd(X_Col_Addr);
LCD_clr_scr();
}

使用I/O口模拟SPI发送字节数据的函数为: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wbyte, unsigned char dat_cmd)
{
unsigned char i;
if(dat_cmd)
{
DC_SetHigh(); //LCD_DC_H;
}
else
{
DC_SetLow(); //LCD_DC_L;
}
for(i = 8; i; i--)
{
if(wbyte & 0x80)
{
SDIN_SetHigh();  //LCD_DIN_H;
}
else
{
SDIN_SetLow();  //LCD_DIN_L;
}
SCLK_SetLow();      //LCD_CLK_L;
wbyte <<= 1;
__delay_us(1);
SCLK_SetHigh();    //LCD_CLK_H;
}
}

实现清屏功能的函数为:
void LCD_clr_scr(void)
{
unsigned int i;
LCD_write_cmd(X_Col_Addr);
LCD_write_cmd(Y_Page_Addr);
for(i = 504; i; i--) LCD_write_dat(0x00);
}

实现字符及字符串显示的函数为:
void LCD_print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_dat)
{
unsigned char i, j;
c_dat -= 32;
x <<= 3;             //8
y <<= 1;             //16
for(j = 0; j < 2; j++)
{
LCD_pos_byte(x, (y + j));
for(i = 0; i < 8; i++)
LCD_write_dat(Font_code[c_dat][8 * j + i]);
}
}

void LCD_prints(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_dat)
{
while(*s_dat && x < 10)
{
LCD_printc(x++, y, *s_dat);
s_dat++;
}
}

实现图4所示显示效果的主程序为:
void main(void)
{
SYSTEM_Initialize();
LED_SetHigh();
LCD5510_Init();
LCD_prints(0,0,"PIC18F16Q41");
LCD_prints(0,1,"LCD5510 ");
LCD_prints(0,2,"jinglixixi");
while (1)
{
// Add your application code
}
}

图4  显示效果

网友A:
加一个传感器,显示一下数据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一个传感器,显示一下数据怎么样?

正在做A/D转换,回头将他们俩组合到一块。

网友B(2024-07-21):
试过硬件实现吗,想看看怎么用MCC生成的SPI函数操作。

网友C:
看了很多人用SPI都是使用IO模拟。

网友C:
SPI的IO模拟实在是太简单了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