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FT -2KV/100KHZ 测试不过,怎么整改?

楼主:
有个项目,AC-DC开关电源控制板通过连接线与红外接收板通讯,装上整机后。传导测试过了,但是每次测EFT -2KV/100KHZ 依次测L N线时,板子会从干燥模式自己变成加暖模式,说明测试不过。但是正极性+2KV没出现问题。后来在输出12V和5V电源处都加了小电容和TVS,红外接收一体头的I/O口也加了电容甚至是磁珠。都不顶用啊。。

还能从哪整改呢?

网友A(2021-08-20):
"但是每次测EFT -2KV/100KHZ 依次测L N线时,板子会从干燥模式自己变成加暖模式",  工作状态改变? 每次都是这样?不是死机、复位、乱?
从简单的来,先看模式变化的触发条件(这种现象感觉就是触发条件没做滤波);

网友B:
L,N上有共模抑制电感吗?10mH以上
共模后面加Y电容到大地(PE)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如果在北京我可以帮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L,N上有共模抑制电感吗?10mH以上
共模后面加Y电容到大地(PE)
基本上就没有问题了

有个40MH的共模电感,由于没有大地接口,所以没有加Y电容。
我在红外接收一体头的输出脚下拉了个10PF电容,也不顶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每次测EFT -2KV/100KHZ 依次测L N线时,板子会从干燥模式自己变成加暖模式",  工作状态改变? 每次都 ...

基本每次都是从干燥到加暖。偶尔会调到其他模式但很少。不会死机复位这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基本每次都是从干燥到加暖。偶尔会调到其他模式但很少。不会死机复位这些。 ...

既然出了问题,不是新设计,就先从最简单的方式去解决;
不是死机、重启之类的,说明干扰不算严重,先考虑软件滤波,在不影响体验的情况下,多加软件滤波;可以考虑避开脉冲群的时间(15ms/300ms)再判断。

网友C(2021-11-19):
请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