欣赏高论:伏秒平衡的前提条件是稳态!

楼主(2021-08-19):
一语中核心。

网友A:
电感对电阻放电,没有反向电流呀?

我之前的证明是基于原贴电路,其中省略了电感初始电流为零的描述,如果给您带来困扰,我深表歉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感对电阻放电,没有反向电流呀?

是的,但是这并没有违反伏秒平衡,

楼主:
我就纳了闷了这个稳态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一搜,原来这里有这个说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感对电阻放电,没有反向电流呀?

猫腻在于他们玩的是无穷大!

只要不玩无穷大,随便他们把时间t取多大,例如即便t=100亿年,他们都不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纳了闷了这个稳态的说法是从哪里来的,一搜,原来这里有这个说法,

...

我在另一个贴里给你说过了,我毕业论文是DC-DC,所以我知道世界上任何一本开关电源原理书籍,都会是说到稳态条件。

网友B:
你们连伏秒平衡都不会玩,死背书。

先看推导过程:

电路能有个稳态是是什么意思?最简单、最肤浅的的理解,是波形上能有两点,他们对应的电流相等。

大家来看波形:

如上图所示,由于是指数衰减波形,这种波形上任何两点处的电流值都不会相同,所以自然不能平衡。

这个时候必须玩无穷大∞,这种永永远远处于衰减的波形,到了∞时间点,才能理论上降到0.

所以他们不许我玩无穷大、无穷小这些纯数学概念,他们可以玩,这就是两头堵。

网友B:
现在推一万步说,即便这个伏秒平衡成立了,意义何在??
这个平衡原理是用来计算电压的,而很明显电压在10uS左右开始就是趋近于0,电压已经知道了,还计算什么??

如果你不用这个原理,就浑身难受,那也要找个电压不为零的部位算啊!
例如下图这个,找到两个电流相等点,然后看电压包围的面积之和。

但是这样玩,也没意义啊,波形可以轻松计算出是衰减正弦了,波形信息全部有了。

楼主:
从你的字里行间,我觉得你可能还没弄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从你的字里行间,我觉得你可能还没弄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我现在突然能够理解,为何网络上这么多人在骂理论家了。
也能理解,为何同样是一天24小时学习,有的人能成大师,有的人还是有的人。

网友C:
热力学与动力学的区别。热力学是要实现的目标能否实现,动力学是怎么过程实现,伏秒平行就是一个热力学的类似。可以预先能达到的目标。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哦!现在才看明白,为何说伏秒定律不对,8楼的阻尼振荡波形是电压越低而周期时间越短,代表v*t不固定。但是 ...

冲激信号,是个频谱为一条直线的信号。也有频率直流成分。hwm的提到积分为零,我一开始以为是个不含直流成分的交流信号。后来验算一下。我回复789就是问是低通,高通,带通,带阻。
验算是用h的通项公式,用了广义积分。不是奔着伏秒平衡去的。没想到卷进,稳态与暂态之争。

网友D:
引用 网友E:
13楼的人,故意把不同题目的帖子,摆在一起,很明显在制造混淆视听。
13楼的人,什么都不懂,根本不必发 ...

你们在别的论坛有斗争吗?这次是c突然冒出来的

网友F:
  K5:以前攻击我误导,事实已经证明误导的是你,所以做贼心虚不敢再说,就改造谣我骂789,怎么截不出图,拿不出事实?在此论坛,乱骂人的是你和你的马甲;装神弄鬼也是你和你的马甲。
  我不懂,所以我不出声。你不懂装懂,还冒充技术判官下结论。居然还说是不同题目,真是不出声人家还不知道你是哑巴!
  就你这样的水平,连模电的基本知识都一塌糊涂,够格与X大对干吗?太自以为是!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只在本坛认识。你看以前的帖子就知道,前三年一再提曦他,可是一旦仼何人说他错误,他就很凶要骂人。
容 ...

不会理会你这个仓英”,这是K5的原话,俺提醒他记住,也提醒网友留意,现在原话还他。再外加几句,K5在21网站胡来,本来跟俺没有关系,但是老是攻击俺,俺就不得不反击。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只在本坛认识。你看以前的帖子就知道,前三年一再提曦他,可是一旦仼何人说他错误,他就很凶要骂人。
容 ...

奇怪呀,captzs也冒出个“基础太差“,跟教授一个口气。你是在提醒我他是大鱼?
至于拉拢x对付你,估计不会成功的。x也就批评你东家长西家短,其他专业上跟你没过节。

网友G:
伏秒平衡,我所知的是 变压器的偏磁问题,后果严重。

网友H:
真热闹,俺打酱油。。。。

@king5555 :关于那个双管反激,我有给你回复,你没看?我分析是驱动逻辑问题。
@king5555 :前段时间焦头烂额,可不是为了天长这边的房子,是为了单片机,疯狂涨价,我大量用的新唐003最高居然涨到12元,产品完全没有性价比了啊,400W-800W机器完全没有了利润,也就是功率再上去的还有点利润,拿我方案的需求量锐减,没办法必须找替代芯片,却是设计好一款,回头芯片就没了,做了大量无用功。这国产通用单片机的路,还很长啊。
@tianxj01 :挺讲究风水布局的吗?
@king5555 :好了,谢谢关心哈,另外奇怪,我有在坛子里面说装修的事吗?你咋知道的? 工作量不大,毕竟大部分不用动,只是瞅着实在不爽的必须动一下,比如客厅方向完全是反的,还没有玄关,这就改造了一个玄关顺便把客厅方向顺过来了。

网友A:
电感对电阻放电,没有反向电流呀?

楼主(点评):
我之前的证明是基于原贴电路,其中省略了电感初始电流为零的描述,如果给您带来困扰,我深表歉意,

网友H:
真热闹,俺打酱油。。。。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E: 好了,谢谢关心哈,另外奇怪,我有在坛子里面说装修的事吗?你咋知道的? 工作量不大,毕竟大部分不用动,只是瞅着实在不爽的必须动一下,比如客厅方向完全是反的,还没有玄关,这就改造了一个玄关顺便把客厅方向顺过来了。

网友C(点评):
回复 网友H: 挺讲究风水布局的吗?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E: 前段时间焦头烂额,可不是为了天长这边的房子,是为了单片机,疯狂涨价,我大量用的新唐003最高居然涨到12元,产品完全没有性价比了啊,400W-800W机器完全没有了利润,也就是功率再上去的还有点利润,拿我方案的需求量锐减,没办法必须找替代芯片,却是设计好一款,回头芯片就没了,做了大量无用功。这国产通用单片机的路,还很长啊。

网友H(点评):
回复 网友E: 关于那个双管反激,我有给你回复,你没看?我分析是驱动逻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