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CUBEMX 6.3.0 生成的项目无法运行

楼主(2021-08-20):
MCU =  stm32f407VET6
以前的项目用stm32CUBEMX 4.27.1生成,可以正常启动并运行。
前几天升级stm32CUBEMX到了 6.3.0后,STM32CUBEMX生成的项目就无法启动了,用STLINK仿真时会自动停止,多次点运行后才会启动并正常执行。
神奇的网友,谁能告诉我怎么回事?

网友A: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我用的是207,跑GPIO带FREERTOS测试没问题,ETH使能也正常,但是带上LWIP就不能运行,进入DEBUG,点几次运行后程序才能正常。
目前不知道什么原因,还在查找,实在不行就只能用回以前版本的STM32CUBEMX。

网友A:
https://www.cnblogs.com/ChYQ/p/5726020.html

,亲测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nblogs.com/ChYQ/p/5726020.html

,亲测有效

感谢大神!!!终于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