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nbo789,带上你的100万倍放大镜再来看看!

楼主:
首先说明一点,对于电工,不要玩无穷大和无穷小,而是要玩无限接近无穷小,这个是用实用价值的。

例如关于冲激响应,大家都知道0*有限值时间t=0,但是人家现在玩的是时间t=无穷大,于是就有了所谓的量变到质变,原本是0的量,变成了无穷大。

这个质变,在数学上可能有价值,在工程上意义不大。

本贴的目的,是重新设计一个试验,再次验证。

请看他们做实验的电路图:

如何设计试验呢,首先复习一下戴维南与诺顿等效变换,下图中两者之间满足一定关系,就是可以等价的:

根据这个定理,我们把电流源换成电压源:

根据端口等效,上图中两者的输出电压Vo,可以是完全相同的。

楼主(2021-08-20):
仍旧假设电感电流初始值为0,再来看看这个电路的冲激响应是否必过零点。

我使用肉眼是看不到有没有过零,请manbo789用高倍放大镜或者显微镜再看看。

楼主:
我在2天之前,还感觉近10万元的安捷伦3458数字表,比较牛叉
现在看来放大镜比3458还厉害,只要不是为零的数据,都能看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在2天之前,还感觉近10万元的安捷伦3458数字表,比较牛叉
现在看来放大镜比3458还厉害,只要不是为零 ...

我为什么打赌没有用实测的方法,就是因为实测的坑更多,

网友A:
1、你画的那个图,左右两边并不能简单地如此等效,如果左右两边要用相同的冲击激励波形,则你的等效电路是错的,

2、左边那个电流作为初始激励的图我已经说了,可以完全无负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为什么打赌没有用实测的方法,就是因为实测的坑更多,

一方面,你们限制我,不许玩无穷大和无穷小:

另一方面,你们自己可以玩,而且玩的很欢畅。

有种咱们同时不要玩无穷大和无穷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画的那个图,左右两边并不能简单地如此等效,如果左右两边要用相同的冲击激励波形,则你的等效电路是 ...

这个源变换,你在软件里用表达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