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SC-V MCU 应用开发] 完全使用Visual Studio Code+ESP官方插件进行开发工作指南

楼主(2021-08-20):
前言
这篇**,要告诉你的就是,不玩什么幺蛾子,就用Visual Studio Code进行ESP32-C3开发。这个开发,All In,代码编写、编译、烧录、调试,一条龙全搞定。虽然下面的例子,是在MacOS下面进行的,但对于Linux、Windows同样可以参考。

本文中,仅用到两个快捷键:
MaxOS系统:
Cmd+Shift+P:打开命令面板
Cmd+Shift+X:打开扩展面板

Windows系统:
Ctrl+Shift+P:打开命令面板
Ctrl+Shift+X:打开扩展面板

第一步:安装Visual Studio Code
1. 官方下载安装访问
2. 中文语言包:
安装完成后,View->Extensions(或者Cmd+Shift+X),打开扩展面板,搜索Chinese,安装第一个:Chinese (Simplified) Language Pack,点【Install】即可安装;
安装后重启,中文界面的Visual Studio Code就可以使用了。

第二步:安装ESP官方插件
1. 安装ESP官方扩展:
Visual Studio Code,查看->扩展(或者Cmd+Shift+X),打开扩展面板,搜索Espressif IDF,然后点击【安装】,等待安装完成即可

2. 查看Espressif IDF插件网页:
安装完成后,点击右则Espressif IDF说明页面的标题:Espressif IDF,打开插件官方介绍页
Espressif IDF插件官方介绍页:访问

3. 基础工具:
在该页面上,详细说明了,使用该插件,需要预装一些基础的工具,具体情况如下:
安装完以上的基础工具后,我们就可以下一步了。

第三步:通过Espressif IDF插件,安装ESP-IDF开发环境

1. 配置开发环境:
Cmd+Shift+P打开命令面板,如下图所示,输入:>ESP-IDF: Configure ESP-IDF extension
点击命令面板中列出来的: ESP-IDF: 配置ESP-IDF 插件,将出现ESP-IDF开发环境的配置安装界面。
注意,如果电脑上已经安装过ESP-IDF开发环境,则会出现如下界面:
为了保险起见,我们选择 Express 模式,安装一个全新的环境。
直接点击Express,进入到安装设置界面:
在这个界面上,可以设置从哪里下载ESP-IDF包,已经版本,安装位置,Python版本等,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或者使用默认值。
为了更快下载ESP-IDF包,我们如上图选择下载服务器为:Espressif,然后点击右下角的【Install】,开始安装。

2. 安装ESP-IDF开发工具:
首先安装的是ESP-IDF包,核心基础,具体下载需要的时间,根据网速而定,耐心点就是了。
前面我在图片中说了,如果不能访问Github,则选择Espressif下载服务器下载ESP-IDF,但是到这里翻车了,下面的这些编译调试工具,还是从Github下载的。
如果不能正常访问Github,则对应的进度条一直不走,且底部的输出窗口会显示HTTP/HTTPS之类的错误。
所以,还是得先想办法,确保能够正常访问Github,能正常使用Git访问Github。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

正常下载情况下,进度会嗖嗖嗖的,底部输出窗口,也会显示安装情况。
一切安装完成后,你会看到如下界面。

恭喜你,ESP-IDF开发环境已经建立好了。

第四步:建立ESP开发工作区:
1. 保存工作区
首先将当前环境保存到起来:
将工作区文件,保存到一个专门的ESP工作目录中,这个目录,也作为我们今后进行ESP项目开发的存放目录。

2. 设置工作目录:

然后将上述目录,添加到这个工作区中来:

保存和添加完成后,结果如下:

第五步:参考ESP-IDF官方样例开始第一个项目开发:
1. 调用命令:
Cmd+Shift+P打开命令面板,按图找到 ESP-IDF:显示示例项目,或者输入 >ESP-IDF: Show Examples Projects
注意:命令面板列出的命令菜单中,中文部分为命令说明,全英文的部分为命令,输入命令可以直达对应的功能。另外,输入的命令前,必须有>符号,否则不被认为是命令
紧接着,会出现本机ESP-IDF环境列表,选择我们安装ESP-IDF时对应目录的即可。

2. 查看例子列表:
随后,就会显示官方的所有例子列表:
其中包括:基础(闪烁LED、Hello World)、蓝牙、C++、网卡、mesh、外围设备通信、协议、WiFi、安全、存储、系统等例子程序。

3. 选择blink例子

我们选择blink例子,能够让板载LED闪烁,简单又直观。
选择后,会提示保存路径,我们选择之前第四步创建的ESP工作目录即可。

创建完成,自动生成项目文件,打开main/blink.c,可以查看具体的代码
通过以上步骤,我们就使用官方例子,创建了第一个项目blink。

第六步:编译、烧录、运行

1. 连接串口:
首先,我们要将设备接上,然后Cmd+SHift+P打开命令面板,输入 >ESP-IDF: Select port to use,也就是 ESP-IDF: 选择要使用的烧录端口,将会列出当前电脑上的设备端口

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我的电脑连接后,端口为 /dev/cu.usbserial-1420,因此我选择它,点击即可。
点击后,Visual Studio Code界面右下角,会出现更新串口信息的弹窗:

2. 连接到设备:
点击Visual Studio Code右边工具栏的Esp图标,出现如下调试界面:
点击其中的 Connect your board first,会出现如下板子对应的信息:

3. 设置设备类型:
Cmd+Shift+P打开命令面板,输入 >ESP-IDF: Set Espressif device target 或者找到 ESP-IDF: 设置Espressif设备目标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ESP32-C3,且使用USB连接的,所以选择
ESP32-C3 (Built-in USB JTAG) 即可

4. 编译+开发+监视一条龙:
Cmd+Shift+P打开命令面板,输入 >ESP-IDF: Build, Flash and start a monitor on y**ice,也就是 ESP-IDF: 构建、烧写项目及启动监视器
使用以上命令,会自动完成编译、烧录,以及启动监视器三个过程。
具体过程如下:

1) 编译:
底部终端窗口中的 [?? / **],表示编译的进度,首次编译的项目会比较长,后续只编译更新过的。

2) 烧录:
底部终端窗口中的Write at 0x000???? (**%),表示烧录进度,到100%表示完成
3) 监控运行:

底部终端窗口中的绿色部分,I (??) boot: **** 表示设备启动,进入了监控状态了

设备运行时输出的信息,都会在这个监视窗口中显示出来。
此时,请关注一下你的板子吧,看看它的板载LED的闪烁,是不是和上面的监视窗口输出的信息同频的。

在监控状态下,如果要退出,按Ctrl+]即可退出。

如果需要学习其他的例子项目,可以按 Cmd+Shift+P打开命令面板,输入>ESP-IDF: Show Examples Projects ,或者找到 ESP-IDF:显示示例项目,点击后,再次进入官方例子列表,选择对应的例子创建项目即可。

第七步:通过模板,建立自己的项目:
1. 执行命令创建项目,并编译烧录监控
Cmd+Shift+P打开命令面板,输入 ESP-IDF: Create project from extension template, 或者找到 ESP-IDF:从扩展模板创建项目
会提示选择ESP-IDF环境,再显示模板列表:

其中包括:构建 可在Arduino 中使用的组件库、斐波那契数列的例子、新的组件,以及普通app模板。

2. Arduino组件库:
如果选择arduino-as-component,会创建一个Arduino的组件库,具体如下:

其中将可以使用Ardunio中定义的函数方法:

3. Hello World项目:
在这里,我们选择template-app模板,建立一个简单的Hello World的项目。
其对应的核心代码如下:

创建完成后,我们再依次执行命令:
(1) >ESP-IDF: Select port to use,也就是 ESP-IDF: 选择要使用的烧录端口
(2)>ESP-IDF: Set Espressif device target ,也就是 ESP-IDF: 设置Espressif设备目标
(3)>ESP-IDF: Build, Flash and start a monitor on y**ice,也就是 ESP-IDF: 构建、烧写项目及启动监视器
这个Hello World项目,将会被编译,并烧录到设备中,并被监控运行。

第八步:ESP官方插件常用命令和快捷按钮
通过之前的学习,我们已经知道了部分插件命令:
ESP-IDF: Configure ESP-IDF extension :配置ESP-IDF插件
ESP-IDF: Show Examples Projects:查看官方样例
ESP-IDF: Select port to use:选择设备端口
ESP-IDF: Set Espressif device target:设置设备类型
ESP-IDF: Build, Flash and start a monitor on y**ice:编译烧录监控一条龙
ESP-IDF: Create project from extension template:通过模板创建工程
还有一些常用命令如下:
ESP-IDF: New Project:新建工程
ESP-IDF: Build your project:编译项目
ESP-IDF: Full clean project:清理工程目录,以便重新编译
ESP-IDF: Flash (UART) your project:烧录
ESP-IDF: Monitor y**ice:监控运行
监控运行更多插件命令,可以Cmd+Shift+P,输入 >ESP-IDF后查看列表。
另外,插件本还提供了快捷按钮以便操作,如下图所示点击右边快捷导航栏的ESP图标(像面条?),就会进入ESP插件调试界面,左下角就是快捷按钮,具体功能如图所示:

后记
以上内容,只是对Visual Studio Code+ESP官方插件进行开发工作的一个基础指南。
该插件有丰富的功能,更进一步的使用,请大家访问插件介绍网页进行了解。
关于ESP32-C3的具体功能开发,请大家通过官方例子多多学习实践,一定会受益匪浅。

最后,祝愿大家早日成为ESP32-C3开发高手!!!

网友A(2022-03-25):
编译时出现如下提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请指教?

ENOENT: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scandir '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Local\Microsoft\WindowsApps'

网友B(2022-06-15):
讲解很详细,图文并茂,很值得借鉴

网友C:
VSCode插件描述的方式要打开命令行面板,敲命令去创建模板啥的。真有人觉得好用么...反正我不习惯。可有一说一,MacOS搭配Vscode才算是毫无违和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