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面教材——“电源变换”

楼主(2021-08-20):
如题…

楼主:
附加说明:

楼主:
补充说明:

原图是电流冲激函数激励,已经证明其电压响应必有正负

若采用了电源变换,得到一个与之不同的响应,那个电源变换还有用吗?

连最基本的电源等效变换原理都不懂,能相信其受过相应的所谓“高等教育”吗?

网友A:
猜测知识点,引子郑君里《信号与系统》

网友A:
电感的初始值和电容的初始值,在s域有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