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os管做开关控制电路上电瞬间会导通一下?

楼主(2021-08-20):
如图片的电路图,想用mos管开关,用MCU控制通断。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VIN插上电的瞬间LED1会闪烁一下。MCU设置上电是发出低电平。就是不知到为什么上电瞬间Mso管会导通一下,LED1闪烁一下。按道理上电时Mos管的G极和S极的电压基本一致,应该不会导通的呀!请问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善?谢谢!
G极和S极之间增加一个电容,还是有这种闪烁情况。

网友A:
先把R4断开,看还会不会

网友B:
R3 去掉 R2放到q1的上面,R3存在的意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