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电容的作用

楼主(2021-08-20):
下图中,电容C201—206的具体作用都有什么,详细一些

网友A:
这难不倒我;
存电,当电池用

网友B:
串联是为了提高耐压;
并联是为了提高整体放电的能量、减小瞬间输出阻抗,如果不并联而采用等效的大电容,则电容在瞬间放电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