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PX530DP 通过358放大

楼主(2021-08-20):
压差传感器MPX530DP(图中P4接口) 通过358放大 VOUT 随着压力的增加反而减小,且VOUT 最大值限定在3V 各位大侠是什么问题,图1是原理图 图2 图3是530的技术资料,在线等 急

网友A:
是不是电源电压5V,太低了,改8V供电

网友B:
看看运放差分放大器设计内容
这个是非常典型的差分放大器

网友C:
果然是神设计

网友C:
这个传感器双极性平衡输出,内部很显然就是一个电桥。
放大器要用差分放大器才行。

你这个电路设计的,基本上就是一个反相比例放大器,共模抑制比可以说没有,肯定不能正常。

网友D:
R12是50欧姆?

网友E:
试试R12=R6+R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