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MOS比单用MOS,有哪些好处?毕竟电池是单节的,充...

楼主(2021-08-20):
三极管+MOS比单用MOS,有哪些好处?毕竟电池是单节的,充满4.2V,属于低压

网友A:
楼主应该去翻三极管和MOS管的书

网友B:
若不加三极管:
2301的开启最低电压为0.4V,
当MCU_CTL=3.3V时Vth=4.2V-3.3V=0.9V也可以开启。

如果 MCU 也是电池供电没有经过 LDO 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不加三极管:
2301的开启最低电压为0.4V,
当MCU_CTL=3.3V时Vth=4.2V-3.3V=0.9V也可以开启。 ...

痛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若不加三极管:
2301的开启最低电压为0.4V,
当MCU_CTL=3.3V时Vth=4.2V-3.3V=0.9V也可以开启。 ...

也就是高电平关不断

楼主:
R20用一颗电容代替会不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