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471串口波特率

楼主(2021-08-20):
调试的时候,发现问题。

现象如下:
1,已经调通的程序,突然不能进串口接收中断
2,接TTL转usb串口助手查看数据,有数据发送,但串口助手收不到内容。
    2.1以为TTL转usb不稳定,换ttl转232,结果一样。
    2.2只保留一个串口测试,上电复位,可接收一次数据,但中间存在乱码,rset按键复位,串口助手接收不到数据。

各位有没有遇到过此类现象,会不会是波特率有问题呢?
居然栽到串口上了。

网友A:
再换换串口~~
试试
哪里虚了吧

网友B:
这个,似乎有对的,又有错的~~~

网友C:
是不是没启用Keil的MicroLIB。

网友C:
去工程的设置里看看有没有启用哪个MicroLIB,如果没有启用是没法使用printf

网友D:
是映射到printf函数的?

网友E:
也有可能是线虚了?

网友F(2021-09-21):
难道用了中文

楼主:
线虚了?
同样的程序,这两天又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