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27无法连接ST LINK

楼主(2021-08-20):
原理图如图,打出的板子无法使用ST LINK连接电脑烧录程序。PCB是4层板,第二层是GND,第三层是VCC-3.3V大伙给指点下问题出在哪里?

SCHEMATIC2 test.pdf

原理图

pcb

网友A:
接口应该没啥问题,看看供电呢?或者下载频率低一点。
很少用stlink,一直用jlink

楼主:
我现在焊接了上面原理图的这部分器件,构成一个最小系统。感觉内核根本没有上电,最小系统时候供电电流显示0.000A(线性电源供电)。

楼主:
我怀疑是布板走线问题,但是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怀疑是布板走线问题,但是没有发现哪里有问题.

拿万用表量通断啊,感觉个毛线啊。vcc,gnd,reset,还有osc先量一通电压啊

网友C:
用STLink去连接。会坑死你的。我一般都不用这个,只有芯片被锁了,要解锁才用到STLink,我是这样操作的,在保证接线准确的情况下,STLink先和目标板连接,再插上USB端口,才可以。如果说是先连接USB再连接目标板,也会出现报错情况。没弄明白是啥原因,能用就行了,你可以试试先连接目标板,再插USB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STLink去连接。会坑死你的。我一般都不用这个,只有芯片被锁了,要解锁才用到STLink,我是这样操作的,在 ...

stlink静止一段时间不用就要重新插一次才能用,不知什么nt设计.

网友:
引用 网友D:
stlink静止一段时间不用就要重新插一次才能用,不知什么nt设计.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种情况啊,反正坑死人不偿命。

网友E:
stlink我用的好好的啊,先查基本电路,比如复位、电源、晶振等,这些都没问题了再考虑软件问题。比如芯片可能被烧写过程序,那么可以先改一下启动方式,比如ram启动,然后再连试试。

楼主:
就是怕受外围电路影响,只焊接了最小系统这部分。IC是全新的,仍然是不行。

网友F:
原理图和pcb都是你自己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和pcb都是你自己设计?

原理图和pcb都是自己设计,这款IC在其它项目上也用过多次,使用很正常,就这个项目出现了这么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F:
焊接了几块板子?

网友F:
原理图设计有问题的!调试接口要有复位!备用电源引脚串接大电阻也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理图设计有问题的!调试接口要有复位!备用电源引脚串接大电阻也不好! ...

调试、下载程序采用的是SWD接口方式,不需要连接复位引脚。备用电池电源引脚不接、或者直接接VCC没有什么差异,这个功能不使用的。     我自己分析应该是布线有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哪块有问题!!!!

网友G:
没看出什么问题来

网友F:
只调试了一块板子?

网友F:
swd通常是要复位引脚的,这样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只调试了一块板子?

5块板子2块正常,3块无法烧录。

网友H:
是不是占用了IO了?

网友I:
这个不是找不到硬件了

网友J:
是固件的问题吗

网友:
识别出下载器了吗

网友K:
是板载下载器吗

网友L:
BOOT选择正确了吗

网友M:
长按复位键,下载。

网友N:
STM32F427 有问题吗

网友O:
ST LINK有问题吗

网友P:
下载口是不是被复用了啊?

网友Q:
裸板测量过了吗

网友R:
有时候就是如此的找不到原因

网友S:
看样子是电路板的问题

网友T:
查看一下自己的图吧 估计是做板子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U:
我有一个双层板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