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芯片] CH579M同时蓝牙和以太网功能

楼主(2021-08-20):
CH579M提供的历程 独立 蓝牙  独立以太网

如果要在一个CH579M CPU上,依靠蓝牙的历程,增加NET, 这颗料资源配置, tmos那个简易操作系统,能足够应对同时实现跑蓝牙,和跑tcp mqtt吗?

网友A:
可以的,在蓝牙TMOS系统中,定义以太网的事件,运行即可。

网友B:
只的是同时开启蓝牙和网络么

网友C(2021-10-03):
MQTT是基于TCP上层协议,基于沁恒的以太网协议栈TCP上层可以实现的。

网友D:
是网络集成了无线wifi了吗

网友E:
独立以太网如何实现的。

网友F:
CH579M支持10M的以太网。

网友G:
如果支持网络,就支持tcp吧

网友H:
你需要用MQTT吗

网友I:
网络硬件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J:
CH579M支持蓝牙和以太网?

网友K:
tcp mqtt应该可以的。

网友L:
tmos是什么操作系统

网友M:
蓝牙的例程,增加NET是什么意思

网友N:
这个片子使用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