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31系列怎样才能进入深度休眠

楼主(2021-08-20):
                                                ADC_POWER_DOWN(ADC);
                                                UART_Close(UART0);
                                                UART_Close(UART1);
                                                UART_Close(UART2);
                                                UART_Close(UART3);
                                                UART_Close(UART4);
                                                UART_Close(UART5);
                                                UART_Close(UART6);
                                                UART_Close(UART7);
                                                TIMER_Close(TIMER0);
                                                TIMER_Close(TIMER1);
                                                TIMER_Close(TIMER2);
                                                TIMER_Close(TIMER3);

                                                I2C_Close(I2C0);
                                                I2C_Close(I2C1);
                                                Pwm0Out_Disable();
                                                Pwm1Out_Disable();

                                                CLK_PowerDown();   //立即进入休眠状态 电流是15mA 左右,好像没有进入低功耗状态

网友A:
Low Power Sleep mode entry using the Wait For Interrupt (WFI), Wait For Event (WFE) instructions, or return from interrupt sleep-on-exit feature

楼主:
我现在的电流是82.5uA 理论上应该是16uA 左右
需要关闭哪些

楼主:
M031 如何关闭WDT 内部时钟

网友B:
m031 bsp参考下面的代码
/SampleCode/StdDriver/SYS_PowerDown_MinCurrent

网友C:
你们对电流的要求好严格

网友D:
想问一下大佬们,MO31的正常功耗和低功耗分别是多少,我在资料上找不到信息。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