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布局

楼主(2021-08-20):
如果晶振布局和DSP不在同一面,通过打孔连接会产生什么不良影响?

网友A:
没搞过,我画电路板,晶振布线具有优先权。晶振不会给别的线路让位置。

网友B:
20MHz以下,估计不会对DSP有什么影响,起振应该是没问题的;
主要是怕走线长了,被别的强信号干扰,或者干扰到别的弱信号,所以得注意布线布局

网友C:
晶振线包地,附近不要有高频、高压、大电流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