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第一次使用GD的片子,型号GD32E230C8T6D 进入待机模式后,功耗高达60ua

楼主(2021-08-20):
    设置wakeup唤醒, pmu_wakeup_pin_enable(PMU_WAKEUP_PIN0);     使用这句后,进入待机模式,电流在65ua, 如果去掉这句话直接进入待机模式,待机电流只有3ua。请问下配置了外部wakeup唤醒后,

楼主:
    大家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吗?  配置了wakeup引脚后, 待机电流增大!!

网友A:
使能wakeup脚的话,内置下拉就有效了,所以外接上拉电阻的时候,肯定就有60ua左右的电流,应用程序最好把这个脚改高电平有效,正常时候这个脚为低电平,你电路板肯定接上拉电阻了,否则电流不会这么大的,咱的项目也是这个屌样,以为跟之前一样,唤醒脚都沿用以前的经验,设置为低电平有效,现在改高电平有效了。待机电流几个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