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文件柜密码锁相当耗电解决方法

楼主(2021-08-20):
这种文件柜密码锁相当耗电,用4个7号电池,没多就开不了锁,但是电池又还很多电呢,用其他用电器上可以用。只是降低了一点电压密码锁就出问题,要么不上锁,要不开不了,换新电池就好。怎么解决?另外,为什么这种密码锁只要求用碱性电池?也是因为高功率吧就证明这东西耗电是吧,我只知道挂钟是要求用碳性电池的,要不容易烧

网友A:
电路和代码功耗优化的不到位啊

网友B:
整体架构没有低功耗考虑。家里的密码门4节5号干电池用来快2年,还带指纹识别和唤醒。

网友C:
待机多少uA?  低功耗做的不到位,对比一下电磁铁插销和马达的功耗。

网友D:
东西做的垃圾了,这种东西功耗可以做的很低的

网友E:
用南孚好点的电池,估计锁芯耗电太大,一般的电池内阻较大,空载测量电压只降低了一点点,一带载电压直掉,低功耗有优点也有缺点,没有好的技术手段就只能采用提高功耗来抵御——————强——————暴。

网友F:
它已经提示要用碱性电池了,因为碳性电池的瞬间电流很小,带载能力差。你应该是买的假碱性电池。

楼主(2023-04-27):
引用 网友E:
用南孚好点的电池,估计锁芯耗电太大,一般的电池内阻较大,空载测量电压只降低了一点点,一带载电压直掉, ...

就是用的南孚碱性电池啊。但是仍然很快就没电了,带不动了

网友E:
是不是你的控制电路静态功耗没有压下来,待机状态你需要控制的很低,越低越好

网友G:
自己做个锂电升压5V2A输出 改造下 还可以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