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承接] 电子电工产品IP防水测试及测试设备

楼主(2021-08-20):
IP等级是Ingress Protection(进入防护)的英文 缩写。由国际电工协会IEC(International Electro Technical Commission)起草。

IP等级是针对电气设备外壳对异物侵入的防护等级,是电气设备安全防护的重要指标,提供了一个以电气设备和包装的防尘、防水和防碰撞程度来对产品进行分类的方法。

电气设备的使用环境复杂多变,为了保护产品内部的薄弱部分,保证功能正常运作,产品通常会通过设计外壳及密封,以阻止外界异物侵入到内部。这里的异物通常指灰尘或水,而评估这种防护能力的测试通常被称为产品IP等级测试。评估防水能力的测试就叫IP防水测试。

一、IP防水测试标准

GB/T 4208-2017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IEC 60529-2013 外壳防护等级(国际防护等级代码)

二、IP防水测试目的

1. 对人体触及外壳内的危险部件的防护;

2. 对固体异物进入外壳设备的防护;

3. 对水进入外壳内对设备造成有害影响的防护;

4. 防护等级的标识。

值得注意的是对不同的产品不同环境的防护需求不同,一个产品的外壳防护必须与产品的实际使用环境相适应。

三、IP防水测试方法

1. IPX1防水测试

方法名称:垂直滴水试验

试验设备:滴水试验装置及其试验方法

试样放置:按试样正常工作位置摆放在以1r/min的旋转样品台上,样品顶部至滴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

试验条件:滴水量为1.0+0.5mm/min,试验持续10min。

2. IPX2防水测试

方法名称:倾斜15°滴水试验

试验设备:滴水试验装置及其试验方法

试样放置:使试样的一个与垂线成15°角,样品顶部至滴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每试完一个面后,换另一个面,共四次。

试验条件:滴水量为3.0+0.5mm/min,试验持续4×2.5min 共10min。

3. IPX3防水测试

方法名称:淋雨试验

a.摆管式淋水试验

试验设备:摆管式淋水溅水试验

试样放置:选择适当半径的摆管,使样品台面高度处于摆管直径位置上,将试样放在样台上,使其顶部到样品喷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 ,样品台不旋转。

试验条件:水流量按摆管的喷水孔数计算,每孔为0.07 L/min 。淋水时,摆管中点两边各60°弧段内的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线两边各摆动60°,共120°。每次摆动(2×120°) 约4s 。

试验压力:400kPa ; 试验时间:连续淋水10min;试验5min后样品旋转90°。

b. 喷头式淋水试验

试验设备:手持式淋水溅水试验装置,

试样放置:使试验顶部到手持喷头喷水口的平行距离在300mm至500mm 之间

试验条件:试验时应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水流量为10L/min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5 min 。

4. IPX4防水测试

方法名称:溅水试验;

a.摆管式溅水试验

试验设备和试样放置:选择适当半径的摆管,使样品台面高度处于摆管直径位置上,将试样放在样台上,使其顶部到样品喷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 ,样品台不旋转。

试验条件: 水流量按摆管的喷水孔数计算,每孔为0.07L/min ;喷水面积为摆管中点两边各90°弧段内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线两边各摆动180°,共约360°。每次摆动(2×360°) 约12s 。

试验时间:与上述第(3)条IPX3 之a 款均相同 (即10 min) 。

b.喷头式溅水试验

试验设备:手持式淋水溅水试验装置,

试样放置:设备上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应拆去,使试验顶部到手持喷头喷水口的平行距离在300mm 至500mm 之间。

试验条件:试验时应安装带平衡重物的挡板,水流量为10L/min 。

试验时间:即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5min 。

5. IPX4K防水测试

试验名称:加压摆管淋雨试验

试验设备:摆管式淋雨试验

试样放置:选择适当半径的摆管,使样品台面高度处于摆管直径位置上,将试样放在样台上,使其顶部到样品喷水口的距离不大于200mm ,样品台不旋转。

试验条件:水流量按摆管的喷水孔数计算,每孔为0.6±0.5 L/min 。喷水面积为摆管中点两边各90°弧段内喷水孔的喷水喷向样品。被试样品放在摆管半圆中心。摆管沿垂线两边各摆动180°,共约360°。每次摆动(2×360°) 约12s 。

试验压力:400kPa

试验时间:试验5min后样品旋转90°

注:喷淋管有121个直径为0.5mm的孔;

-- 中心1个孔

-- 核心区2层(每层12个孔,30度分布)

-- 外圈4圈(每圈24孔,15度分布);

-- 可移动的罩盖。

喷淋管应用铜锌合金(黄铜)制成。

6. IPX5防水测试

方法名称:喷水试验

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6.3mm

试验条件:使试验样品至喷水口相距为2.5~3m,水流量为12.5L/min(750L/h);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3min 。

7. IPX6防水测试

方法名称:强烈喷水试验;

试验设备:喷嘴的喷水口内径为12.5mm ;

试验条件:使试验样品至喷水口相距为2.5~3m,水流量为100L/min(6000L/h);

试验时间:按被检样品外壳表面积计算,每平方米为1min(不包括安装面积)最少3min 。

D=6.3mm防水防护等级5和6K;

D=12.5mm防水防护等级6。

8. IPX7防水测试

方法名称:短时浸水试验;

试验设备:浸水箱。

试验条件:其尺寸应使试样放进浸水箱后,样品底部到水面的距离至少为1m 。试样顶部到水面距离至少为0.15m。试验时间:30min 。

9. IPX8防水测试

方法名称:持续潜水试验;

试验设备试验条件和试验时间:由供需(买卖)双方商定,其严酷程度应比IPX7高。

四、IP防护等级防水测试设备

Delta德尔塔仪器的IPX防水检测仪器设备已广泛应用于国内各海关技术中心和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所、国内外知名第三方检测认证实验室和国内外知名的电子电器生产厂家。设备性能达到有国际先进水平,性价比高。整套IPX1~9K级防水试验设备为实验室打包交钥匙工程,整体采用SUS304#不锈钢制造,耐锈耐腐蚀,长期使用不堵塞;IPX1~8级整体采用一个综合控制柜控制,操作简单。防水实验室设备共包含有:

IPX1/2垂直滴水试验装置(带15度倾斜的旋转样品台);

IPX3/4智能摆管淋水试验装置(带电随动自动转台);

IPX5/6冲水试验装置(带供水装置和ф6.3mm、ф12.5mm喷头);

IPX7/8浸水试验装置(50M水深,带水位显示、高度测量尺);

IPX9K高温高压喷射试验箱(1m³内箱容积,最高水温85℃);

IPX1~8级防水试验装置综合控制柜;

辅助供水、净水制水、过滤系统(配合以上产品使用)。

以上部分用户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相应标准的试验设备进行试验。根据客户的具体要求,该套设备包含IPX1~8~9K防水测试的功能。根据雨水对被测试样产品的作用方式的不同,目前防水试验有淋雨试验、滴水试验、冲水试验、浸水试验、外壳防护等多种不同的试验方法。不同标准根据试验目的及试验对象的不同,对水试验均提出了不同的要求,其中最常用的水试验标准有GB/T 2423.38(IEC 60068-2-18),GB/T4208-2017(IEC60529:2013)、ISO20653和GJB150A(MIL-STD-810G),各标准中对水试验的试验方法如下图:

防水实验室安装场地要求:

1)场地要做成防水的,地面要有排水沟槽,大约宽50mm,深30mm,沟槽盖板材质叶304#不锈钢材质,厚度约3.0mm;四周铺一圈。

2)场地内的照明、插座开关等要防水。

3)设备电源:电压AC220V 50Hz;功率:约5KW。

4)水源要引到室内,出水四分水管。

5)设备控制箱房在门外,里面设备与控制箱要留直径100MM穿线孔。

6)防水实验室面积:约60㎡;至少需要 宽4m*深5m*高3m以上。

(防水实验室建议尺寸布局图)

(IPX12垂直滴水试验装置+IPX56防冲水试验装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