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如何定义不被初始化的变量

楼主(2021-08-20):
硬件环境:ac781x 通用开发板
软件环境:keil 5.23

实际应用过程中,大家经常需要使用一些休眠唤醒,复位不会被清除或者说改变的变量,用于保存一些关键信息。实际上,ac781x/ac780x的SRAM在复位或者休眠唤醒的时候都不会发生改变,但复位重新启动的时候,启动代码会会对SRAM中显式使用到的变量地址进行初始化。如果要使用一些不会因为复位而修改掉的变量,可以采用如下方式:
一,采用指针:
通过定义指针的方式指向一块未被使用到的SRAM区域(需自行保证未被使用)。当然,也可以主动限制工程显式的使用SRAM大小。
如下,ac781x的SRAM为64K,0x10000,现在我定义SRAM的大小只有0xF000。这样软件编译的时候,就不会使用到0x2000F000~0x20010000区域。
接着,可以在代码中,采用如下的方式,定义一个结构体指针指向0x2000F000区域,这样,通过这个结构体指针访问的成员都在这段未被使用的地址中,也不会被软件初始化掉。

typedef struct
{
    uint32_t flag;
    uint32_t sample1;
}User_Type;
User_Type *user = (User_Type *)0x2000F000;
这个方案的好处在于不受平台限制,与编译开发环境无关。
二,使用noinit修饰变量
在keil平台下,首先在sct文件中进行如下修改:
在代码中使用如下方式定义变量即可。
  1. uint32_t noinitData __attribute__((section("NO_INIT"), zero_init));
若要批量定义,可使用如下方式:
#pragma arm section zidata = "NO_INIT"
uint8_t noInitData1;
uint8_t noInitData2;
uint8_t noInitData3;
#pragma arm section zidata
在IAR下,直接按如下方式修饰即可
  1. __no_init uint32_t  data1;
如果是使用eclipse的工程环境,使用的是gcc编译链,SRAM初始化的代码直接在启动文件中实现,因此我们只需要自己增加一个段就行:
在*.ld链接脚本中增加一个段
  ._user_noinit :
  {
    . = ALIGN(4);
    *(.noinit)
    . = ALIGN(4);
  } >RAM
代码中采用如下方式定义:
  1. uint32_t data1 __attribute__((section(".noinit")));

网友A:
看了还是不太懂

网友B:
谢谢楼主的分享,又学习一个新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