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已有200v直流电源,如何做到20~150v 范围内用单片机控制调压?

楼主(2021-08-20):
请教各位大佬:
       小弟已有200v 的直流电源,需要用单片机控制获得大约在20V~150V可调输出,应该怎么处理?用数字电位器好像不能承受这么大的电压,请各位大佬提供一下思路,谢谢

楼主:
要求功率不高,10w足够了

网友A:
PWM控制MOSFET做一个BUCK电路,ADC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WM控制MOSFET做一个BUCK电路,ADC反馈。

麻烦大佬讲清楚点,小弟还是不懂,1 adc 采样输出电压,反馈加到什么地方? 2 我的理解要是调压控制pwm就行了,adc 反馈的作用是什么?请大佬详细说明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B:
MOS  二极管 电容 型号 换掉,
AD采样输出电压,调节PWM

楼主:
感谢楼上两位热心大佬!我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