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小白用LM321运放做一个音乐旋律灯,做出来后没反应,求解答

楼主(2021-08-21):
用笔敲咪头的时候有反应除此之外,任何声音都没反应。求各位大神指导指导

楼主:
这样的话输出就高于2.4V了,输出音量就会100%,是不是调节-IN和+IN的电压呢?怎么调呢

网友A:
短接R6先

楼主:
我实测R6后有3V左右,你是判断321不工作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实测R6后有3V左右,你是判断321不工作吗?

对

网友B:
你的运放V-没有接到GN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运放V-没有接到GND,

我也发现了,哈哈,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运放V-没有接到GND,

东西做出来了,但是杂波很多,能优化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运放V-没有接到GND,

有声音有反应~但是没声音也有反应、反应不是很大

网友C:
这么粗心,芯片电源都没有还想让芯片正常工作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粗心,芯片电源都没有还想让芯片正常工作啊 。

已经接了,只是原理图画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