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 请问各位前辈怎么做防止短接的充电保护

楼主(2021-08-21):
各位前辈你们好。
目前在做一个四轴飞行器自动充电的项目,设计的有室外充电坪,在四轴飞行器脚架连接充电引线和触点,当四轴飞行器降落在充电坪上会进行充电。
问题:充电坪有正负极两个区域,如果四轴飞行器降落后正负极接反或是下雨天照成短接,该如何保护电路?是用二极管还是mos管,请前辈们指点该如何设计,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