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饱和的本质是什么

楼主(2021-08-21):
这个三极管是因为基极电流太大饱和了还是因为IC的源提供不了那么多电流了?不要说IC电流不再随基极电流增大而增大,那只是现象,它的本质是什么,什么导致的这个现象了,谁是主导因素了?哪位大佬给小弟解释一下

楼主:
好像同一个三级管不同的接法饱和电流还不一样,这说明三级管的饱和和导线的那种过几流能力还不一样

楼主:
导线能过多大电流和接法加不加电阻都无关,能过多大电流是一定的,而这三级管的饱和电流还不是个定值

网友A:
就是基极-集电极有大量载流子没有及时被发射极拉走(发射极电压不够,正偏),特点是发射极-集电极电压低于0.7V甚至0.3V,还有就是基极供电突然消失,其基极-集电极还会存在电压,就像有个大电容一样,发射极-集电极还存在电压的话,其电流还可以存在很长一段时间,最长可到10us以上。

网友B:
在电源满足的前提下,电流可以增大,但是由于芯片本身承载电流能力(热)的限制,超过一定程度会过热损坏。

微电子方面的

可以参考下面的内容,E文的

https://wiki.analog.com/university/courses/electronics/text/chapter-8

https://www.tutorialspoint.com/basic_electronics/basic_electronics_transistors.htm

网友C:
串联分压嘛。
集电结像真空管那样,是个「随遇电阻」,
Ie 被负载佔全了,就剩下  饱和压降。

网友D:
水龙头开再大,水箱里的水,水压不足,水龙头出水也不会大,这时候矛盾的主要方面,就转换成了水箱水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