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103C8T6串口中断问题

楼主(2021-08-21):
1、给HK32板子上电,然后再接串口。重复操作几次,串口中断就进不去。
2、手放在3.3v滤波电容旁边,HK32串口中断也接收不了数据。
换stm32芯片就没这个问题,请问大神们有遇到以上情况吗?

网友A:
你的工程可以发下吗     是直接用电脑调试助手还是?

网友B:
是不是没有清中断寄存器?

网友C:
把代码放上看一下。

网友D:
你的硬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E:
有没有共地呢?

网友F:
那就是中断没有触发吧

网友G:
是不是配置的有问题呢

网友H:
硬件和软件都检查一下

网友I:
你的中断函数怎么处理呢

网友J:
把对你的代码上传一下。

网友K:
直接使用 stm32的代码吗?

网友L:
你可以把代码发出来吗?我们可测试看看是啥问题

网友M(2021-12-07):
正常来说ST的固件直接可以烧录到HK的MCU中,完全兼容的

网友N:
你这现象没遇到过,拿串口模块+串口助手跟踪一下呗

网友O:
用仿真看看吧,看看为啥没收到数据

网友P:
是不是线连接不对啊?正常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网友Q:
你这问题有点意思,是不是有干扰啊?

网友R:
反复操作几次之后 串口中断进不去了?你咋操作的?

网友S:
是不是程序的问题呢,串口不是还有能进入中断的时候么

网友T:
我觉得你需要看看你的代码,可能是代码问题

网友U:
手放在电容附近是不是会有干扰啊

网友V:
你这芯片是否保证是好用的,有些时候静电啥的容易损坏芯片某个IO的

网友W:
你还是查查芯片硬件,保证芯片硬件好用才行

网友X:
你这现象可以从这两点入手,1是查硬件,看看接线是否有问题,2是查程序代码,你只用串口一个功能你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Y:
STM32属实抗干扰能力比较好

网友Z:
我没遇到过这个现象,你这串口优先级是否设置高一些呢?

网友AA:
你去查查代码吧,看看优先级/是否有干扰啥的

网友AB:
你先接串口,然后在给板子上电看看

网友AC:
我觉得是你操作问题,正常HK和ST是兼容的

网友AD:
你HK的硬件是不是有点儿问题啊

网友AE:
你看看程序,挂着仿真器看看代码怎么运行的

网友AF:
手别放在硬件上,容易有干扰和静电,会把芯片弄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