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uriosityNano测评报告】02.驱动TFT1.8彩色显示屏

楼主(2021-08-21):
#申请原创#

    以前我的测试过程都是使用LCD单色液晶显示屏,本次则换了一块1.8寸的TFT彩色液晶显示屏,屏幕的外形如下:

    购买屏幕时商家提供了C51和SMT32的范例代码,需要移植到PIC18单片机中来。根据资料介绍,此屏采用SPI通讯协议,开始我就在MCC中配置了SPI,可在配置管脚时,我准备将SPI的MISO引脚改作彩屏的D/C引脚,即由原来的数据输入改为数据输出,却发现无法在MCC中修改,若在程序代码中修改的话又担心影响SPI通讯,于是只好放弃硬件SPI,改为代码模拟SPI操作。岂料取消硬件SPI后,项目编译出错,提示缺少SPI.h文件:

    反复通过MCC配置多次都没有解决问题,只好重新建立一个新项目来解决。测试了几天,在一次修改主频后,新项目也出现了相同的编译错误,难道又得新建项目不成!于是我尝试将一个SPI.h文件复制到项目中来“欺骗”编译器,竟然获得了成功,编译不再出错了。

    软件模拟SPI通讯,首先需要了解彩屏的SPI通讯参数,于是在相关的数据手册中找到时序图并进行分析,将时序要求标注好(见下图),准备调试时使用:

    花费了几天的时间将商家的示例移植好并编译通过后,发现之前的时序分析有点多余,出乎我的预料,显示屏居然正确显示出了字符,令我高兴万分,用不着拿出逻辑分析仪来抓取时序进行分析和调整了。

    不过其中的清屏函数有问题,屏幕背景成了大花脸,反复修改代码都没有解决问题,最后只好暂时用画线的代码来代替。

    下图为屏幕显示的特写:

    参照以前的实验,我添加了单双字节混合的字符串显示函数,得到比较理想的结果:

    我开始设置的时钟频率为16M,清屏和显示的过程其慢无比,于是乎只好将时钟频率配置为最高的64M,显示效果才稍有好转。但就是这一改动却引来了前面所述的编译出错,尚不清楚为何如此。
    目前已经完成字符显示,图形显示的代码尚未测试完成,清屏的代码也没有调试成功,有待于后续测试。
    下面是本次测试的项目文件压缩包:

网友A:
可以移植gui吗?

网友B:
spi的接口吧

网友C:
这个的驱动芯片是什么呢

网友D:
是否支持触摸控制

网友E:
这个是楼主自己的外设板子吗

网友F:
以前用过oled做显示的。

网友G:
期待楼主移植一个ucgui到芯片上。

网友H:
可以画图吗?

网友I:
彩色TFT比较占用资源的。

网友J(2024-07-21):
大佬有空试试MCC配置硬件的SPI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