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15] AT32的RTC和ERTC有区别区别呢?

楼主(2021-08-21):
我们原来用的STM32F103CBT6的现在移植到AT32F415CBT6上,RTC不能用卡死到RTC_WaitForSynchro()
这里,详细AT32的分了RTC和ERTC有什么区别吗?官网给了例程AT32F415的ERTC可以用。改成RTC怎么就不能用了呢。

两者的使用方法完全不一样,103的RTC只提供了一个简单的计数功能,每秒计数器加1,日历需要自己算,但是415 的ERTC上面直接就是日历,里面有年月日,时分秒

网友A:
AT32F415本来就是ERTC吧,增强型的RTC,还分RTC和ERTC吗?数据手册没有看到这样的说明

网友B:
RTC和ERTC是完全不同的RTC

网友B:
关于415的ERTC,建议看一下这个应用指南
https://bbs.21ic.com/icview-2976550-1-1.html

网友C:
真没注意,原来还有ERTC
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