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右键go to definition,

楼主(2021-08-22):
keil uv3  变量右键go to definition,提示变量没有定义,实际变量是定义了的,但编译不报错,程序下载也正常。请教前辈,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RT:

这个选项是勾选了的。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是勾选了的。还是不行。

有些找不到也正常,可能是从汇编传过来的,或者其它原因
可以直接搜索,有必要部分搜索,不分大小写的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找不到也正常,可能是从汇编传过来的,或者其它原因
可以直接搜索,有必要部分搜索,不分大小写的搜索 ...

很麻烦,很不方便

网友B:
Keil的智能感知比较弱,经常会解析不出来,你要适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