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VC的TIM触发的dma有 burst 模式吗,能一次传输几个数据吗

楼主(2021-08-22):
我使用 TIM3的 TRIGE 触发DMA1_Channel6 进行dma 传输,
我写入的地址的TIM1的TIM1->DMAR
设置TIM1的传输起点和长度 TIM_DMAConfig(TIM1, TIM_DMABase_CCR1, TIM_DMABurstLength_4Bytes);

但是 我要TIM3 触发了4次 DMA 才 传输完毕,触发一次 传输一个数据

有没有办法 一次触发 多次传输

楼主:
使用 TIM1 的中断dma  去驱动 TIM1 的dma 就可以多次传输了 ,不能跨计时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TIMER都支持基于timer的BURST传输,多数TIMER支持,具体看看它有无DCR和DMAR寄存器。

STM32定时器BURST传输介绍及示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所有的TIMER都支持基于timer的BURST传输,多数TIMER支持,具体看看它有无DCR和DMAR寄存器。

STM32定时 ...

我开始使用TIM3触发的dma传输到TIM1的DMAR,TIM1没有burst传输
直接TIM1的dma触发传输到TIM1的DMAR,有burst传输
应该是限定在一个定时器内的事情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开始使用TIM3触发的dma传输到TIM1的DMAR,TIM1没有burst传输
直接TIM1的dma触发传输到TIM1的DMAR,有burs ...

是的 只限定在同一定时器内。

楼主:
这个功能很好用 杠杠滴

网友B:
请问 burst 是什么模式啊

网友C:
对定时器有限定吧

网友D:
同一个定时器还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E:
这个功能很好用

网友F:
在选型手册上能看到这个选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