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方案] 【NuMaker-M032BT测评】蓝牙功能测试

楼主(2021-08-22):
新唐M032BT微控制器集成了工作频率达 72MHz Arm® Cortex®-M0 内核以及 256 KB Flash 和 64 KB SRAM,可工作于 1.8V ~ 3.6V 低电压界面,支持双模蓝牙低功耗 BLE 5.0 与无线 2.4 GHz 传输技术
来看下这款MCU的主要技术指标:
  内核 ( Core )
     Arm® Cortex®-M0,工作频率可达 72 MHz
  内存 ( Memory )
     256 KB Flash
     64 KB SRAM
     2048 Bytes SPROM ( Security Protection ROM)
  支持程序更新方式:
     在线系统更新 ISP ( In-System Programming )
     在线电路更新 ICP ( In-Circuit Programming )
     在线应用程序更新 IAP (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
  时钟控制 ( Clock control )
    外部 4 ~ 32 MHz 高速晶振
    外部 32.768 KHz低速晶振
    内部 48 MHz 高速震荡器 ( HIRC48 ) 全温误差 2 %
    内部 38.4 KHz 低速晶振 ( LIRC )
    内部 PLL 可达 144 MHz
  定时器 ( Timers )
    4 个 32 位定时器
    1 个 24 位倒数 SysTick 定时器
    RTC
  脉冲宽度调制器 ( PWM )
    12 路 144 MHz 带 12 位预分频和刹车功能的 16 位 PWM
  蓝牙低功耗5.0、2.4 GHz收发器
    支持低功耗蓝牙 BLE 5.0
    2.4 GHz 协议
    接收灵敏度 RX sensitivity: -93 dBm at 1 Mbps
    空气传输速率 Data rate: 1 Mbps and 2 Mbps
    可编程发射功率范围 TX power: -20 dBm to +6 dBm
  模拟( Analog )
    16 通道转换速率可达 2 MSPS 的 12 位 ADC
    支持两个模拟比较器 (ACMP)
  直接内存访问 ( PDMA )
    7 通道直接内存访问 ( PDMA )
  通讯接口 ( Connectivity )
    六组高速 6 MHz UART 介面
    两组 USCI 可设为UART、SPI、I²C
    两组 I²C/ 一组 SMBus
    一组 QSPI
  高级通讯接口
    支持 USB 2.0 全速装置 (无需外挂晶振设计)
  96位唯一标识符 ( UID )
    可做为安全密钥
  128位唯一客户标识符 ( UCID )
  运行特性
    工作电压: 1.8 V 至 3.6 V
    工作温度: - 40 ℃ 至 85 ℃
  封装
    QFN68 (8 mm x 8 mm)
本次的测评重点就是这块开发板的蓝牙功能。

   先给开发板上电,看看板子里安装的出厂程序:

    按任意键后就停在了“GPIO test.....”,不再有任何反应,LEDR1长亮。
    还是测试下例程吧!打开BSP包里面SampleCode目录下的NuMaker-M03xBT目录,里面有个专门的BLE例程目录,包含两个BLE例程:TRSP_LED和TRSP_UART。先看下TRSP_LED例程。
    在测试例程前,先安装下配套的BLE测试APP,这个APP也在BSP包里,目前只支持安卓,水果机的还没提供。

    安装完成后打开NuBLE APP,点击左上角的设置按钮,界面如下:

    可以选择LED或者Uart测试,先测试LED控制。

    打开TRSP_LED例程,在main.c主程序找到这部分:

感谢先行踩坑的小伙伴,测试时特别注意了这点。根据条件编译的设置,显然选择了M031BT,而测试开发板是M032BT,肯定是有差别的。所以在mcu_definition.h文件中做如下修改:
#define _CHIP_M031BT                   0
#define _CHIP_M032BT                   1
#define _CHIP_SELECTION_               _CHIP_M032BT

    此时主程序条件编译部分已有变化:

    编译,下载后运行:

等待建立蓝牙连接。打开APP,点击左下角的“SCAN BLE”按钮,很快就找到了开发板蓝牙:

    点击Nuvoton LED蓝牙设备,与开发板建立蓝牙连接,此时串口终端也有了新的提示信息:

    此时点击APP上的LED控制按钮ON或OFF,就可以控制开发板上LED R1的点亮与熄灭。

再来看下TRSP_UART例程,编译,下载运行,打开APP和开发板建立蓝牙连接,在串口终端输入“8888888”后回车,APP显示收到数据。在APP上输入“12345678”,点击发送按钮,此时串口终端显示收到了“12345678”数据。

    串口终端显示:

    APP界面显示:

    最后看下TRSP_UART例程的主程序:
int main(void)
{
    extern void BleApp_Main(void);
    extern void BleApp_Init(void);
    extern BleStackStatus Set_BleAddr(void);
    extern volatile uint8_ttx_data_transmit_enable;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I/O. */
    SYS_Init();
    /* Initial UART */
    UART_Init();
    /* Enable the BLE RF PHY */
    RF_Open();
   printf("--------------------------------\n");
    printf("  BLE demo: TRSP_UART start...\n");
   printf("--------------------------------\n");
    /* Set BLE device address */
    Set_BleAddr();
    /* Initial BLE App */
    BleApp_Init();
    while(1)
    {
        /* Run BLE kernel, the task priority isLL > Host */
        if (Ble_Kernel_Root() ==BLESTACK_STATUS_FREE)
        {
            BleApp_Main();
            /* Make sure UART TX is empty andRX is idle, and the there is no BLE transmit */
            if (((UART0->FIFOSTS &(UART_FIFOSTS_RXIDLE_Msk | UART_FIFOSTS_TXEMPTYF_Msk)) ==(UART_FIFOSTS_RXIDLE_Msk | UART_FIFOSTS_TXEMPTYF_Msk)) &&
                (tx_data_transmit_enable == 0))
            {
                /* System enter Power Down mode& wait interrupt event. */
                System_PowerDown();
            }
        }
    }
}

注意这里:

    这些函数等是搜索不到源码的,这部分以Lib方式提供。

网友A:
很高大尚啊,都没玩过蓝牙~

网友B:
哈哈,我就是那个先掉坑里的小伙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高大尚啊,都没玩过蓝牙~

二姨家有很多测评机会, 积极参加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我就是那个先掉坑里的小伙伴。

再次感谢! 不然要浪费很多时间

网友C:
哪里来的哦,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哪里来的哦,买不到

二姨家给小伙伴们争取来的尝鲜福利, 新品,官网都没资料的. 联系小XX进群, 多关注二姨家的活动.

网友D:
这个ble的测评吗

网友E:
ble的功耗可以到多少呢

网友F:
用的蓝牙分析仪器吗

网友G:
最多的时候可以连接几个设备呢

网友H:
传输的带宽是多少

网友I:
什么时候有集成wifi的芯片呢

网友J:
可以使用bel4.0吗?

网友K:
蓝牙调试助手怎样

网友L:
低功耗蓝牙 BLE有多低的功耗呢

网友M:
最大的传输距离是多远?

网友N:
是不是就是小管家总汇起来的其中的一篇,哈哈

网友O:
大佬有新唐交流群吗?在线蹲

楼主:
引用 网友O:
大佬有新唐交流群吗?在线蹲

目前还不知道有哪个专门的新唐交流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