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跟随器的问题

楼主(2021-08-22):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测量一个50V电压,使用两个电阻分压(上面实际是5个220K组成),然后后面接了一个电压跟随器,下面是原理图,实际测试时候发现当运放不供电时,PR1测量是0.206V跟计算值一致,但是给运放供电以后发现电压变成了0.219V,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用FLUKE 17B测的电压,电阻是1%精度的,谢谢。

好好看看手册
为什么要把跟随值设计得那么接近地电平呢?5V电源,跟随值设为1V不行吗?

网友A:
要使用轨到轨运放

楼主:
您好,2471的Ib我看datasheet是50pA,会造成这么大的压降吗?因为实际测试压降前后差不多有13mV

网友:
10几mv噪声?示波器看看噪声vpp

网友A:
要换轨到轨运放,不信你把输入接地也是0.2v左右输出。

网友A:
轨到轨运放内部有负压电荷泵,可以输出非常接近地的输出

楼主:
tlv2471就是轨至轨,我指的是PR1上的电压有差异,不是输出端,能解释下为什么非轨至轨会导致我描述的现象吗?谢谢

网友B:

为什么要分压到这么低呢?电路误差无处不在。
提高点分压,信噪比就好了。

网友C:
又是 奇难杂症!
R1与R2 分压,运放上电,分压就变,是这样吗?!
若此图为实际电路,则造成变化的来源就只有一处,
这个 0.206V 是运放不上电时测得的,如果把这跟随器断开呢?!

网友D:
运放的输入偏置电流所致,可在运放上电后断开输入连接做对比测试。

网友E:

就是再差的运放输入偏置电流都是nA级,这个运放刚查了下是2pA。粗略计算(0.219-0.206)/4.55,这电流约3uA,大了好几个数量级。

网友F:

可能是通电之后,地电位变了。

网友G:

两个问题:搜索
复制

1.大多数运放是需要调零的,输入为零时输出不见得刚好为零。
2.运放需要抗共模设计,需要输入电阻做平衡,否则会产生认为失真。参阅抗共模的输入电路设计

网友C:
运放不上电,输入通道跟 R1 並联。

网友H:
失调电流

网友I:
对楼主的问题很感兴趣,特用软件(multisim14)模拟,却发现软件异常,电压指针测试出来的两个电源(电池)电压均为0V,见附图。以前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特乘此机会贴出请教各位网友,我这是出了什么问题。

电路中改电池为Vcc或者Vdd,均可正常测量出电源电压。

先感谢网友们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