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低功耗 问题,请问进入standby模式后还能让某一个引脚继续保持输出高吗?

楼主(2021-08-23):
   如题。现在想让设备进入standby后,某一个引脚继续输出高电平,这样程序内可以实现吗?  或者说要换成别的低功耗方式?

网友A:
standby应该不行,standby的时候,内核电源域是断电的,GPIO控制器不工作,无法输出高电平,换成深度睡眠模式应该可以

网友B:
脚外接上拉电阻吧,待机的话,单片机脚肯定没有输出,相当于悬空了,但是估计这么一玩,待机电流会不小。电阻弄大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