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DC-DC升压IC应用于蓝牙音箱如何实现动态升压?

楼主(2021-08-23):
蓝牙音箱DC-DC升压芯片动态升压相比恒定升压的优点是:整机工作效率更高,中小音量锂电池续航时间更长, 应用原理图如下:

     原理说明:

     四档动态升压通过两个MOS管Q1,Q2以及两个电阻RD2,RD3改变升压芯片FB管脚的升压输出值(同理如需两档动态升压则通过一个MOS管Q1以及一个电阻RD2即可实现);

     蓝牙主控IC检测音频信号大小实时通过两个IO口控制两个MOS管导通与关闭(是否旁路并联的电阻),四种组合状态得到对应的四种FB管脚分压值,最终得到四种对应的升压输出值;

     DC-DC升压值跟随音频信号大小动态切换,音频信号大升压值高,音频信号小升压值降低。这种由主控芯片检测主导控制的实现方法相比在音频功放端检测被动式动态升压时延更短,切换瞬时失真度更小。

网友A:
用nct3933调压不香吗

网友B:
其实不需要动态升压吧?
蓝牙音箱我都用D类功放,效果可达90%,同步升压效率也可以达到90%。

楼主:
有些就特别喜欢动态升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