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LXTAL接源晶振时输入电流太大

楼主(2021-08-23):
有源晶振的输出开路电流是5微安,但是接在GD32的LXTAL输入引脚上就变成了400微安了,用电池供电就不可能了。有什么办法可以降低LXTAL输及电流?

网友A:

单片机管脚的上、下拉电阻配置看一下,配成浮空输入。你测到的电流是整机电流还是单独流过晶振的电流?如果是整机电流,你最好先排除你单片机本身的功耗。搜索
复制

楼主:
测的是晶振的电流。如果从外部供电切换至电池供电,电流只有9微安,如果从断电状态安装电池,则电流达到400微安。同样的操作过程,STM32则没有这个问题,电流始终只有几个微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