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每天学习一点丨借助U盘或TF卡拷贝程序到迅为IMX6ULL开发板...

楼主:
本章内容对应视频讲解链接(在线观看):
借助 U 盘或 TF 卡拷贝程序到迅为IMX6ULL开发板 →

我们已经学习了怎么在 ubuntu 和 windows 上互传文件,那么怎么把 ubuntu 或 win 上的程序拷贝到开发板呢,这里给大家介绍第一种方法,使用 U 盘或者 TF 卡来完成,如果大家使用的是 U 盘,那么大家直接把 U 盘插到电脑上就可以了,如果大家使用的是 TF 卡,那么大家要把 TF 卡连接到读卡器上,然后把读卡器插到电脑,其他的操作方法都是一样的,我就不给大家做区分了,我现在把 U 盘插到电脑上。
步骤一:保证 U 盘或者 TF 卡的格式为 FAT32 格式,TF 卡要用读卡器和电脑相连。
我们首先要检查 U 盘或者 TF 卡是不是 FAT32 格式的,打开我的电脑,然后找到识别出来的 U 盘或 TF卡的盘符,点击右键,选择属性,我们可以看到文件系统 FAT32 ,就是文件系统的类型,这里我们要使用FAT32 格式,不能使用其他格式。

如果大家的格式不是这个,可以格式化一下,选中 U 盘或者 TF 卡,点击右键,选择格式化,文件系统这里选择默认的 FAT32 格式,然后点击开始。
我们格式化之前要保证 U 盘或 TF 卡里面没有重要的东西,因为格式化完了,里面的东西就全部没有了,如果大家之前的 U 盘或者 TF 卡分成了好几个区,就要先把它变成一个区然后在格式化。
我们 TF 卡使用读卡器和电脑相连,然后我们虚拟机 VM 软件识别出来的就是 U 盘而不是 TF 卡,如果你直接插 TF 卡,那么虚拟机软件可能会识别不出来,所以要用读卡器和电脑相连,把 windows 上的文件或程序拷贝到 TF 卡。
步骤二:把 U 盘或者 TF 卡连接到 VMware 软件上,然后使用 df 命令确定挂载的路径。
我们要怎么把 ubuntu 上的文件拷贝到 U 盘或者 TF 卡呢。
第一步,我们要把 U 盘或者 TF 卡连接到虚拟机 VM,我们可以点击 VM 里“虚拟机”这个选项,选择“可移动设备”,然后选择“Unknown Mass Storage ”,连接(断开与主机的连接),()里是断开与主机的连接,这就是说我们选上这个选项之后,他会把我们的 U 盘或者 TF 卡与 windows 电脑连接断开,然后把它们连接到 ubuntu 上,我们点一下,连接成功以后,ubuntu 会弹出来 U 盘或者 TF 卡里面的存储的界面。弹出这个界面就说明我们已经连接成功了,如下图所示。点击左上角的 x 关掉这个界面

把ubuntu里面的程序或者文件拷贝到TF卡,我们就可以使用df命令查看U盘或者TF卡挂载到了Ubuntu哪个目录上,我先把 U 盘断开,点击“可移动设备”,然后断开连接。如下图所示。

现在我的 windows 电脑已经识别了 U 盘,说明他已经从虚拟机里面断开了,然后我输入 df 命令。如图所示。接着我再把 U 盘连接到虚拟机软件里,连接成功之后,再输入 df 命令。如图 29.4 所示。
我们对比下这两个 df 命令的输出结果,我们第二次输入 df 命令 ,这里多了个 /dev/sda1 的设备,那么这个设备就是 U 盘或者 TF 卡,我们第一次没有连接 U 盘或者 TF 卡的时候是没有这个设备的,如下图所示。

设备挂载到了 mounted on 这个挂载点,它挂载到了这个路径上,我们直接可以使用 “cd “命令进到这个路径。如下图所示。

这个路径下面就是我们的 U 盘或者 TF 卡里面的文件列表,我们的内容都可以在这个路径下看到,我们可以来试一下,我现在再打开一个控制台,我们还是使用之前的 hello.c 作为例子,我们使用交叉编译器来编译这个 .c 文件,因为这个可执行文件是要在开发板运行的,所以我们这里要使用交叉编译器,输入
arm-linux-gnueabihf-gcc hello.c -o hello
可以看到是在 arm 运行的,如下图所示。

然后我们把这个可执行文件拷贝到 U 盘或者 TF 卡上,直接使用 cp 命令,如下图所示。

这就是我们的路径,把它复制过来,然后我们再来看下,拷贝成功,如下图所示。

我们已经把 hello 这个可执行文件拷贝到我们的 U 盘上了,然后我们断开连接,我们把它连接 win 电脑上,我们打开看一下,这里面就多了个 hello 的可执行程序。如下图所示。

步骤三:把 U 盘或 TF 卡连接到开发板,TF 卡使用读卡器和开发板连接
接着就可以把 U 盘或者 TF 卡拔下来连接到开发板上了。我们先给开发板上电,连接好超级终端,这里作者已经连接好了,然后我们启动开发板,现在把 U 盘从电脑上拔下来,我们等待系统启动成功。系统启动成功之后我们就可以把 U 盘或者 TF 卡连接到 TF 上了,这里大家使用 TF 卡的话,大家要用读卡器连接到我们的开发板上。如下图所示。

作者开发板的启动是 yocto 文件系统,我现在把 U 盘插到开发板上,插好了之后我们开发板会弹出来一些打印信息,这个是正常的。如下图所示。

迅为IMX6ULL开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