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F030MF4P6使用STLINK下载报错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1-08-23):
有没有加入flash 的算法? 就是那个  16KB 的选项

网友B(2022-11-05):
这个是没有选择正确的芯片的。

网友C:
你在keil添加了HK32F030MF4P6了 吗?

网友D:
你需要在设置里面添加flash,选择正确的target才行的。

网友E:
flash算法不对,芯片型号没有选对,要选择相同flash大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