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初始化8255芯片的输入输出方式?

楼主(2021-08-23):
正在学习键盘输入。应用到8255芯片
    但不知道,8255初始化的方式。
  例如 8255A口方式0输出,B口方式0输出,C口第四位输入。汇编语言为:MOV A,#10000001B
  请问,后面的数字是如何得出的?

网友A:
数据手册上有,只要写入一个控制字即可

网友B:
MOV A,#10000001B
这里的Aj累加器,可不是A口
这玩意儿早淘汰了,
怎么用看手册吧

网友C:
8155,8255这货很古老,好像是英特尔8088处理器时代配套的外围接口电路。到后来8031单片机普及时期,这货在一些稍大点的系统被大量使用,比如当年常见的组合:8031+74LS373+6216+2764+8255+ADC8090。   九十年代初如果用到这些组合的机器那肯定是一台价格过万的设备,并且机器会打上高大上的标签“微机” “计算机”
这样的组合在十年前就被一片几元钱DIP40脚的单片机代替。
你要学习的话那就不必学这样古老淘汰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