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51控制OLED的程序和OLED的使用方法及资料吗?

楼主(2021-08-23):
求51控制OLED的程序和OLED的使用方法及资料!!在网上找了   基本没有资料全的   一下午了都不知道怎么用  没有进展  。。。   我的oled是原子家的那个  见图
如果51实在不行的话   32也可以  最好是固件库例程 注释多一些  毕竟。。。我对这个一点都不懂- -+

网友A:
自己写的,不知道是否合你意,有详细的注释

//
#define          ALLOCATE_EXTERN
#include "HC89F0541.h"
#include "OLED.h"

unsigned short u161;
unsigned char u81,u82,u83;

void main(void)
{
        // Declare your local variables here
        CLKSWR = 0x51;                                                                    //选择内部高频RC为系统时钟,内部高频RC 2分频,Fosc=16MHz
        CLKDIV = 0x02;                                                                    //CPU时钟Fcpu = Fosc/分频值,比如CLKDIV=0x02,则CPU=8M

        OLED_Init();                                  //初始化
        OLED_Clear();                                 //清屏
        OLED_GotoXY(11,1);                            //定位,列/行
        OLED_ShowString("HC89F0541 > SH1106");        //显示字符串
        OLED_GotoXY(11,5);
        OLED_ShowString("21IC.COM PANXIAOYI");

        while(1)
        {
                WDTC |= 0x10;                               //看门狗默认开启,程序必须定时清零看门狗

                if(u83<32 || u83>126) u83=32;
                OLED_GotoXY(52,3);
                OLED_ShowU16(u161);                         //显示变量(5位数)
                OLED_GotoXY(65,7);
                OLED_ShowCode(u83);
                u161++;
                u81++;
                if(u81==200)
                {
                        u82++;
                        u81=0;
                        if(u82==5)
                        {
                                u82=0;
                                u83++;
                        }
                }
        }
        return;
}

网友A:
哦,看了一下图片,你的好像是并口的,我上面的是串口的代码

网友B:
原子的OLED,他肯定有提供例程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