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怎么判断MCU主频的运行速度

楼主(2021-08-23):
403A,手册上写的是240MHz的主频,在SARM设置为244K时,在flash128K后面的会运行在96MHz下,我怎么将我想要对于那些需要快速运行的代码放在flash128内,让它以240MHz的速度运行?
最后如何判断我已经在240MHz下运行呢,还是运行在96MHz.

网友A:
可以调用RCC_CLKOUTConfig函数,MCO脚输出波形在示波器上观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用RCC_CLKOUTConfig函数,MCO脚输出波形在示波器上观察。

嗯,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