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换相使用霍尔好,还是反电动势好?

楼主(2021-08-23):
霍尔的程序好写,但是有些电机可能安装位置不太准确未必能达到最高效率
反电动势能匹配到最佳换相点吗?

网友A(2021-09-28):
原理上,反电势换相近似于有刷机,霍尔换相像交流机。

网友B:
反向电动势,电流,干扰更大,误差也大。霍尔位置安装偏差可以通过调整控制相位来纠正,比如提前或延后换相。

网友C(2021-11-05):
反电势法不需添加额外装备,而且,反电势与转速是密切关联的, 可直接用来测速。

而霍尔电压只反映磁场强度,从而间接得知转子位置,作用相当于触发器,要测速就得检视脉冲频率。

网友D(2022-08-12):
使用反电势最好的,但起步和低速的时候没有反电势

网友:
这2种位置检测,适合不同负载,

低速,不允许反转,最大扭矩0速启动,比如电锤,电动车,耕地。要霍尔,成本高。

反电动势成本低,也可以很好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