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你彻底摆脱抖动和时钟质量变低的4种端接方式

楼主(2021-08-23):
时钟信号衰减会增加抖动,因此对驱动器输出的端接很重要。为了避免抖动和时钟质量降低的不利影响,需要使用恰当的信号端接方法。4种端接方法分享给你们。

· Z0是传输线的阻抗;

· ZOUT 是驱动器的输出阻抗,

· ZIN 是接收器的输入阻抗。

PS:这里仅显示CMOS和PECL/LVPECL电路

串行端接

实际上,因为阻抗会随频率动态变化,难以达到阻抗匹配,所以缓冲器输出端可以省去电阻(R)。

优势:

· 低功耗解决方案(没有对地的吸电流)

· 很容易计算R的值 R (Z0 – ZOUT).

弱点:

· 上升/下降时间受RC电路的影响,增加抖动

· 只对低频信号有效

备注:

· CMOS驱动器

· 不适合高频时钟CMOS drivers信号

· 适合低频时钟信号和非常短的走线

· 下拉电阻

CMOS

优势:非常简单(R = Z0)

弱点:高功耗

备注:不推荐

· LVPECL

优势:

· 简单的3电阻解决方案。

· 就节能而言稍好一点,相对于4电阻端接来说节省一个电阻。

· 备注:推荐。端接电阻尽可能靠近PECL接收器放置。

交流端接

· CMOS

优势:没有直流功耗。

备注:为避免较高功耗,C应该很小,但也不能太小而导致吸电流。

· LVPECL

优势:交流合允许调整偏置电压。避免电路两端之间的能量流动。

弱点:交流耦合只推荐用于平衡信号(50%占空比的时钟信号)。

备注:交流耦合电容的ESR值和容值应该很低。

电阻桥

· CMOS

优势:功耗实现合理的权衡取舍。

弱点:单端时钟用两个器件。

· LVPECL

弱点:差分输出逻辑用4个外部器件。

备注:3.3V LVPECL驱动器广泛应用端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