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L136K8TA可以替代STM32L051R8T6吗?

楼主(2021-08-23):
如题。我们的产品之前用的MCU是STM32L051R8T6,因为ST的价格原因想找国产替代产品,不知道华大的HC32L136K8TA是否可以pin2pin直接替代STM32L051R8T6?

网友A:
除了第一pin,STM32L051 接DVDD电源,HC32L136 接Vcap 电容之外,其他都是pin2pin, 功能性能大致兼容, 但寄存器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第一pin,STM32L051 接DVDD电源,HC32L136 接Vcap 电容之外,其他都是pin2pin, 功能性能大致兼容, 但 ...

多谢回复!看来硬件还是要改下板子

网友B:
不好瞎说啊

网友C:
大部分都可以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