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做开关 无法拉地

楼主(2021-08-23):
我用三极管做开关 仿真的时候2点可以拉低的,但是自己用实物做电路2点无法拉低测试得的是0.5V.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实物三极管我使用的是S9013

谢谢各位的回复 是我PCB的引脚画错了。。。。
Q1没烧坏?Q1的Ib都达到100mA了。

网友A:
20k改为1k试试

@tyw :谢谢提醒,刚看眼睛回来了,哈哈
tyw
R2是20Ω,什么眼神,哈哈,取R2=2k,R3去掉,R1=1k试

网友B:
看看数据手册的三极管导通压降是多少?

网友C:
一般的三极管,放大倍数都超过100,就算按50倍来设计,大部分三极管都会深度饱和,100K的负载电阻,输出会小于10mV。

网友D:
还没有解决?按电路参数应该能正常高低电平输出,是不是实际管脚搞错了

网友E:
实物是不是哪里搞错了

网友F:
三极管导通VCE有个饱和压降的,一般管子参数在0.2V左右吧,0.5V有点偏高,按照你的参数,管子是完全饱和的,不过IB电流确认有些大,是不是超过管子IB最大输入电流了

网友G:
R2太小了,只有20欧姆。换成K级的试一下。因为导通后压降在0.7V这样。你这样的电流I=(3.3-0.7)/20=130mA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