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问入门STM8需要什么C开发软件?烧写软件?烧写或仿真器?win10x64系统,谢谢

楼主(2021-08-23):
请问入门STM8需要什么C开发软件?烧写软件?烧写或仿真器?win10x64系统,谢谢

网友A:
我用iar for stm8和st-link

楼主:
我刚才安装了 ST Visual Develop 和 Cosmic CXSTM8 Special Edition 4.5.3 ,都是官网下载的,但是,CXSTM8要许可证,软件自带的邮件程序不能启动win10的邮件程序(win10邮件程序已经设置好了),所以无法发邮件,就无法得到许可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iar for stm8和st-link

请问这个IAR好不好破和解?

楼主:
我是个业余爱好者,之前爱好AVR,后来不玩电子有好多年了,现在有时间就想玩玩,前段时间玩了一下PIC,发现PIC并不是拿来玩的,PIC的MPLAB X-v5.50软件奇慢,PICkit3烧写也奇慢,PICkit4又贵,最大的问题是,我发现都是PIC18,都是近5年内的新品,它们的寄存器有不少是不兼容的,如PIC18F26K83和PIC18F27Q10。所以,现在想学习一下STM8

网友B:
一般都用iar,资料很多的;
从学习角度,还不如玩stm32,好歹是cortex架构,可以用开源的gcc和openocd玩玩,也不用费心思crack

网友C:
我用STVD+CXSTM4.2.8编译器,ST-LINK下载仿真

网友C:
STM8从10年毕业玩到至今,今年芯片疯涨,还买不到,被迫转了一段时间STC

网友D:
stm8真心不错,软件简单,片子便宜,和stm32比,内置EEPROM

网友D:
stm8的那个单线调试SWIM很爽,速度有不慢,stm32的SWD两根线,经常插反了

网友E:
我也是折腾了几天时间了,以前有个老项目是用STM8S003的,STVD+COSMIC,但是Licensed到期,就不能用了。ST网上说COSMIC是FREE的,但是实际上用不起来。有没有ST的人回答一下,怎们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折腾了几天时间了,以前有个老项目是用STM8S003的,STVD+COSMIC,但是Licensed到期,就不能用了。ST ...

有**版的,32K程序都不限制

网友F:
STM8S003,因为代码比较小,我是用IAR 代码限制版,调试用的是ST-LINK,生产用的是MCUISP的离线下载器。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是个业余爱好者,之前爱好AVR,后来不玩电子有好多年了,现在有时间就想玩玩,前段时间玩了一下PIC,发现 ...

iar for stm8。有和 谐版本,放心用吧。
开源用sdcc,看我空间的帖子

楼主:
原来STM这么热闹啊,一呼百应,多谢大家的指点,之前很欣赏芯圣的HC89F0541,它的外设数字输入输出可以映射到任意引脚,可惜,芯圣板块冷冷清清的,官方的人影都见不到一个,没有想到这里这么热闹。
回复大家,IAR已经下载最新版并和谐了,以前在我的心中,IAR总是高大上(特贵),没有想到也这么容易和谐的。
回复waaini,32位的我尝试过,沁恒的CH32V103系列,官方的入门例子也做的很好,但是,大家都用库函数,自己用寄存器的方法测试了几个小知识点,感觉很另类,如果用库函数,又要去肯一堆的库函数,感觉跟操作寄存器比没有体现出太多的方便性,再说,自己是业余的,要花那么多心思去搞32位,好像已经超出了兴趣的范围了。
回复henangongda123和sohowork,我上面提过了,邮件发不了,所以无法注册,ST Visual Develop 和 Cosmic CXSTM8卸载了。
回复叶春勇,稍后会学习学习的。
STM8S105K4T6 开发板和 ST LINK V2 已经在快递的路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stm8的那个单线调试SWIM很爽,速度有不慢,stm32的SWD两根线,经常插反了

请问我上面买的105芯片和ST Link V2是否支持你说的单线仿真?

楼主:
顺便想请教一下大家,电脑通过USB转UART连接到单片机的UART

请问电脑端是否支持9个数据位通讯?我不懂PC应用软件的编程语言的,我看很多串口助手都没有这个选项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我上面买的105芯片和ST Link V2是否支持你说的单线仿真?

只要时stm8都支持SWIM单线仿真

网友D:
装一个stm8cubemx,到st的官方去找,画原理图,规划单片机资源时特别方便

楼主:
没有搞过IAR,查了好几个小时的百度,还是不明白IAR要怎样操作的,如下图,编译成功,但是,随便加个寄存器操作即报错

楼主:
请问谁能上传一个最简单的操作IO口寄存器的完整的工程文件,且不要有多余的其它文件,谢谢

楼主:
比如下面的代码
#include "iostm8.h"
int main( void )
{
  PA_ODR = 0x04;
  UART_DR = 123;
  return 0;
}
第一个寄存器 PA_ODR 编译通过,第二个寄存器 UART_DR 编译报错,请问还要包含什么文件才支持STM8的所有寄存器?谢谢

楼主:
下面的代码编译通过,把UART更改成UART1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第三方C和H文件,没有新建任何子文件夹,就是新建一个C工程,写入下面的代码而已,明天实验板到货了再试试点亮LED看看是否可以,多谢各位路过 #include "iostm8.h"  int main( void ) {   PA_ODR = 0x04;   UART1_DR = 123;   SPI_DR=123;   SPI_CRCPR=123;   I2C_DR=123;      return 0; }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面的代码编译通过,把UART更改成UART1就可以了,没有任何的第三方C和H文件,没有新建任何子文件夹,就是 ...

寄存器的名称写错了呗,在#include "iostm8.h"那一行点右键,选择open "instm8.h"打开这个头文件,找到你所用芯片的头文件,继续打开。
参照里面的寄存器名称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寄存器的名称写错了呗,在#include "iostm8.h"那一行点右键,选择open "instm8.h"打开这个头文件,找到你 ...

你又教会我一个快捷的方法了,多谢

楼主:
多谢大家的指点,总算入门IAR的操作了,下面的代码测试和仿真正常

没有添加任何 子文件夹,只添加了一个工程主文件夹,没有添加任何外部的C和H文件,只在创建工程时选择一个C工程

感觉这个STM8的单线仿真 真的爽啊,便宜好用,以前老是羡慕AVR的部分型号的单线仿真,但是,那个仿真器不是贵,而是特贵

我都不明白,以前的AVR,现在的PIC究竟是靠卖芯片赚钱还是靠卖仿真器赚钱

#include "iostm8.h"

unsigned char A;

int main( void )
{
  //A = CFG1_GCR;             //全局配置寄存器(CFG_GCR)
  A = FLASH_CR1;            //FLASH控制寄存器 1(FLASH_CR1)
  A = RST_SR;               //复位状态寄存器(RST_SR)
  A = CLK_ICKR ;            //时钟
  A = ITC_SPR1;             //软件优先级寄存器
  A = WWDG_WR;              //窗口寄存器(WWDG_WR)
  A = TIM1_CR1 ;
  A = SPI_CR2 ;
  A = I2C_CR1 ;
  A = UART1_DR ;
  A = CAN_MCR ;
  A = ADC_CR1 ;

  PE_DDR_DDR5=1;            //输出

  while(1)
  {
    asm("nop");
    PE_ODR_ODR5=0;          //LED测试
    asm("nop");
    PE_ODR_ODR5=1;
  }
}

网友A:
再给你个工具,以前忘了哪里弄来的了,生成一些初始化代码参考比较方便。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MTc0MzkyMHwxYjBiMmNmNmVmMzhhMjBhYmViNmEwNDE4NjI4M2FiOHwxNzQ1ODU2MDI0&request=yes&_f=.zip

网友H:
我喜欢用iar的软件

网友I:
keil和iar倒是不错的

网友J:
我感觉iar很好用的啊

网友K:
其实就是使用习惯的问题

网友L:
应该是支持单线仿真的

网友M:
仿真器就是stlink啊

网友N(2021-10-06):
用keil开发吧

网友O:
IAR可以的。

网友P:
为什么不学习stm32呢

网友Q:
你购买一个开发板,有很多的资料。

网友R:
需要iar 开发软件

网友S:
一般都是带有的开发软件的

网友T:
stm32 这个是32位的处理器。

网友U:
STM8简单入门的还可以。

网友:
STM8可以的。

网友V:
好像可以串口烧写程序。

网友W:
引用 网友D:
装一个stm8cubemx,到st的官方去找,画原理图,规划单片机资源时特别方便

也就是在单纯的 规划板子功能的时候有用 ,实际的像stm32似得生成工程的功能还没有呢

网友X(2021-12-30):
引用 楼主:
原来STM这么热闹啊,一呼百应,多谢大家的指点,之前很欣赏芯圣的HC89F0541,它的外设数字输入输出可以映射 ...

楼主求IAR版本,我的注册机一直提示注册文件错误或者已经损坏,能帮忙解答一下吗

网友Y: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折腾了几天时间了,以前有个老项目是用STM8S003的,STVD+COSMIC,但是Licensed到期,就不能用了。ST ...

license一次是一年有效,一年要麻煩一次...
正在麻煩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