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A B AB D类音响有何优缺点

楼主:
最近搞一台音响设备维修,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储备,便上网搜了一下相关内容,这才发现音响内容太过复杂,现在向广大坛友请教有关题目当中四个类型音响有何优缺点,还望各位坛友多多赐教。

网友A(2021-08-24):
A,B,AB类为模拟音响
D类为数字音响
A类 B类 AB类 D类功放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 〓◆ 电子管音响相关专辑 39册 292M ◆〓,古董大放送
  • 〓◆ 音响相关专辑 16册 161M ◆〓
    A,B,AB类为 ...

  • 谢谢T叔的资料,如果方便还请赐教这四种类型的音响有何主要区别?我现在面对的是一款D类音响,故障为使用一段时间后有十分明显的噪音干扰,几乎将语音信号全部湮灭!

网友B(点评):
D类功放是将数字PWM信号功率放大后,用低通滤波器滤波后恢复出音频信号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请教坛友我所遇到的情况,问题大概出在哪里?安装使用之初一点问题都没有,使用时间一久就发生上面的情况。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又没几个另件,替换法试.电解可能大些

网友B(点评):
回复 楼主: 电路只有开关信号放大和滤波器二部分,噪声表明PWM信号不能还原,所以要么是滤波器有问题,要么是开关信号放大有问题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谢谢,该电路采用TDA7491MV一颗IC,外围电感、电容全部测量无问题,会不会是IC的问题?

网友C(点评):
新机正常,以后出问题,每次开机时都正常,运行时渐渐失准,两种情况成因有别。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故障现象属于前者,新机使用一段时间后出现问题

网友C(点评):
关机重启,情况又如何 ?!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C: 故障现象依旧呀

网友C(点评):
回复 楼主: 那就不用关机重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的资料,如果方便还请赐教这四种类型的音响有何主要区别?我现在面对的是一款D类音响,故障为使用 ...

网友C:
    音响,除了电子技术,还涉及 感受,
    生理的个体差异 及心理因素 (所谓的 金耳木耳 者也),室内陈设与音箱摆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音响,除了电子技术,还涉及 感受,
    生理的个体差异 及心理因素 (所谓的 金耳木耳 者也),室内陈设与音箱 ...

    不懂呀,坛友看看俺上面说的故障现象,给指点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T叔的资料,如果方便还请赐教这四种类型的音响有何主要区别?我现在面对的是一款D类音响,故障为使用 ...

    重点是,运行一段时间后 !
    有没有感到某处 发了热,或用仪器测得的数值跑脱了 ?!

网友C:
    A,B,AB,都是 模拟,绝对像真但没有抗扰能力,
    D类与数码都是 脉冲技术,D类功放的原理跟 开关电源 相通,数码技术用的是 脉冲组(bit)  而不是脉冲的本体参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懂呀,坛友看看俺上面说的故障现象,给指点一下。

    不像是设计上的问题,我怀疑是  元件有毛病或焊接不妥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点是,运行一段时间后 !
    有没有感到某处 发了热,或用仪器测得的数值跑脱了 ?! ...

    谢谢解答,不过线路没有元件发热或者开焊现象,IC输出端的滤波器部分的电感、电容都测试过没有异常。不过该音响采用有线传输方式,传输距离约在100米,会不会是输入插头例如出现受潮、虚假所致?

网友A(点评):
100米,宜采用定压传送,类似农村有线广播.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前辈,我们这个就是采用通讯线传输的信号,两端采用航空插接头连接。现在单独给功放板提供音源,有的音乐播放没有噪音,有的则非常大,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先用短线连接试,排除长线因素.再用有噪音音源放在其他音响上試,排除音源因素.剩下就是D类音响本身问题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通讯线是独用的吗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是和其它控制线路(开关量和模拟量信号均有)一条多芯线缆,不过早前刚投入使用是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C:
    优缺点:
    纯A类,音质最佳,管子贼烫 !
    纯B类,管子发热较少,但有 交越失真 ,
    AB类,待机状态跟 低偏流A类 一样,都是 临近截止,但因反偏没被遏制,管子会关断。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不过线路没有元件发热或者开焊现象,IC输出端的滤波器部分的电感、电容都测试过没有异常。不过 ...

    针对这可能性,在紧贴机子输出端处加载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这可能性,在紧贴机子输出端处加载试试。

    测试过,直接用蓝牙音响的音源为功放板提供信号,有些音乐非常清晰,但是有些音乐则噪声极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测试过,直接用蓝牙音响的音源为功放板提供信号,有些音乐非常清晰,但是有些音乐则噪声极大! ...

    刚才少问了一点,把讯号源拔掉,输入端对地短路,这样,噪音还存在吗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才少问了一点,把讯号源拔掉,输入端对地短路,这样,噪音还存在吗 ?! ...

    无输入信号时噪音不存在,喇叭为无声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型号的D类功放,看似某个接地的电阻空焊了。

    IC型号是TDA7491MV,元器件都没问题的故障不是一台这样而是一条线路的扩音器都一样的故障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是音源的播放机器有故障。

    我使用蓝牙音箱做为音源,播放纯音乐有的曲目非常纯净,有的则噪音非常大!此外还有一个现象——音量越大噪声越严重,为此本人将音量电位器换新也无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音源的音量过大,造成D类功放内部PWM的占空比顶到最大值,除非它有自动位准控制ALC,但看芯片资料是没有A ...

    非常感谢坛友的赐教,那么串入的电容这个值该如何选择?还请坛友讲解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面图的资料有写,也有示范电路。通常Ci>=1/(2π*fL*Ri),fL一般定20Hz。

好的,谢谢坛友了,如果有问题还将麻烦你,请不吝赐教。

网友E:
A类功放的输出功率不大,效率最低,单位功率下的成本最高,但线性度最佳。一般仅用于高保真耳机放大器,也有电子管做的高保真小功率功放。
B类放大器因存在交越失真故实际上并不存在。
AB类放大器是在B类放大器基础上增加静态偏置来避免交越失真的改进型B类放大器,是应用最广泛的模拟功放。
D类功放处于开关态工作模式,所以也叫数字功放,具有效率高、成本低的优势,音质也越来越好,故而现代D类功放越来越普及,尤其是在低工作电压和较大功率输出的场合已经大量挤占了原AB类功放的市场成为主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A类功放的输出功率不大,效率最低,单位功率下的成本最高,但线性度最佳。一般仅用于高保真耳机放大器,也 ...

那么请教坛友,如果是采用铅酸电池为D类功放电路供电,若电池老化会不会影响功放板输出音质?

@chunyang :好的,我试试看。
@王栋春 :先查电源、再查音源,注意在故障出现时查,先把故障范围限定后再细查。
@chunyang :如果由坛友你来处置,会按照什么顺序来怀疑检测?
@王栋春 :那说明电路中存在某种软性故障。
@chunyang :谢谢解答,不过为何功放使用一段时间后会有较大的噪声干扰呀?数字功放这种情况都是什么原因?
@王栋春 :前面说的功率是指电源功率,显然,电源功率高出功放输出功率且有足够余量,那就不算大功率。
@chunyang :电池用的是9V5AH铅酸电池,lC型号是TDA7491。
@王栋春 :5W算不算大,得看你的电源容量和功率。
@chunyang :8欧5瓦算大功率吗?
在输出功率较大,足以使电池的输出电压发生明显波动时自然就会影响音质。